请教,真正用STM32做项目的时候,用UCOSII操作系统的人多吗?

楼主(2010-03-19):
请教,真正用STM32做项目的时候,用UCOSII操作系统的人多吗?还是直接拿来当单片机使更合适?

楼主:
大家都是裸奔吗?

网友:
恐怕裸奔居多

楼主:
我以前用C8051F系列和AVR系列单片机,因为资源太紧张没办法才裸奔~ STM32这么高的主频,还有大量的RAM不跑个小操作系统能吃完吗?是不是浪费了点啊? 呵呵~

网友:
用不用嵌入式操作系统不是资源多了就浪费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用的必要问题。

不是说为了用而用!

网友:
不用难弄的UCOS,
用 POWERPAC, SEGGER embOS
虽说系出同门,用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EVENT,UCOS-II是事先规定好最大个数,而后者是随时定义
如果是自己玩玩,现在反正都是FLASH  IAP, 程序开头搞个自宫,破解一下POWERPAC,embOS体验版的限制就OK了。

KEIL的RTL 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难弄的UCOS,
用 POWERPAC, SEGGER embOS
虽说系出同门,用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EVENT,UCOS-II是事先规定好最大个数,而后者是随时定义
如果是自己玩玩,现在反正都是FLASH  IAP, 程序开头搞个自宫,破解一下POWERPAC,embOS体验版的限制就OK了。
KEIL的RTL 没用过不做评价

    KEIL的RTX,不错,我认为是特意为Cortex-M准备的,很好。我现在用的,就是在其V4.05版本上改进的。

网友:
可惜 KEIL RTL 只能在KEIL上

FREERTOS不错

网友(2010-04-20):
我想用STM32F做个小项目,关于嵌入网页的,难道裸奔可以完成吗?
那那些网络协议之类的STM32库里面有了?
如果要嵌入系统,那么用什么系统好呢?
希望大虾能帮忙提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问题是UCOSII是收费的,如果用在商用上。
我在考虑要不要转向freertos上呢

网友:
>>>程序开头搞个自宫,破解一下POWERPAC,embOS体验版的限制就OK了。

有用处

网友:
请问 KEIL的RTX 商用 免费不

网友:
RTX不免费,商业的合法途径需购买,费用的单位是五位数啦,具体可以找Embest询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辈果然高见,不是功能上需要,尽量不用的好! 自己安排简单构架效率,结构都应该比RTOS要好吧

网友(2013-05-31):
RTX也要收费啊,那果断freertos

网友:
rt-thread 。。。国内一个团队在做,免费开源,

网友:
看实际项目需求,如果要用M3 M4,而且对稳定性和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话,我一般首选UCOS.否则就跑一些简单的单片机框架.
其他一些操作系统虽然免费,但没经过大量项目验证,不放心.玩玩还可以,但项目上就不敢用.

网友:
坚决裸奔,用尽cpu性能

网友:
偶尔用FREERTOS,一般用这个小系统可以搞定的事情,裸奔完全可以搞定
这种档次的OS,还是比较鸡肋的

网友:
都是裸奔的。。

网友(2013-07-13):
我一直裸奔,清晰可见

网友:
这取决于你所用的处理器,能用的尽量用,用操作系统有时候会给你的开发带来很多的便利。尽量用ucos,linux,vxworks等吧,这些系统经过大量的实践被证明是可靠地,不可靠的系统就是倒搭钱你也不敢用在项目中吧。

网友(2013-10-21):
目前正在学习ucos中

网友:
用了这么久STM32,说真的,UCOS还真没去尝试使用一下,失败!!裸奔其实也不错,挺快的!!

网友:
一直用STM32+UCOSII这么做,很稳定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医疗设备(和人体直接接触),使用的是uC/OS-II,感觉还是很稳定的。上OS特别适合几个人同时工作,每人只需要负责一些task就行。开发并行进行,底层的驱动代码封装好就行。
而且这套框架可以用在其他工程里。

网友C:
想免费稳定,估计首选utKernel,其次freertos。这两个都是经过多年实际检验的,用着放心。尤其utKernel,最近研究了一下,真心强大。可以平滑一直到tKernel上,像linux一样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免费稳定,估计首选utKernel,其次freertos。这两个都是经过多年实际检验的,用着放心。尤其utKernel,最 ...

记得tkernel连英文的注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tkernel连英文的注释都没有!

他的文档很细致啊。国内大连一家公司还专门提供tKernel的移植培训服务,还提供翻译后的中文文档,很细致啊。

网友:
现在还在学习中,楼上几位的回复都对我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3-12-23):
几个项目一直都是用UCOSII,非常稳定

网友:
一直裸奔中

网友:
ucos牵扯到版权问题,不知道FREERTOS怎么样?

网友E:
以前搞过Nucleus,代码全部开源的。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rt-thread

网友F:
用ucos做过几个项目, 现在用FreeRTOS, 都很稳定. 用RTOS的好处是时间长了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开发平台,做新项目的时候非常快.

网友:
如果对单片机资源限制不是太死的话,还是用OS吧,好处真的很多。UCOS应该可以的,自己先在不重要的东西上试一试。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F:
用ucos做过几个项目, 现在用FreeRTOS, 都很稳定. 用RTOS的好处是时间长了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开发平台,做新 ...

嗯,现在也开始准备跑FreeRTOS系统了,像您说的,希望用了时间长了,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开发平台。

网友G:
很久以前,一直裸奔,当接触到ucos之后,就再也没有裸奔过.......
既然裸奔也是实现前后台类似系统的功能,既然有写好的,测试稳定的为什么不用。
现在都讲究效率和稳定性....资源够,选择用系统,没错。

网友:
根据任务相关,如果任务调度复杂,才会用OS

网友:
用OS 的好处是开发方便,而且程序可读性很强,不用像裸奔那样一大堆全局变量

网友:
uCOS用于商业是要收费的。用过2个项目,只是简单的任务切换而已,后来换片子,还是裸奔。

网友:
实际产品中从来不用OS,一直裸奔。

网友(2015-11-24):
我的是裸奔的,大概70K程序~

网友H:
我喜欢用uCOS III,这样CPU的利用率比较高,关键是程序可以写各个模块分层很清晰,各个模块直接就可以复制到其他项目上用。

网友:
一直用RTX,不过都很低调的。。。

网友:
用ITRON加状态机,跑得很不错,就是资料少点。

网友:
主要看用途,人机界面用UCOS,实时控制不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喜欢用uCOS III,这样CPU的利用率比较高,关键是程序可以写各个模块分层很清晰,各个模块直接就可以复制 ...

裸机一样写模块,一样通用

网友:
很多啊 我们给斯巴鲁 现代 双龙 没有明确要求的就上ucos  有些要求 osek或 itron  但片子用的是瑞萨

网友:
可以选择Nuttx

网友:
估计玩的时候用这个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裸机一样写模块,一样通用

裸机模块只能写到函数 ,而有操作系统模块可以写到任务,只留一条信号量或者全局变量就可以了,感觉和DMA类似,你只需要建立任务,其他的数据都给你准备好,然后给你通知,你只需要收到通知后,解析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裸机一样写模块,一样通用

反正用了操作系统一段时间后就不愿意在换回裸机了。

网友:
用习惯了,裸机不会用了
一般有人机界面的需要ucos,实时的系统需要裸机

网友:
看完评论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我们做带图形界面的录放音+存储,就是划分时间片,用F407速度刚好够,感觉代码已经优化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6-02-29):
有个系统是上档次的必须选择,裸奔只能是小项目。

网友(2016-07-01):
       我来说说吧,操作系统能做的事情,裸奔必然能做,裸奔才能发挥MCU的最大性能,如果裸奔都玩不转,就别去搞操作系统了,因为出了问题你也搞不定。
      实际上单片机上多数应用,都不需要操作系统,用操作系统就是可以偷懒,软件写的好不好,和用不用操作系统没关系,看个人水平。

网友:
有人使用过硬件定时器么?
比如说 定时器2 定时器3

网友:
现在依然在用UCOS 不管是II还是III,感觉还不错

网友:
裸奔,没有太大程序。

网友:
必须裸奔,没有复杂的应用和界面,没必要上系统。
这要上系统就选更高的片子了,stm32 的方向就是工业电机方向。要稳定,我做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控制和测试,数据传出其让别的设备显示就好了
至于界面 用触摸屏或电脑,通信即可。

网友:
我发觉,到目前为止还没必要用得上ucosII这么高端的操作系统

网友:
受教了,不会用操作系统,目前STM32一直用裸奔,程序有180K左右,程序中用了大量的状态机。

网友:
基本上都是裸奔

网友:
不用,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上OS啊,还是裸机实时性高。
至于楼上有人说上OS方面移植啊啥的,我想说裸机程序不方面移植吗?你们写裸机函数不封装吗?模块不做.c.h封装吗?函数之间耦合性这么大?
上OS绝对优势?

网友:
裸奔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搞过Nucleus,代码全部开源的。

你听谁说nucleus 开源的

网友J(2017-11-14):
引用 网友G:
很久以前,一直裸奔,当接触到ucos之后,就再也没有裸奔过.......
既然裸奔也是实现前后台类似系统的功能, ...

可是实现同样的功能,批量生产要下载代码应该要多花好多时间吧

网友:
裸奔,写复杂界面也用裸奔。裸奔都搞不定的事情,搞操作系统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开始觉得操作系统很厉害,但用不好,还不如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是实现同样的功能,批量生产要下载代码应该要多花好多时间吧

这是个平衡性的问题吧。OS可以把很多工作切割开,很多类似的功能也可以很容易的重复利用,新加功能也不容易影响到以前的功能。
对于我个人开发周期会缩短,稳定性也更好。
工厂端的话,应该还好,不会增加太长的烧录时间的。

网友:
说OS没必要的,那只是你的系统太简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