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NIOS在产品中的应用!

楼主(2010-03-19):
很多人在谈NIOS,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的产品中使用了它?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的,但是不是很多。

网友:
一般的场合不会去用NIOS的

网友:
小弟我正尝试用EP2C8做一个项目,过几天板子就回来了。
主要功能:
3轴电机运动控制
16路LED PWM调光
三轴光栅尺计数
一轴小电流直流伺服马达控制
因为刚学NIOS,所以这次暂只用它控制小电流直流伺服马达
我做出来了就告诉你 哈

网友(2011-10-12):
虽没玩过Nios,但折腾过它的竞争对手MicroBlaze,有几点杂乱的感触供参考。
 1、FPGA擅长做高速并行处理,软件擅长做顺序处理,在两者都有需求,且电路规模又要尽量小的情况下,在FPGA内嵌处理核是不错的选择。
 2、FPGA和CPU结合系统构筑灵活,适应性强。FPGA内嵌CPU的实际产品并不少,何来不能做产品之说?
 3、FPGA内嵌的CPU其成本可能高于普通单片机,只有在FPGA+CPU结合用途下才有意义。
 4、内嵌了CPU的FPGA的综合工作很痛苦,因为CPU的逻辑规模大,调试时每改动一丁点没准就得等上几十分钟的综合时间,设计者易生白发。
 5、注意开发顺序有助于节省时间:最好先不带CPU尽量调好其余的功能,然后安装CPU,最后调软件。因为嵌入CPU之后综合时间会变长很多,而只要不动FPGA逻辑,光软件编译速度很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几个产品上用过,跑uclinux,还可以,比较稳定。

网友:
如果是 3C 产品很少人会用,因为周边IC成本高!

ALTERA FPGA 走高单价产品路线,不过目前渐渐少了,因为Cortex-XX 太好用了,老板喜欢便宜的!

低单价的FPGA速度太慢,而且已经10年都没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