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侦听问题

楼主(2010-03-19):
最近在做nRF905一对多的实验,一个接受端,多个发送节点,采用的是竞争机制。节点先检测外部是否有信号存在,如果有信号就先不发送,如果没有信号就发送。在不发送的情况下,该节点跳到其他的频率上再检测这个通道是否有信号,再进行发和不发的处理。
说明书上介绍905检测信号应该是同频率的才能检测到,即CD=1,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侦听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某个节点在一个频道上能检测到其他频道上的信号,它就认为有信号在占用频道送,所以它就不发送了,导致信息一直都发送不出去。
向各位大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