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思卡尔单片机MC908GT8CFB的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请教各位大大,关于飞思卡尔单片机MC908GT8CFB的下载线怎么画啊 我原来用的都是16位的,第一次用这个8位的
原来那个下载器的接口是
1   BGND  2 GND
3   NC    4 RST
5   NC    6 VDD
支持这款8位单片机,但是不晓得 这个1脚在这个8位单片机里面接在哪???
请求知道的指点下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单片机吗?

网友:
一样的  1 BKGD

楼主:
没有这个引脚啊

楼主:
我看英文资料看晕了

网友:
BGND 就是BDM GND  接地就行了

网友:
接BKGD。下载、仿真全靠它了。我现在在用MC9S08JM60。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选用的是 MC908GT8  ,那个和MC9s08GT8不一样的,不过管脚兼容,所以就换了MC9s08GT8,有BGND这个管脚,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