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MCU MEGA8能用MEGA48代用吗?

楼主(2010-03-19):
MEGA48有大把,但MEGA8却没有,想代用

网友:
应该不行吧,m48的脉冲脚以及定时器寄存器不完全一致,至少在main.c里面用到OCR2  = tmp_pwm;,这个对m48来说不正确,m48的定时器2有OCR2A 和OCR2B。

网友:
修改代码,精简一下可能可以,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了。还有市场里有m8的,只是价格不能让你满意而已。  话说回来,就买几片。taobao上是有大把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