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祖鸟”求助

楼主(2010-03-19):
我们的工程师年龄比较大了,只能在protel的“始祖鸟”TANGO 3.31上做图 他让我帮他能够正常运行起TANGO 3.31
大家能给个方案吗?最好是能在xp系统下运行。

网友:
用虚拟机装DOS!

楼主:
我马上去试一下 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
应该就是虚拟机+DOS了。

网友:
不知道使用windows95兼容模式行不行,或者直接拷贝那些文件,开机时用DOS去打开^_^

楼主:
各位大侠 可不可以在详细一些呀

网友:
晕,让我想起了我大学导师,技术是一流的牛人,但是习惯了dos下键盘画图。他的实验室里专门有个386电脑画图用。

网友:
虚拟机太慢了吧,dos/XP可不可以双系统?

楼主:
呵呵 老技术人呀 没办法 用新的不习惯
为了不让技术流失 大家一块想想办法吧

楼主:
【31楼】 jjldc 九九

积分:1402
派别:
来自:宁波-武汉-深圳
一直都用这个 tango确实好用啊,我们这有时候还是会用它,不过更多的还是用99se了

九九可以露个面吗

网友:
在 XP 环境下,直接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PROTEL Schematic V3.31 画电路原理图。
PROTEL Autotrax Extended V1.57 画印制板。

楼主:
呵呵 楼上的可不可以提供下载呀
非常感谢 我下载的不能直接运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楼上的可不可以提供下载呀
非常感谢 我下载的不能直接运行呀

网友:
对不起。
我目前使用的二手主板,软驱功能一直不能用,软盘上保存的东西暂时无法读出来。
所以,暂时无法上传。

如果你下载的版本是对的,应当能够运行。
在3.31中,运行Schedit.exe
在1.57中,运行Traxedit.exe
当然还有其它功能程序。

楼主:
唉 现在下载的资源真是太少了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呀
只有咱们网站上的 3.1 可是不能用

网友:
只有咱们网站上的 3.1 可是不能用
===============================

在哪里?

网友:
俺的老光盘上好像还有。

网友:
下载的肯定能用的,使用兼容模式运行,画PCB的时候要运行两次即可

网友:
这是我从DOS版TANGO转用WINDOWS版的第一个SCHPCB软件即protel2.4pcb2.8,简单好用,内含CRACK文件和系列号,对老年技术人员十分适用。从箱底翻出,有需要就下吧。

网友:
To 【楼主位】 yinxuewang 宋明刚

huayuliang 花生的提醒,使我想起了尘封的光盘。
楼主有福啦。

点击下载 PROTEL331&157 ourdev_539688.rar(文件大小:1.30M) (原文件名:PROTEL331&157.rar)

另,【18楼】eezm 提供的早期WINDOWS版本,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老同志在重操DOS版本一段时间之后,再上WINDOWS版本,很快就会适应的。

楼主:
太感谢大家的帮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 找不到序列号

网友:
“始祖鸟”?才看到!

同意 【10楼】 JQ_Lin 所说——我一直是“在 XP 环境下,直接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PROTEL Schematic V3.30(我不是3.31)画电路原理图。
PROTEL Autotrax Extended V1.57 画印制板——然后使用99敷铜。

习惯成自然——特别是DOS版的“DRC”功能、比较“直截了当”——校验结果直观。

网友:
to【22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可以了 真不知该如何感谢

网友:
To 【22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非常抱歉 找不到序列号
=============================

Advsch2.4\下有个Serialno.txt
Advpcb2.8\下有个Crack.ex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3.31中,运行Schedit.exe
在1.57中,运行Traxedit.exe
xp下没法运行

呵呵 又得麻烦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wxfhw 可比帮帮忙吗

网友:
To 【27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在3.31中,运行Schedit.exe
在1.57中,运行Traxedit.exe
xp下没法运行
=======================================

过去,W-98、W-2000、W-xp、W-xp2 都没有问题。
现在又试运行一次,W-xp3 没有问题。

楼主:
难道是我的系统有问题吗

网友:
估计是你的安装、设置有问题。
稍等,把我的安装结果传上来。

网友:
我重新安装:
分两个文件夹 SCH 和 PCB,不下设子文件夹。
显示驱动已经分别设置好。
在我的 W-xp3 上运行正常。
现将我的安装结果压缩上传。

点击下载 Protel_3.31_&_1.57_for_DOS ourdev_539864.rar(文件大小:1.00M) (原文件名:Protel_3.31_&_1.57_for_DOS.rar)

下载后,直接解压到某硬盘分区根目录(在根目录生成两个文件夹 SCH 和 PCB)。
在 SCH 中,运行 Schedit.exe 及其它。
在 PCB 中,运行 Traxedit.exe 及其它。
试试吧。

网友:
【14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唉 现在下载的资源真是太少了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呀
只有咱们网站上的 3.1 可是不能用
===============================================================

我找到了本坛上的“TANGO 3.1”,在W-xp上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只是它的SCH是v3.16;PCB是v1.10A。

楼主:
谢谢 JQ_Lin

今天我在多台机器上都试了一下 只有一台dell的机子能够正常使用
看来还是有什么地方是不兼容的

网友:
【34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今天我在多台机器上都试了一下 只有一台dell的机子能够正常使用
看来还是有什么地方是不兼容的
===========================================================

多半与所用机器的显示系统有关。
SCH和PCB中都有个显示配置文件Graph.DRV。它是所列诸多显示驱动文件(*.drv)其中之一的复制品,作为当前的显示驱动。
你会发现,我在SCH和PCB中用的Graph.DRV都是Vga640.drv的复制品。在我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建议你逐个替换别的显示驱动试试。
手动修改,注意文件名,有许多是打印机的驱动,不要搞错,以免浪费时间。
自动更换,运行驱动设置程序文件Graphset.exe,在列表中选择。可能存在几个可用的显示驱动,选择分辨率较高者即可。
相信会有好结果的。祝你和老工程师好运!

网友:
【28楼】 yinxuewang 宋明刚:wxfhw 可以帮帮忙吗

  我亦上传文件,以供选择——欢迎交流。

  简单说明:
    1、_PROTEL.EXE 文件,为“原版”压缩(自解压)文件——因为无法直接上传,压缩为 _PROTEL.rar上传;
    2、将“_PROTEL.EXE”解压缩到您认为合适的分区和目录里——包括U盘之中......即可运行;
    3、我示例性地、把软件解压安放在 \tango目录,而把输出的电路图和电路板文件、安排在 \tango\temp 目录之中——可据需要设置;
    4、可以增加一些您认为方便的批处理文件——见“Tango软件及设置示例.rar”(直接解压即可)。
    5、必要时,亦可试设置在98兼容方式运行......

网友:
JQ_Lin 的热心与耐性让我汗颜啊 ....

网友:
也就是帮一下老工程师的忙吧。

如此不起眼的帖子,阿莫都注意到了。
阿莫几乎没有不过目的帖子,佩服啊。

网友:
虚拟机可以选择,但太麻烦了,楼主去查查"Dosbox"相信会有所收获,那玩意儿连仙剑奇侠传1和殖民计划都可以跑,别说是tango了.

楼主:
昨晚的时候我按JQ_Lin的方法试了一下
在重启了N次电脑之后 还是没有设置成功
一定让JQ_Lin失望了
但还好,还能有一台机子可以运行 这就很不错了

咱们的ourdev有这么多好心人
论坛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网友:
还是用虚拟机比较好一些。
记得 VMware 虚拟的是 440BX 芯片,显示驱动如果用工具安装的话,是SVGA,不知道不装是哪种。

我下载的软件都是先用虚拟机测试完,确认工作正常、没有木马、病毒之后才安装在实际使用的系统上。

偶尔也拿虚拟机玩玩游戏。只是机器比较老,跑3D太吃力。

网友:
虚拟机里装个FREEDOS

网友:
呵呵呵…
JQ_Lin在捶胸吐血中…

网友:
【40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昨晚的时候我按JQ_Lin的方法试了一下
在重启了N次电脑之后 还是没有设置成功
====================================

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需要重启电脑呢?“我就纳了闷了?!”

网友:
直接在XP下安装一个DOS系统不就行了?
MAXDOS:http://maxdos.net/bbs/index.php

网友:
会不会运行程序的目录是中文路径呢?
或者在执行程序的属性改成win95 /win 98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电脑直接黑屏了

网友:
两个文件夹SCH和PCB一定放到硬盘分区根目录,避免长的路径和路径名。

网友:
我还是认为是兼容的问题,有些系统装了没法运行很多DOS程序,Ghost版系统的启动会有个DOS系统,用那个DOS工具箱的东西进入盘符去运行目标程序很好

网友:
其实那算个双系统,喜欢WINDOWS作业系统的可以启动WINDOWS系统编辑,喜欢DOS可以在启动选择哪里选择DOS工具

网友:
32 楼  的 确实 能用
古老的PCB 软件

网友:
我【36楼】上传的DOS版的 protel软件,放在U盘里、都能“直接”正常运行——方便携带使用。

不需要任何的“驱动”或者“设置”,在XP系统之下,运行正常:
——我现在仍然一直在“使用”;
——因为我自己亦是一个“老工程师”(out啦)“。

网友:
To 【47楼】 yinxuewang 宋明刚
呵呵 电脑直接黑屏了
=============================

黑屏也不必重启。
Ctrl + Alt + .  ——调出任务管理器,结束它的任务即可。

我这里xp3,以下三个驱动都可以用:
1.  CGA.drv     CGA 4 COLOR 320x200
2.  EGA.drv     EGA 640x350
3.  VGA640.drv  VGA 640x480
当然要用第三个了。

问一下,不能运行的那两台电脑的显示系统,是宽屏幕的吗?

楼主:
呵呵 还是JQ_Lin 执着

黑屏后 Ctrl + Alt + .  ——调出任务管理器,结束它的任务不可行。
显示器直接没有信号了

有两台机器都是一样的 一台可以运行 另一台却不可以

能运行的也是宽屏的 我的那台是17的非宽屏液晶

网友:
应该和显示器无关——只不过,宽屏会使图像显示“不成比例”。

因为“安装”(实际上是“解压缩”)在U盘里、随身携带;
我使用过不同的系统(98、xp),不同的屏(14/15/17、宽屏),不同的屏幕分辨率.....
都可以运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