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BJ or DBG file not found

楼主(2010-03-19):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1000000
Config Portc = Output
Portc.0 = 0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1024
On Ovf0 Timo -isr
Enable Ovf0
Enable Interrupts
Load Timer0 , 250
Dim I As Byte
I = 0
Start Timer0
Do
Idle
Loop
End

Timo -isr:
I = I + 1
If I >= 4 Then
Portc.0 = Not Portc.0
I = 0
End If
Return
以上是编码,在PORTC.0上接一个LED和限流电阻,想让LED大约1S亮1S暗,用BASCOM-AVR编程,点击SIMULATE(也就是F2)出现Error:OBJ or DBG file not found  为什么?

网友:
编译过(F7)吗?

楼主(2010-04-19):
To use the built in Simulator the files DBG and OBJ must be selected from the Options Compiler Output TAB.

The OBJ file is the same file that is used with the AVR Studio simulator.

The DBG file contains info about variables and many other info needed to simulate a program
我点击Options--Compiler--Output,在Output里并没有DBG和OBJ文件,为什么?

楼主:
在Output里有DBG和OBJ文件,DBG文件就是DEBUG FILE,  OBJ文件就是AVR STUDIO OBJECT FILE.
DBG文件和OBJ文件都打勾了,可为什么出现Error:OBJ or DBG file not fou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过(F7)吗?

按F7没有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Output里有DBG和OBJ文件,DBG文件就是DEBUG FILE,  OBJ文件就是AVR STUDIO OBJECT FILE.
DBG文件和OBJ文件都打勾了,可为什么出现Error:OBJ or DBG file not found

上面设置好了,先按F7编译,编译成功没有错误后按F2模拟。

建议从新建立一个新的英文工作目录,所有的工作在这个目录下做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F7编译,生成.hex文件,在实验板测试,能达预期结果。可是如果编码很长,如何检测编码是否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ctrl+F7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