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天线电感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0-03-19):
433MHz或315MHz的无线收发设计中,经常要使用PCB直接画出天线,那么该天线的电感量应该如何计算呢??
其中PCB板的材质为FR4,板厚1.6MM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测电感量呢?这种PCB天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S11来测量和调整。

网友:
直接测试 很方便的~~

网友:
拿一个仪器,再板子上慢慢调试

网友:
2楼正解。还可以用hfss仿出来。

网友(2012-03-01):
PCB电线自己不好测试的,最好是使用仪器。这也是PCB天线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