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yclone III的手册对模拟供电部分描述不是很明白,比如jtag的供电VCCIO还是VCCA?

楼主(2010-03-19):
VCCIO powers up the JTAG pins (TCK, TMS, TDI and TDO)
and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pins: nCONFIG, DCLK,
DATA[15..0], nCE, nCEO, nWE, nRESET, nOE, FLASH_nCE,
nCSO and CLKUSR.

以上意思表明,Jtag的由VCCIO供电,也意味着Jtag引脚的有效电平及上拉电平都为该bank的VCCIO的供电电压;

而在nCONFIG、TMS、TDO、MSEL[0..3]等引脚的具体说明中为上拉到VCCA;

CYCLONE III EP3C25/40 芯片的VCCA都为2.5v,而若Jtag所在的bank的VCCIO为3.3v,以上说明就矛盾了;

求解?

网友:
应该是由VCCA供应内核电压的,我有一次画错板子了,VCCIO都没错,VCCA是1.2,JTAG就一直找不到……

网友:
这里表明,当VCCIO为3.3V时,JTAG座子上供电的都是VCCA,也就是2.5V的电压,包括TMS和TDI。在我自己的板子上,MSEL的高电平接的是2.5v,nCONFIG则是接的3.3V。以上截图来自于《Cyclone III device handbook》

网友:
也可以参考坛子里的另一个原理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12544&bbs_page_no=1&bbs_id=102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意并严重感谢你的观点

网友:
非常关注。
仔细一看好像是该接vcca的。

原来我做过一个板子,Cyclone3的。
vccio只用了3.3V
我的jtag口也直接用Vccio 捅过去了,用着也正常。

网友:
bank的VCCIO是可调的,3.3和2.5。VCCIO都调成3.3没问题啊

网友:
根据官方的说明应该是接VCCA,也就是2.5V,但经过实际测试,3.3V也可以工作且比2.5V工作正常一些(注:我的bank1用的是3.3V)。在2.5V下使用usbblaster连接不上,读器件id为0xffffffff,用3.3V作为jtag的供电,一切工作正常。

根据altera以往惯例,altera的jtag所用电压为所在bank的电压,也应该为3.3V。

是不是altera的手册写的不对呀!altera官方出的demo board用的jtag电压为2.5,因为它的bank1所用的电压也为2.5v。

综上,还是用3.3V比较稳妥

妥!

请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