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串口接收一串数据,然后又发送到串口!!!!!!!可用程序!

楼主(2010-03-19):
如何从串口接收一串数据,然后又发送到串口!!!!!!!可用程序!

网友(2010-04-24):
回复 楼主:

是什么芯片的呢。。

网友: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4PF;         // 设置负载电容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6D;                 // 1MHz 9600
    UBR10 = 0x00;                 // 1MHz 9600
    UMCTL0 = 0x10;                //
    UCTL0 = CHAR;                 // 字节RST*
    ME1 |= UTXE0 + URXE0;         // 接收使能
    IE1 |= URXIE0;                // 接收中断使能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P2DIR |= 0x10;                // P2.4 输出
    _EINT();                      // 总中断使能
    for (;;)
    {
        _BIS_SR(CPUOFF);          // 进入LPM0
        _NOP();                   // 此处可以设置段点观察
    }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发送是否空闲
    TXBUF0 = RXBUF0;               // 将接收的字符传递给发送缓存进行发送
}

TI的例程,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