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12864R P-1 点不亮

楼主(2010-03-19):
我是用EDN论坛的程序修改的 用的是pic16f877 做控制器 但是始终点不亮 请问各位有什么高见 麻烦向我提提 谢谢

EDN 网上资料程序ourdev_539573.rar(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d223c4e1-e3d3-4d0a-b423-a90271276838.rar)

附上程序例子

楼主:
望做过这种液晶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首先看你的各引脚有无虚焊,在根据时序图简单的修改程序中延时的部分。

楼主:
你好 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重新侧过几次 管脚没有接错 连接正常 是否要调对比度呢

楼主:
YM12864终于点亮了 后来才发觉对比度没有调好

网友(2010-08-24):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这跟你是一样的型号,可是怎么也点不亮。调好几天了,你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