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报废两块max7456,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0-03-19):
供电直接取自电脑usb,电压为5.2v
max7456的外围电路焊在面包板上,max7456芯片是焊在转接板上。使用3。3v供电的单片机驱动max7456
由于max7456能够识别3.3v为高,所以sck,cs,sdi都是直接向连;sdo是串个2k电阻,下拉3.9k的电阻接地;电源接口都接104电容
sck,cs,sdi的io口 的驱动电流为8ma
VAVDD VDVDD VPVDD直接连USB的vcc,它们的地都直接连接USB的gnd(初步怀疑是这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我在插拔usb口供电线的过程中,大概5次后,max7456的显示就出问题了,虽然还可以读写max7456,但是max7456已经坏了

显示如下

楼主:
全屏会自动叠加一些字符,好像这些字符就是背景一样,maxin的东西应该不会如此脆弱,只能说明我的电路确实存在问题
准备画电路板,看看还会出现这种状况不

楼主:
顶起,直到有人注意

楼主:
每天一顶,快乐轻松

网友:
帖你的电路图看看。听说有很大冲击电流。

楼主:
电路图,直接使用datasheet上的图

楼主:
我打电话询问maxin的技术,确实可能是电流过大冲击的

网友:
我也用max7456做OSD,刚做好。但连电视信号测试后没有反应。你怎么弄得,用的是什么程序?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504&extra=page%3D1,你看看这个。

网友:
这芯片名字,,7456

网友:
qq  435079497 ,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下

网友:
这片芯片啥价钱?一直想用,但听说很贵啊

楼主:
我目前用lm3s8962和mega16、mega64驱动它
使用spi和io口模拟spi,发现使用lm3s8962竟然搞坏了两块,可恨的zlg的板子

网友:
70多米,在淘宝上卖的。nnd,就一颗瓜子么。说实话比瓜子还小。28脚搞了半天。max7456,也有人叫  马克思气死我了。嘿嘿。

网友:
lz,我用的是16的芯片怎么就没反应呢,我用的也是16的芯片,敢不敢把16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上次有询问美信代理,说25能做下来,差很多哈!

网友:
曾看到过USB方面的设计资料,冲击之大很难想象。没记错的话有几十安。
解决办法是电源串入电阻,可根据需要,串入0-几十甚至上百欧电阻。
这种电流是非常大但时间很短。

有一建议,大家得到回答。是别人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客套的“谢谢”。但能将最终结果告诉大家。这不是针对楼主。遇到多次无果而终。

修改原因:修改错字。

楼主:
确实,我之前只是看到USB,500ma的电流,没有考虑到冲击电流会这么大。
max7456若是量大的话,25左右确实可以拿下,绝对不超过30,很超值了。

楼主:
驱动程序很简单的,美信的笔记写的很清楚了
还有若是没有显示,看看延时,延时的大小参照datasheet

网友:
前两天没搞这玩意,今天再来调试。我用的图是

刚好有一个16的最小系统板子,7.3728M晶振,连SPI,烧上程序,再连USB视频采集卡,还是没反应。我的程序是别人的,也是搞了半天才通过编译(它也是16的芯片)。哎,搞了半天。楼主你的,硬件图应该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吧,你用的单片机是哪个?你程序能不能拿出来看看?帮我解决下问题。谢谢

网友(2010-07-17):
回复 楼主:
其实芯片应该还没坏

买了2个芯片,其中一个也出现楼主同样的情况
看了帖子之后,也认为坏了,但是今天早上把整个字符存储器写了一遍
结果芯片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拿你的芯片也试试看,也许同样没坏

网友(2010-08-25):
这个问题只要把字符存储器地址0的内容重写为空白即可。

网友(2010-10-01):
我也做了一块7456的板子,输入输出置空的情况下,接上电源,电源电流在170mA左右,远大于额定Vout电流,芯片发热很厉害。然后把输入接了摄像头的信号,有输出,芯片发热情况好点了,但把摄像头给烧烫了……摄像头可是好几百的CCD啊,怎么回事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电路时按照datasheet上搭的,只是把75欧换成100欧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询问美信代理,说25能做下来,差很多哈!

看这帖时间有点久了,不知道13楼你是否还有产品需要用到max7456这款芯片呢?目前有一款dp7456,可以pin对pin代替max7456,功耗比进口还低.性价比高,可以说是穷人用得起的OSD啊!若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给你发点资料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