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2C8Q208C8读写SDRAM的最高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0-03-20):
请教魏同学 用EP2C8Q208C8读写SDRAM的最高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应该是看你的芯片的速度等级  和SDRAM的速度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2C8Q208C8N + SDRAM @133MHz

网友:
EP2C8Q208C8的最高速度是240MHZ,但是SDRAM最高速度为133MHZ,

网友:
c8的器件可以跑到120M,考虑到稳定性以及功耗所以让它跑到100M

网友:
2C8Q208  好熟悉的芯片,貌似柜子里面还几片闲置的

楼主:
EP2C8Q208C8  + SDRAM 做高速数据采集  速度能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