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都必备哪些软件啊?

楼主(2010-03-20):
我是一名新手,做毕业设计要用WinCE,和看了几天WinCE了,可就是入不了门,而且现在有一个大问题,不知都用什么软件。
现在了解到要装Platform Builder 5.0;
还要用到Visual Studio 2005/2008或EVC++
还听说要用ADS1.2
还要用到ActiveSync

现在只是模糊的了解到要用Platform Builder 5.0“生成”WinCE核,然后通过一个软件(是什么软件呢?是ActiveSync吗?)下载到实验板上,相当于把WinCE安装到实验板上了。然后对于想用的硬件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编驱动时在什么环境下呢?),然后调用一个API函数,再烧到实验板上。
现在对wince的理解不多,求高人指点一下啊,说说都要用什么开发软件,各软件都是做什么用的?谢谢了。。。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5.0
VS2005
ActiveSync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网友的回答,能否简单说一下它们各自的作用呢?
就是说把开发流程简单描述一下,不盛感激。。。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5.0 :顾名思义,就是要build这个wince的platform的,其实就是将整个建立好的WINCE操作系统工程进行编译,链接,然后打包生成可供运行部署的操作系统,一般叫nk.bin
在使用这个Platform Builder 5.0 时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BSP,板级支持包,通俗一点其实就类似于驱动程序,当然BSP里边很多是源码,配置文件,注册表文件,这些和平时桌面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还是不一样的。BSP哪里来?你所使用的硬件平台的提供商来提供,如果是自己做的平台,那就找核心CPU的厂商,他们一般都会提供标准版的。

经过Platform Builder 5.0 后才有了可以使用的WINCE操作系统,下载到板子上,需要这个板子提供的BOOTLOADER,一般这个也会包含在厂家提供的BSP中。

经过验证你做的wince没有问题了,就能进行上面的程序开发了,这一点倒是和桌面windows非常类似。这里就要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开发语言,上面说了,VS2005,这个和桌面开发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微软原来提供了EVC,一个wince下类似vc的开发环境,可惜到了wince5.0就不再支持它直接调用RAPI进行远程下载和debug了,很郁闷。VS2005在EVC面前只能算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第二个东西就是ActiveSync 了,他的作用就是作为vs2005环境和板子上的wince系统的桥梁,可以直接在PC上编译,通过ActiveSync 下载到wince,并且进行远程调试,当然ActiveSync 的更加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使得PC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对WINCE的API进行调用,实现很多高级功能,这就是微软所谓的RAPI,远程API。

具体的WINCE开发与程序设计,要细细讲来,可以开一门本科4学分的课了。

楼主:
三楼网友的解答正是我想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
路过!学习! 正准备在win7+vs2008+wince6.0 上建立一个开发系统,今天开发板就到了,到时候将完整的连接方式写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B6.0好像只能和VS2005配套...

楼主:
等我把开发环境搞好了也把经验上上来,但愿在明天或后天!!!

网友:
【6楼】wangyi1e  用什么开发板 推荐一下吧

华北电力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邻居呀

网友(2010-10-29):
我是新手,下了好多次platformbuilder5.0都没成功,有platformbuilder5.0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2010-11-29):
建议6.0吧,和vs2005集成到一起,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市场上wince的书很少啊,多参考网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6.0吧,和vs2005集成到一起,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市场上wince的书很少啊,多参考网络吧~

我还是觉得wince5.0好用,wince 6.0 蹩脚
我现在看好wince 7.0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