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看好胜利VC86E4位半万用表,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3-20):
已经看好胜利VC86E 4位半万用表,精度比UT61E高,但是不了解内部做工和实际使用情况希望大家多给意见。
其它的表也有相中的UT58E UT61E(61E温飘还是有点严重),如果大家还有其它精度好的4位半表请推荐给我。

楼主:
听说VC86E已经停产原因不明,有懂行的大虾说一下,现在又看好VC86D UT61C两款3位5/6最大显示6000芯片是FS9922,不知这两款表速度如何。

网友:
买UT61E吧,速度快!61C 61D速度太慢!不要听别人胡说,UT的表还是物超所值的,最起码是国产最好的。买安捷伦的人,他把表用来测量什么?真有那个必要吗?除非你是仪表收藏者或者发烧友。

网友:
UT61E的速度在UT61系列里面是最快的,VC86E与UT61E主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看好胜利VC86E 4位半万用表,精度比UT61E高,但是不了解内部做工和实际使用情况希望大家多给意见。
其它的表也有相中的UT58E UT61E(61E温飘还是有点严重),如果大家还有其它精度好的4位半表请推荐给我。

华谊ms8218是国内最好的全自动4位半表了,50000计数,类似福禄克的187,速度快、精度高.UT61E价格相对便宜,速度快.最经济实惠的是VC97了.我就喜欢自动量程的表.

网友:
如果你准备出手一千块钱的表,二手的FLUKE187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呵呵,华谊的表看起来不错呀。据说胜利的VC86E 因为芯片在开背光的情况下会有干扰,所以停产了,优利德的UT61E我自己再用,外观不错,但是内部做工有点惨,不过还好,用起来还行。胜利的VC97确实是款很实惠的表

网友:
自动挡的不知道,但手动的选7129的芯片的好,多重积分,数字调零,1/5位计数1/4位显示(第5位四舍五入),牌子自己定市场上有0.5%和0.05%准确度的注意挑选。

网友(2011-06-17):
vc86e测频率1KHZ标准2V还行挺准的。在线测10M晶振就不行测不到频率,哪位试过。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A:

最近买了台VC86E  应该是新版的,测20MHz 的TCXO(0.3ppm精度  1ppm/度温度系数)很准,20.000MHz
测0.5% 5ppm 1/4W dale电阻也很准。

网友:
收了两个VC980的表,手动4位半,用美信ICL7129ACPL的芯片(一个白字,一个激光刻字),,DIP-40封装,,,里面的芯片就烧剩一个贴片555,,,其余的瓜老衬。。强悍的是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到烧的痕迹,,铜皮都没有断的.......。。买一个刻字的7129都比我买两个坏表贵了。。。。。修好,,,普通用途足够了。。。

网友:
才买了一个,对得起那个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枪手,你走吧。你看看你的回帖吧。

网友:
华谊的ms8218看来不錯的,有用过的请介紹一下。

网友:
入手VC86E,感觉速度没得说,精度和温漂没仪器没法比较

网友:
入手一台70C ,生不如死, 见过不好的表,但没见过做得如此差的表,这次例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入手一台70c ,生不如死, 见过不好的表,但没见过做得如此差的表,这次例外了

呵呵,一样感觉,入了一台70D

网友:
VC97还是不错的表,但我还是选择了福禄克17B

网友(2011-11-15):
我的ut60g用了六、七年了很好用的,用福禄克8050校显示数值偏小但在允差之内。大大的幕屏和显字以及红色防滑外売沉颠的感觉真好,为什么大家对它意见这么大。因为他们的东西贵吗?还是性能就是不如华谊、胜利等国产的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