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VDS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初学FPGA,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各位 例如Cyclone中没有SERDES,但是I/O支持LVDS,是不是只有IO差分收发器,要提高速度,串并模块是否要自己做?

楼主:
还有 ALTLVDS 宏模块是什么作用,是实现SERDES的功能吗,还是、????

网友:
CycloneIV以下的不支持SERDES。但是有LVDS收发模块。SERDES是不需要随路时钟的,它的时钟信息从数据流里恢复。
ALTLVDS宏模块是一种同步串行的工作模式,就像SPI口一样,需要拉一根时钟线。

网友:
是,请看文档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altlvds.pdf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的朋友们!!

网友:
用cycloneIV吧,xilinx的spartan6也有ser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