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的上网本,那位兄台使用过发表一下意见咯

楼主(2010-03-20):
1600的上网本,那位兄台使用过发表一下意见咯!最近想买一本上网本。不知其效果怎么样,所以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
键盘很不好用 要买大电池

网友:
开qq农场很慢

网友:
还在玩QQ农场啊  好久没去了 呵呵

网友:
如果用惯了小黑的键盘,这个用起来不舒服;
屏幕一般是1024,600的,看在线MSDN很不舒服;
右手掌托一般会比较热;
声卡音质不咋样;
网卡有些不太好,我这个是有线网卡怎么接都是10M的,无线的没问题;
内存要加大,我这个加到2G了;
基本比较费电,我这个3芯电池只能用1个半小时;
性能看你干什么,开农场牧场还可以忍受,flash内容多就比较卡了;
我一般开着3个VS2008和一个SQL2005,有时候还带上xampp+mysql;不觉得慢;
这东西适合加大电池随时随地写代码,野外调设备,不适合娱乐;

网友:
还有,这类机子是纯山寨货,
买来你要有自己拆开修机的觉悟;
虽然我的机器8个月来还没挨过烙铁,
但是买来后拆开发现风扇叶片上卡着一个弹簧,风扇根本不转,取出弹簧后一切正常;
无线网卡是minipciE的,嫌不好可以自己买来换上;
不过有些版本是USB的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要是说用这个上网本,运行个PPStream看个电影,或运行个Proteus,keil之类的应该可以吧?不知道大家运行过这些程序的时候卡布卡啊?

   我只想用这个上网本平时能编写一些程序,和单片机联机测试用。

网友:
看电影。开个protues没问题!

网友:
就是电池续航能力差了店

楼主(2010-06-06):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电池最多就只能用一个小时(前天刚买了一台)、哈哈不过用来编写一些程序,做个模拟仿真到是很方便。

网友:
10寸的屏小了点,12寸的高分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