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游戏手柄遇到问题了,有空的帮忙看看啊!小弟先谢了!

楼主(2010-03-20):
最近翻出了一对游戏手柄,带摇杆那种。想改装成小车的无线遥控,也好废物利用。

我想做的事:
自己加一块单片机来读取手柄的动作数据,然后通过数传模块发送

问题是:
想尽量利用原有的电路,如何获取手柄的动作数据,不知道它接口是什么样,怎么操作它才能得到手柄的输出数据。

手柄介绍:
是一个USB接口的游戏手柄,使用一块CY7C63723 单片机来实现数据获得 和 USB通信

希望有知道的弟兄们告知下,谢谢!

楼主:
没人提点提点吗
不然 就废掉原有的电路,直接用单片机读取手柄数据

网友:
PS2的接口比较容易。你这个usb用的方法不便宜

楼主:
谢谢 LS
我是想用AVR单片机来替代CY7C63723,然后由AVR单片机读取手柄的动作数据,并通过无线数传模块发送出去
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获取手柄的动作数据

楼主:
再顶下 希望有高手指点下

楼主:
再顶下帮忙看看

网友(2010-08-18):
那个从手柄接到CY7C63723上面的几根彩线应该是标准的ps手柄接口。以前在网上看到过avr读取ps和ps2手柄的文章,到网上搜一下ps手柄的通信协议,再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应该不难

网友:
USB协议是很复杂,要想读手柄的数据,首先要实现一个USB Host,虽然有专用芯片,但手柄的通迅协议是很难分析出来的。所以建议你别费那事了,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网友:
是在不行就直接读按键数据吧。在原有上面改装有点困难

网友:
直接飞线接按键,自己扫描吧,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