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有关仪表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无正文)

网友:
我用过,是加上ref

楼主:
op2177不知道,这个只是书上截个图说明原理。

我也觉得是直接加上Vref,因为光看右边的差放,就是(V正-V负)*(R2/R1)+Vref

网友:
这个我也正在搞,现在已经搞定了,用于热电偶放大。呵呵。

接上Vref后,结果是在此点接地时输出的电压直接加上一个Vref。与放大倍数没关系。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图片的双运放的公式是怎么算出来?(要包括那个Rg一起算)?

楼主:
有点麻烦,推了很久,不知道怎么算。希望有人把推导过程算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是直接加上Vref才对...
OP2177很贵的,还不如直接上单片集成的
用过AD8221非常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加上Vref才对...
OP2177很贵的,还不如直接上单片集成的
用过AD8221非常不错

hello, AD8221大概多少钱?

网友:
课本或datasheet上介绍的电路一般都是双电源供电,但是如果实际应用中,使用单电源供电,
输入端是否要加偏置电压,还是只要Vref端加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个很常用的三运放高共模抑制比电路,用运放的基本知识就可算出其增益,呵呵,自己算一下哈

网友:
AD8221,8222
有两档,A,B
价格不一样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现在TI都要出什么都包括在内的EEG ECG专用芯片了
就差自己出EEG ECG产品了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加上Vref才对...
OP2177很贵的,还不如直接上单片集成的
用过AD8221非常不错
hello, AD8221大概多少钱?

AD8221AR大概20元/片
AD8221BR大概30~35元/片
以上是淘寶價,BR性能優于AR.
我之前用的是AD8221B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加上Vref才对...
OP2177很贵的,还不如直接上单片集成的
用过AD8221非常不错
hello, AD8221大概多少钱?
AD8221AR大概20元/片
AD8221BR大概30~35元/片
以上是淘寶價,BR性能優于AR.
我之前用的是AD8221BR

Thanks,我现在用8512、TL072搭建了一个,测试温度结果很可以。后期投板都直接用op27(因为手头上有一些OP27)

对了,请教各位,我正在做8路热电偶的巡检测温仪,这些仪器后期都要校准,恒温源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我现在用8512、TL072搭建了一个,测试温度结果很可以。后期投板都直接用op27(因为手头上有一些OP27)

对了,请教各位,我正在做8路热电偶的巡检测温仪,这些仪器后期都要校准,恒温源怎么搞?

----------------------------------------------------------------------------------------
如果是测温的话不建议用OP27,带宽高了搞不好反而容易震荡
用OP07即可,反正引脚顺序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