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I/O口输出不正常,怎么判断单片机的好坏?

楼主(2010-03-21):
昨天用mega128调程序,始终不正常,用万用表测了一下PE0口,本应输出高电平的,但是输出电压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只有2.5V,我是用5V供电的。
然后我让整个PE口均输出高电平,测过之后发现PE口所有输出都不正常最高2.5V,最低只有0.003V左右。
一下是测试程序。
#include<iom128.h>
#include<macros.h>
void main(void)
{
DDRE=0xFF;
PORTE=0xFF;
}
我用的是ICCAVR,并口ISP下载,下载时能够检测到单片机,程序也能下到片子里。下载时mega128的103兼容模式已经取消了。
我想问一下:怎样检测单片机的好坏?是否工作?

网友:
我在弄那个mega8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启用了看门狗,将看门狗的熔丝位禁止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帮忙!

网友(2014-06-16):
测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