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s3c2440的HCLK都跑在什么频率?

楼主(2010-03-21):
自己实验s3c2440裸奔 用的realview FCLK=400M
但是HCLK只能跑到100M
如果跑133M的话 会比较不稳定 跑大点的程序就会出问题
内存硬件是133M的 软件对内存作了133M的相关设置 但还是不行
发现大部分bootloader的HCLK都是跑在100M的
难道2440的HCLK需要跑在100M才能稳定? 还是说核心板布线不佳 导致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S3C2440 NES (原文件名:NES.jpg)

没人回吗?

网友:
经典的魂斗罗,如何用2440实现玩这个游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植INFONES

网友:
跑133MHz绝对没问题的。如果要上800x480且屏幕不闪烁,同时间又播放音频,没有133MHz还真不行。如果布线不是太差,重点查查2440的几个SDRAM控制寄存器参数。以下下是128MB(两片美光16位)的设置:

CLOCK_SETUP     EQU     1
LOCKTIME_Val    EQU     0x0FFF0FFF
MPLLCON_Val     EQU     0x0007f021   //405MHz
UPLLCON_Val     EQU     0x00038022
CLKCON_Val      EQU     0x001FFFF0
CLKSLOW_Val     EQU     0x00000004
CLKDIVN_Val     EQU     0x00000007  // HCLK = 1/3 PCLK= 1/6
CAMDIVN_Val     EQU     0x00000000

BWSCON_Val      EQU     0x22000000
BANKCON0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1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2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3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4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5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6_Val    EQU     /*0x00018005*/ 0x00018006 ;column address = 10bit
BANKCON7_Val    EQU     /*0x00018005*/  0
REFRESH_Val     EQU     0x008404F3
BANKSIZE_Val    EQU     /*0x00000031*/ 0x00000032   // 128MB of SDRAM
MRSRB6_Val      EQU     0x00000030
MRSRB7_Val      EQU     0x000000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2010-09-28):
回 scitech :
跑133M有没有问题绝不仅仅是你设置了几个寄存器这么简单!

第一:SDRAM各时钟信号线必须走等长;
第二:SDRAM各时钟信号线不要受到大信号的干扰;
第三:SDRAM的CLK非常讲究,看看波形情况;
第四:配置FCLK:HCLK:PCLK=1:3:6
第五:配置SDRAM的时序参数,就是你所贴的一些参数。这些参数一定
要按照SDRAM的手册配,否则很有可能起不来。不同的频率设置的各个
时序延时等是不一样的。

以上几点缺一不可。

网友:
mark。最近自己做的2440只能跑到FCLK 376M,HCLK 94M,跑到400M/100M会出现无法启动的现象。PCB的内外层厚度不一样,阻抗匹配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