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LCM 怎样使用?

楼主(2010-03-21):
前些天需要调试一块7寸LCM,但是不知具体需要做些什么,而且只有一些硬件资料。比如初始化些什么,输出格式等。请各位前辈指教指教

楼主:
坛里没有人用过吗?还是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屏是24位引脚接口的,原先系统用的是8位引脚,不知怎样去将RGB送到这24只脚上。引脚已经被系统封装了

网友(2011-01-23):
先看硬件资料,了解LCM的基本情况。
如果有代码的话,要亲自试验一下效果。如果效果很好,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否则需要根据情况修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