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3-21):
我用m16和PC通信,电平转换采用MAX232CPE芯片,该芯片周围的5个电容是1uF的钽电容,PC采用串口调试助手(网上下载的)软件进行接收。当给系统通电后后,不能接收到任何字符,若改变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或结束位的个数都会收到一个“00”,每改变一次,收到一个。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clk 8000000
//8M晶振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

void uart_init(uint baud)
{
   UCSRB=0x00;
   UCSRA=0x00;      //控制寄存器清零
   UCSRC=(1<<URSEL)|(0<<UPM0)|(3<<UCSZ0);
   //选择UCSRC,异步模式,禁止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baud=mclk/16/baud-1 ;   //波特率最大为65K
   UBRRL=baud;
   UBRRH=baud>>8;     //设置波特率
   UCSRB=(1<<TXEN)|(1<<RXEN)|(1<<RXCIE);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SREG=BIT(7);                 //全局中断开放
   DDRD|=0X02;                 //配置TX为输出(很重要)

}
void uart_sendB(uchar data)
{
   while(!(UCSRA&(BIT(UDRE))));
UDR=data;
while(!(UCSRA&(BIT(TXC))));
UCSRA|=BIT(TXC);
}
void main()
{
   uchar i=4;
uchar j='a';
   uart_init(1920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j);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uart_sendB(i);
  delay(10);
}

网友:
建议购买我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认认真真的学习,踏踏实实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