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USB手柄,玩游戏,比键盘爽!

楼主(2010-03-21):
=======================================FC.c=========================================
#include "FC.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line U8 FC_Read(void)
{
        U8 i,buf=0;
        PORTD|=FC_LATCH;//latch=H;
    _delay_us(1);
        for(i=0;i<8;i++)
        {
                buf<<=1;
                PORTD|=FC_CLOCK;//clock=H;
                PORTD&=~FC_LATCH;//latch=L;
                 _delay_us(1);
                if(PIND & FC_DATA)
                {
                        buf++;
                }

                PORTD&=~FC_CLOCK;//clock=L;
                 _delay_us(1);
        }
        if(buf==0x7F)
        PORTC |= (1<<4);
        if(buf==0xBF)
        PORTC&=~(1<<4);
        return buf;
}

void FC_Init(void)
{
        DDRD|=0x60;//PD6,PD5 in output
        DDRD&=~FC_DATA;     //This is FC of PORTs

        DDRC|=(1<<4);    //This is LED of PORTs
}

============================FC.h=================================================
#ifndef FC_H
#define FC_H

#ifndef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endif

#ifndef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endif

#ifndef U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endif

#define     FC_CLOCK    (1<<5)
#define     FC_LATCH    (1<<6)
#define     FC_DATA     (1<<7)

U8 FC_Read(void);
void FC_Init(void);

#endif

===========================END===================================================

网友:
以前用ps2手柄和lpc2142搞了一个,结果方向键有延迟,其他键没有,很郁闷。。。

网友:
对这个感兴趣,楼主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如果直接读的话不能同时读出两个按键,所以要对他进行一些处理,处理程序还不是很完善,所以还在测试

网友:
串口和USB两用的吗?(游戏口好像是15针的)

楼主:
9针插接口是用连接手柄的,非常方便,将买来的手柄(一般商店都有卖的4~5元)插入9针_孔,将USB连接上电脑,就可以进行控制了,是免驱的

网友:
电脑上的游戏口是15针的,手柄上也应该是15针的吧?难道不是电脑用的?

网友(2010-06-20):
早知道就保留以前的N个手柄

网友:
反过来可以吗?将电脑上的USB手柄,用于游戏机!

楼主(2010-08-23):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现在小孩子玩游戏机的手柄,跟电脑没有关系,插口就是9针的

回复 网友B:

将电脑的手柄用于象我这种游戏机,你不怕被环保局骂死啊,这么浪费,,这游戏机手柄才两三块钱

网友(2010-10-22):
MArk一下,我打算山寨以个wii的手柄
学习中。。。

网友:
usb部分的代码呢》?楼主能否提供完整源码呢?

网友:
HID比较简单,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过力回馈?比较关心这个,资料很少。

网友:
mark下,也想做个

网友(2011-01-03):
楼主我最近想用CH374读USB游戏手柄,来控制MEGA16执行动作,能行不?
能把你的代码分享下吗?

网友(2011-12-12):
好东西,正在研究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