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开源数控电源功能定位《功能键,面板,外壳,面板图》,正在使用中的原理图也同时上传。&

楼主(2010-03-21):
前面数控电源的功能及要求已经讨论完成,样板机已经做出及测试图片。
经过这段时间的总结,考滤到某些人群是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电源。

面板贴膜,会根据OUR的开源要求更改.>>>>>>>>>>>>>>>>>>>>>>>>>>>>>>>>>>>>>>>>>>>>>>>..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及想法,请提出来吧.
我们就讲究实用,去除华而不实的东西,其它的功能(主是软件的编程问题).咱先把电源做稳定后再加上吧..

将采用两个方案做出这套电源:
1:定位为高精度的数控电源
  高精度的电路样板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了。由于要求比较高及完美,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定板完成。
  (功率要求:(40V/4A),精度要求:电压精度:+-0.01V,电流精度:+-0.001A)

2:平民化数控电源,这个电源可以很快出,只要对成本控制比较严。
   争取成本控制100块钱以内,让参与DIY的人群更多。
  (功率要求:(30V/2A),精度要求:电压精度:+-0.1V,电流精度;+-0.01A).

原理图上传:为这次样机的原理图.不做为最终版图.有认为更好的电源方案正在调试中.

2 (原文件名:2.jpg)

3 (原文件名:3.jpg)

6 (原文件名:6.jpg)

5 (原文件名:5.jpg)

4 (原文件名:4.jpg)

8 (原文件名:8.jpg)

1 (原文件名:1.jpg)

7 (原文件名:7.jpg)

9 (原文件名:9.jpg)

10 (原文件名:10.jpg)

11 (原文件名:11.jpg)

继续上传

楼主:
图片继续上传

12 (原文件名:12.jpg)

13 (原文件名:13.jpg)

14 (原文件名:14.jpg)

15 (原文件名:15.jpg)

16 (原文件名:16.jpg)

17 (原文件名:17.jpg)

18 (原文件名:18.jpg)

19 (原文件名:19.jpg)

20 (原文件名:20.jpg)

21 (原文件名:21.jpg)

22 (原文件名:22.jpg)

23 (原文件名:23.jpg)

23 (原文件名:24.jpg)

24 (原文件名:25.jpg)

25 (原文件名:26.jpg)

26 (原文件名:26.jpg)

网友:
喜欢高精度的,既然都定制了,指标低了就不好玩了。当然不能跟商业的机器比了,这个精度对平时使用足够了。

网友:
第二个方案,10毫安的精度,不是很理想,所以,还是喜欢第一个1毫安的方案

网友:
喜欢双管齐下。满足不同爱好!照顾MM紧张的朋友,关键是为了DIY,

网友:
希望先入手平民化的,熟悉后升级高精度。等待。。。。。

网友:
赞同采用两种方案, 满足不同需求的人

网友:
喜欢第一种,要搞就搞好点的,低精度的可以从高精度的演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DIY本来就是玩及兴趣。
同时出两个版本的电路让大家都能玩吧

这次的电路设计会考滤很多细节进去,电路的复杂度也会提高。
电路调试及长期稳定性OK后,就会开源原理图。

原理图的开源程度,会根据大家的对电源的关注度逐渐开源》》》》》》》》》》》》》》》

网友:
楼主出个套件大家DIY吧,这个东西蛮实用的,谁都用得到~

网友:
比较喜欢高精度的,支持方案1.

网友:
其实完全可以做成两个方案通用,按照高精度设计,换个元器件和程序就搞成低成本的DIY版本。下次DIY的想升级也方便啊!

网友:
期待,我也想做个电源

网友:
不错!但是最后如何检定呢?

网友:
怎么没人支持了呢?顶一下。

网友:
大家可能审美疲劳了,对楼主的高精度电源都没什么反应?
我们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想看看热闹,关键是想看看不同类型的线性调整器,在电路结构和补偿方法上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如高电源抑制比、低噪声、高响应速度、低功耗等等,一点都看不到。所有的五种方案,拓扑和补偿方法基本一样。
另:既然是电源,关键指标除了步调精度、纹波外,两个调整率分别是多少?能不能测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可能审美疲劳了,对楼主的高精度电源都没什么反应?
我们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想看看热闹,关键是想看看不同类型的线性调整器,在电路结构和补偿方法上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如高电源抑制比、低噪声、高响应速度、低功耗等等,一点都看不到。所有的五种方案,拓扑和补偿方法基本一样。
另:既然是电源,关键指标除了步调精度、纹波外,两个调整率分别是多少?能不能测量下?

楼上的也太较真了,这儿做的不是严格意思上的产品。大家通过DIY是为了学到知识和给自己积累一些工具。

如果去电子市场买个普通电源也不是很贵,但要是出了问题自己修的时候头就有点大了,况且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啊。
而通过DIY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修理或者改造,如果是大牛的话可以在上面继续创造更好更强的电源。
话说回来我们这些业余爱着者那有那么多仪表去测试各类指标呢,最多就是用多用表和示波器看看电压值和纹波而已。

大家是兴趣和爱好走到一起来的,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为大家的工具箱添砖加瓦。
我说的不对之处请多包涵!

网友:
怎么沉下去了?

网友:
好久没动静,顶起来!

网友:
前方能不能讲讲主要电路的原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问一声:如果正负直接短路,保护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一声:如果正负直接短路,保护怎么样?

恒流保护。

谢谢大家关注。
这段时间正在搜集一些可以让数控电源更加稳定发烧的元件,这段时间正在做元件测试。
过段时间会有更好的作品上传。

元件挑选中》》》》》》》》》》》》》》》》》》》》》》》》》》》》》》》》》》》》》》》》》》

带按键的编码器 (原文件名:编码器盒.jpg)

高精密运放TL1013 (原文件名:1013包.jpg)

高稳定基准AD587 (原文件名:AD5871.jpg)

AD587 (原文件名:AD587.jpg)

高稳定基准AD581 (原文件名:AD581.jpg)

高精密运放TL1001 (原文件名:LT1001.jpg)

高精密四运放TL1014 (原文件名:LT1014.jpg)

高精密运放OP227 (原文件名:OP227.jpg)

申请来的元件 (原文件名:ADS1211E.jpg)

申请来的元件 (原文件名:INA117.jpg)

高稳定基准LT1031 (原文件名:LT1031.jpg)

非常不错的散热器 (原文件名:CPU散热器.jpg)

网友:
加油,快点出,自己弄个,家里实验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
前方兄:加油,快点出。支持高精度的,如果能达到电压精度:±0.001V,电流精度:±0.001A就最好。能否请你把你有关40V/4A的数控电源的文章在38度发表?那里也有很多人感兴趣。

网友:
顶~看样子新的电源不会便宜~

网友:
双手支持,还是方案1比较好,希望楼主尽快出套件,等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总觉得前方的内部电线太乱了 :)

因为没有固定的外壳所以连线会多点,这次会配上外壳设计,不再有这问题出现。

DIY就是玩嘛,做过的东西不想再重复,这次需要有新的亮点出现。
已经在做可控硅降压实验,会取消继电器电压切换,这次电路设计会使用发烧元件。
及增加连机功能做到可程控,让软件高手得以发挥。
让基准爱好者及发烧友的手上的基准也能用上。

总成本就会超过0.5K.

因为AVR涨价及供货不稳定,单片机选型,正伤脑筋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成本超过0.5k了,上STM32吧。

楼主(2010-05-23):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既然成本超过0.5k了,上stm32吧。

这段时间比较忙,好久没有更新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电源用STM32,有点大材小用了。

AVR供货不稳定,还是用回51吧,这样大家都会玩。

设计电路分为三模块设计。
1:功率控制模块,模拟控制部分及电源供电。
2:主控制模块,数字控制及采集部分。
3:面板显示及按键模块,采用三种显示屏。
(1)液晶显示器1602
(2)数码管显示
(3)VFD显示屏

准备做电源的显示屏 (原文件名:FVD屏.jpg)

VFD显示屏的专用源 (原文件名:DC-AV.jpg)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的爱好,所有板可以随便组合,设计时已经找好外壳,方便DIY。
以上设计电路实验已经全部完成,准备打板了,板回来后继续。

另有一版数控电源还得过几个月才能与大家见面。
采用可控硅切换,PWM降压加线性稳压,调整管采用COMS管。
跟HP的电源控制原理一样,可以做到PWM的纹波不会串到线性输出部分。

网友:
在“数控试验室”以见前方的数控电源,在淘宝也留意了信息,现在在our开版了,当然强烈支持!!
等待开源diy中。。。。

网友:
想请教一下前方大哥,恒流时的纹波有多大呢,按你的做,不恒流时很好,但是恒流时纹波有200个mv太大了···这样的问题出在哪呢?希望前方大哥帮我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前方大哥,恒流时的纹波有多大呢,按你的做,不恒流时很好,但是恒流时纹波有200个mv太大了···这样的问题出在哪呢?希望前方大哥帮我解答,谢谢!

电流反馈回路的走线及元件参数,不同的元件性能参数差别都很大。
目前我手上的电源恒流时,纹波大约10几个MV。

网友:
谢谢前方大哥,我再改改···

网友:
顶一下高精度的。

楼主:
新版电源回来了,正在做软件调试。

准备做新的开源形式尝试。
目前的开源形式不利于初学者学习。
完善的数控电源电路必定复杂化,一大张原理图对入门者来说相当于天书。(高手就不要看了,不是给你们看的)
突然抛出一张原理图,就会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原理是什么,它有那些指标等等。。。。。。。。
问题多了也会给开源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俺们为什么不尝试下新的开源模式呢!
这次开源,原理图不做一次性开源,要做到一步一步完成数控电源的设计。

未完待续

楼主:
热情不高,先上几张图片,此贴到此结束。
开源是否继续看情况面定。

网友(2010-07-02):
VFD屏看上去很漂亮,一直喜欢仪器上用VFD屏。

网友:
又是一毒物

网友:
功率管应该是电脑CPU散热器吧,建议定制段显LCD屏,负显,透白亮起来和荧光显示屏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