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自适应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0-03-21):
GPRS模块自适应波特率问题,用AT指令可以将模块设置为固定的波特率。

    请问自适应波特率好还是固定波特率好?还是说一样。是不是说自适应波特率处理起来会比较慢?谢谢

网友:
自适应波特率的原理是。在模块复位后,第一次接收指令的时候,必须发“AT”加回车。GPRS模块根据这几个字符进行计算波特率。在下一次模块复位之前,都不需要重新设定或者计算。

因此我想应该不会“处理起来比较慢”

网友:
有影响也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多发几个AT,其他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