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果放弃隔离的要求,那么是否很容易就能做出结构简单,效率极高的市电到低压直流的

楼主(2010-03-21):
例如直接用400V直流用BUCK电路到5V,结构不是极其简单么?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呢?

网友:
直接DC400V到5V,单级BUCK变换占空比理论值1.25%,考虑电感和器件的延时,实际占空比更小,这么小的占空比控制效果很差,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DC400V到5V,单级BUCK变换占空比理论值1.25%,考虑电感和器件的延时,实际占空比更小,这么小的占空比控制效果很差,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多级BUCK呢?同步整流的话BUCK电路每级的损耗1~2%。

网友:
BUCK是最早的开关电源拓朴。

同步整流器空载时比没有同步的要更大(目前有智能切换),一般不是电流很大的,或者说空间很紧凑的,不会选择同步的。

你看目前的PC电源就知道了,就算到了20A也很少见同步,毕竟电源满载的工作都是在少数。

降5V,最好的还是用变压器,不论是高频还是低频。直接BUCK,开关和二极管的应力都不小的。而且抗短路估计也很难。

网友:
PC电源讲究成本,所以不可能用同步的.
用BUCK那就更不可能了.
一般最简单的还是变压器.

网友(2013-03-25):
有种斩波的芯片,把220V交流里面低于24V的部分取出,通过电容储能滤波后供给小电流设备

不过这个芯片的安全性很令人担忧,芯片毕竟没有电容器皮实耐操

网友(2013-11-16):
日本的罗姆公司在上个世纪就有这样的厚膜电流买了,黑色封装的,就是一个电感比较大,凸起来,用着很好的说,那时有个同事跳槽过去,给我弄了个样品,据说蛮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