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测试线

楼主(2010-03-21):
因为进了7位半的表,热电动势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于是做了个低热测试线,用纯铜连接,外面用镀银铜网屏蔽。严格的基准测试时用。

这个是快速测试线,用了鳄鱼夹,这样测试就快速了,但是鳄鱼夹的材料问题,引入了热电势,用手拿了后至少几分钟后才会稳定读数。一般性场合用。

这个是4线电阻测试线,用双芯特氟龙屏蔽线做的,特氟龙材料绝缘性能好,适合做电阻测试线,用了这个测试线后,HP3456A测10K电阻最后一位都可能不跳了(有时位置放置不对会跳一两个字)

网友:
jj那个四线的夹子你是怎么焊上去的,我看塑料都化了
今天也做了一个,触点的那个焊锡熔点还很高,角度不好把握,相当难焊
我把弹簧拆了,铜片抽出来焊好再装回去的,很费事但好焊一些

这个夹子你从那买的,南京的市场问了一圈都没有,最后从网上整了个,确实很好用

网友:
夹子我的也是拆下焊的,还弄丢一个弹簧没找到

楼主:
拆下焊。没有办法的事情。

融化是后来补焊导致的

网友:
用的料很好,精致

网友:
求夹子---------------淘宝哪里有

网友:
等会帮你找

网友:
腾辉电子,搜lcr测试夹

网友:
那种夹子确实不好焊,不过好像那个片片拆不出来阿,后来我找到另外一种夹子,片片很容易就能拆下来焊的,用起来感觉也比那种大的可靠一点。在 3457 上好像用普通线和用特福珑线没啥区别,在 6871 上,不同的线差别很大,而且乱七八糟 :(

网友:
秀一下我做的,没有jj的那么好,3478没看见接地的地方,没装屏蔽网,那个磁环纯属固定作用,热缩管不牢。

网友:
這個夾子漂亮, 不知道哪買的? 多少錢一個呢? 謝謝...

楼主:
也是同样的问题,这种红黑的小夹子哪里买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789a254df4a42f73048755b6f5a2fab.jhtml?cm_cat=0
是这种么

网友:
是的,人民币 3 块钱一个,有红黑灰三种颜色,感觉比大个的夹子好,大个的他那里也有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质量问题了,我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香蕉头和接线柱,感觉不是很好,用磁铁都可以略吸住的...

另外 jj 我看你买了一种据说是日本产的 ¥12 一个的接线柱,质量如何?还有你用的单股铜线,我看你最近有买 ¥3.2 的 1.2mm 和 ¥8 的才 0.8mm,哪一种好?我也打算买一点来用。

楼主:
我也买过类似的日本接线柱,那根插铜线的洞打得太上了,容易把铜线夹断,这个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插头貌似很好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5439d7638eebf55d777aa1e63d124b1.htm

网友(2010-04-28):
不错 第一图里的屏蔽网和线是哪里买的?LZ能给我连接吗?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57c4b1d5cc9c0eea6e28492d6060d087&x_id=db2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caba9d504ced51bdccb89a08008c8ec8&x_id=db2

网友(2013-09-05):
哎。图看不到了。本想D一付

网友:
哎。图看不到了。

网友:
怎么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