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下中农的电火花

楼主(2010-03-21):
某一天中毒了.搞搞电火花.吾等穷人.东拼西凑.不说闲话.上图

楼主:
第一次发贴.各位包涵.忘了写说明.电源是电动车48V充电器.油锓电容从拆件市场买的30UF.线绕电阻25欧50瓦.电极头是7号电池里拆的碳棒.因要随时调节距离.所以没有拍下电火花的图.不过还是相当的澎湃的.从螺丝柄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震动

网友:
多长时间?烧出这么园的洞

楼主:
大概三分钟.感觉不好调距离.如加上步进电机的话要快

网友:
能不能用拍录像的方式,把火花拍出来呀?

网友:
支持实践,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有一种做法, 在电极顶加一个线圈, 当电流经过线圈时, 就把电极吸起.
做成断路. 当没有电流时, 没有吸力, 电极回复原状通电.

这样通电, 断电, 通电, 断电….就会不断产生火花.

网友:
安全第一 。

网友:
做这个电火花有什么用?

网友:
回12楼:在相传统的机械加工方式没法加工的硬质金属件上进行加工,比如楼主的锯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12楼:在相传统的机械加工方式没法加工的硬质金属件上进行加工,比如楼主的锯条

不知道钨钢钻头又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

楼主:
是的.主要是加工一些常规方法难以加工的硬质合金等.如模具.看过一些资料.如果电极头有丝的话.可以对硬质合金进行攻丝操作

网友:
上点原理的东东,还有拍照效果不太好

网友:
试一下正极接工件,电极用黄铜,螺丝用3毫米的(螺距0.5毫米,比较好控制)

网友:
试了一下,钢锯条上打3毫米孔,时间是55秒。

网友:
还真是简易形的呢!不过要“实用”的话,得多花些心思呀!

楼主:
我看过一些资料.电源部分也只是多谐震荡器加功放.输出差不多RC或RLC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