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的全部制作资料!!请求置酷!!!!!!

楼主(2010-03-21):
这是我在别的论坛上看到的,有好几个人已经做出来了,据说完全能用,跟大家分享。
HEX文件
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下了 抽时间做个来玩玩

网友:
楼主有没有Usb ICD2可以DIY完整资料.做出来ICD2可能用的. 串口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
好象这个版本只有串口,我想U的大家更需要吧!

网友:
楼上,你有没有USBICD2啊.我做的USBICD2,电脑不能识别硬件.

网友:
pic16.com有所有ICD2的资料,还有PicKit3的

网友:
楼上的你好.我做了一个可就是电脑识别不了硬件,我的PIC18F4550的VUSB脚没有找到330nF或224电容,就这个没有合适的元件,接了好几种元件可就是不能识别硬件.是不是VUSB脚一定什么容量电容,还是那里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电容必须要,这个关系到USB通讯的

网友:
楼上的你好!
    有没有范围,是不是一定要接330nF

网友:
你可以用100n的并3个就是300n了
不要告诉我,100n的常用电容都没有。。。
只要大于220n就可以,你用10uf的可能也可以

网友:
【9楼】 kejian2000
谢谢你!
      明天再试试

网友:
【9楼】 kejian2000
你好!,你DIY可用的图上传一份.看看.谢谢
结果还是一样不能识别硬件,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晶振必须是4M的倍数,且误差小的
烧写HEX的配置位需要设置的

网友:
PIC16.com去下个PicKit3的全部资料吧,很多人都做出来了,而且好用着呢。

网友:
pickit3比icd2有什么优点?另外有没有人使用usbto232试过这个编程器可用吗?

网友:
用的是PIC16.CN的QL-2006烧录器,烧录HEX文件的,用的是默认的配置位

USB 指示灯亮,可就是电脑不识别硬件.

附上参考以上原理图做的.

网友:
4550的MCLR脚加10K上拉电阻,VCC脚加大点的电容

网友:
是10K的上接.一直是10K的上拉.电压是5.2左右.很稳啊.

网友:
1,拿掉877试试
2,换个晶振,这个电路时1托2,对晶振要求高点

网友:
好的.我再试试
我用了二个晶振,一样的.

网友:
还是一样.真头痛,不知道出什么问题才这样

网友:
无解了。。。
检查电路,PCB

网友:
确定你的配置位正确,我都是MPLAB,没用过你的这个烧写软件

网友:
不敢确定,俚是做的别的都可以啊.K149都可以啊.

网友:
我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24楼】 kejian2000
你好!你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起振电容小了,

网友:
不会的,22可以的

网友:
这ICD2的线路简单啊.明天去电子城多买几个20M的晶振再试试.

楼主:
有人DIY成功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电容换成330nF和晶振也换了,可还是一样不能识别硬件.难不成是固件有问题.有没有人的固件是可以用的.上传一份试试.

网友:
顶到做成功为止.请各位高手们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绝对应该收藏

网友:
有成功的吗?

网友:
【27楼】 kejian2000
====================================================================

请问 kejian2000,这个ICD2.5,是否存在丢失固件的问题?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想找到一个不会丢失固件的2.5。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jian2000已死

这个ICD2用着还可以吧,印象也丢固件的
不过电路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kejian2000已死
这个ICD2用着还可以吧,印象也丢固件的
不过电路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是开玩笑吧?!

网友(2010-05-09):
有人做出来了吗??

网友(2010-09-13):
标记一下!

网友(2010-11-14):
在usb的信号线上加68-100欧姆电阻同时在D-线上加1.5K上拉电阻,信号线加3.6V稳压管

网友:
给你个电路瞅瞅

网友(2010-12-23):
如果有人已经做出来的,就发张图上来看看。我也决定做一个。

网友(2011-10-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正想做一个,您这个icd2是用串口下载吗?如果用usb转串口可以吗?谢了

网友:
下了 抽时间做个来玩玩

网友(2011-12-08):
自己尝试过,但是失败了

网友:
支持,也想自己弄一弄

网友(2012-03-25):
神奇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