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激光窃_听 原理。。可否DIY出来?

楼主(2010-03-21):
激光窃_听系统
  一种间谍装备.指可以不进入房间而在250米的范围内对目标进行不被察觉的监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条射向目标窗口的光线。这一系统包括激光发射器,激光接收器和一个微带录音机,它可以记录由声波造成的窗户的每一个微小振动。所有室内的交谈都会通过看不见的红外激光束被监听到。这一被调制的激束波反射回来,由接收器接收到并被转化成电信呈,滤波放大。这一信号被立刻录下来并可通过耳机收听到。将接收机调整到一合适的角度、被调制的红外激光束可以在STG所有调制范围内被接收到。 激光监听系统包括发射器,接收单元、三角架、录音机和大容量磁带、耳机以及包装箱。 重量1.4千克(发射器) l.5千克(接 收器) .激光束调焦135mm目标(发射器) 200mm(接收器)
  接近监听目标所在的房间往往是不可能 的,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替换的办法。

楼主:
洗具了。。
居然找到了。
http://video.sina.com.cn/tech/d/v/2009-12-22/10188117.shtml

原理图 (原文件名:ylt.png)

简单的说就是用激光照射一面玻璃。然后折射回来,通过一个photocell(太阳能电池)转化成电信号,然后再由电脑的声卡拾取。。不知那位高手可以DIY出来分享一下经验。
原理看上去很简单。估计他那种太阳能电池相对来说不好找,但是雷射笔是很普遍的了。

下面是老外用的太阳能电池版。

太阳能电池版。 (原文件名:photocell.png)

网友:
看那造型  那么像光敏电阻呢~

网友:
感觉也是

网友:
发射点难找

网友:
显然光敏电阻!

感觉
1 光线滤波不容易
2 线性放大器难找

可以先用简单的震动盘来实施效果。比较悲观阿。玻璃的震动何其微小,如果是鉴别射回来的光波相位(类似GPS原理),还觉得有戏,直接去发达推动声卡,不乐观。
等下去洋人网站学习下。

网友:
检测反光点的位置吧,偏移量和玻璃震动幅度是函数关系
当然不能完全直角返回,不然。。。

网友:
去年在某校见过某装置 有这种功能 但没有看到演示

网友:
军用的精度,你觉得自己能做得到?

网友:
cool,看来激光的用处是十分广泛的。本人认为如果接受器采用激光测距用的APD,效果会更好,作用距离更远,不过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网友:
用激光测温是用雪蹦管接收的.不过很贵. 光敏电阻比光敏二极管还要慢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用光敏二极管阵列来检测反射回来的激光吧,类似于使用激光的原子力显微镜,声波振动玻璃,激光经过反射后有一个光路的放大过程。

网友:
如果那人抽烟呢?把光路挡住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准抽烟的!!

网友:
可以很简单,我同学做过,就简单的光敏加运放,效果还行,能听清楚,后来他怎么弄就不知道了,好像加了缺陷滤波

网友:
《无线电》有一期有详细制作过程。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玻璃表面那么光滑,激光束又那么细,反射回来的激光怎么能找到?是不是要找个垂直玻璃的位置窃_听?难道靠玻璃散射的那点激光也行?

网友:
太阳能电池版。
这个我太熟悉了,哪里是太阳能电池啊,明明就是光敏电阻啊!

网友:
窃_听之前,先让被窃_听的人别抽烟,别点香,也别点蚊香,要不然,窃_听的效果会不好的.

网友:
似乎这个有些误解,很久以前我就看过相关介绍,不是照射到玻璃上面反射回来,而是透过玻璃照射到室内跟声音共振比较大的物体,然后漫反射回来,经过接受、解调和放大取得音频信号

网友:
想起了一本片子,叫《鹰眼》

网友:
声波引起玻璃的震动,要多高的精度?  原理很简单,真正做起来还要好好思考

楼主:
我感觉调节反射回来的角度很难把握。。。

网友:
今天用激光笔通过玻璃和地板反射照到感光小夜灯的光敏电阻上,还真能关断,8-).
易家电子网上有偿用光敏电阻的SPEC,转到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用激光照射一面玻璃。然后折射回来,通过一个photocell(太阳能电池)转化成电信号,然后再由电脑的声卡拾取。。”

汗死了,photocell 不是太阳能电池!不要乱翻译~~

A photocell is a type of resistor. 。。。。 understand?

网友:
给你贴个地址:http://www.williamson-labs.com/laser-mic.htm
几种方案都有,你看看就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然光敏电阻!
感觉
1 光线滤波不容易
2 线性放大器难找
可以先用简单的震动盘来实施效果。比较悲观阿。玻璃的震动何其微小,如果是鉴别射回来的光波相位(类似GPS原理),还觉得有戏,直接去发达推动声卡,不乐观。
等下去洋人网站学习下。
大哥,检测相位是个好办法。但是温度的微小变化也会引起相位的大变化吧。那样的话,声音的变化跟温度的变化混在一起怎么分辨呀。

网友:
看了看洋人的网站,不用那么复杂的电路,光路倒是得下功夫。

如果做的话,我想温度变化先不考虑,毕竟温度是个“大电容”,不会骤变,唉,可惜没那么多业余时间。有条件的兄弟可以做个最简单的实验:
在室内,用激光照玻璃,然后反射点用光敏电阻接受:光敏电阻串联一个 1 M级的电阻,到电池上,用示波器观察波形与说话是否有对应关系,看看这招行的通不。如果放音乐时波形和示波器看到的差不多,这招八成可行。就简单的在后面搞个音频放大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酉十几年前就有了,香港廉政公处就用这东西破了几个案,后來有人發明了一个方法破了也没有什么用,方法是用食过口香糖贴在玻璃上,这东东馬上就沒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酉十几年前就有了,香港廉政公处就用这东西破了几个案,后來有人發明了一个方法破了也没有什么用,方法是用食过口香糖贴在玻璃上,这东东馬上就沒用。

玄,每块玻璃都要贴口香糖?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同感

网友:
小心又被哪个部队的人拿去搞成自己的论文或产品。哈哈

网友:
可以做出来,接收端使用硅光电池,把反射回来的激光点一定要照在电池黑色感光膜的边缘处,这样才会有效果,实际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还真有可能

网友(2010-05-22):
回复 网友G:

是运用光电感应器原理吗

网友:
有啥难度啊,2009年的无线电杂志里就有人做了这个了,并且发出了全部原理图,并试验成功。
原理和2楼的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就是接收端必须找对反射角,否则收不到激光信号。我道有个思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用找反射角,大家可以改进下做个东西看看可行不。原理就是在发射端用个类似天文望远镜类的东西将被照激光点放大,然后将放大后的光源反射到光感原件上再进行音频处理,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这个要求信噪比很高才行吧?另外,光敏电阻的响应频率不高啊,声音会浑浊的。

网友:
我觉得是声音使玻璃振动,然后激光反射时会有多普勒效应,接收到后经过处理输出声音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难度非常大啊。

网友: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问的不问。
不在......

知道的太多,自己会很累。
应用于国家,应该有专门部门研究;应用于民间,我看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