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如果你的程序再被盗请找我索陪!讨论热烈

楼主(2010-03-21):
注:flywater拥有对标题中“索陪”含义的最终解释权.....

此贴谨献给以下朋友:
  1、面对盗版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者。
  2、因产品N次被盗,终日郁郁寡欢而呕血500CC以上者。
  3、靠抄版、盗版别人产品,且事业有所成或欲有所成者。--不看此贴恐怕以后饭碗不保(~.~)。
  4、实在无聊,又找不到地方拍砖者。
以下人员可以飘过:
  1、产品从不加密者。
  2、产品不加密也没人盗版本者。
  3、高手及牛人。

[正文]:

传统加密方式:
  1、使用芯片厂家提供加密位配置。
  2、烧断引脚。
  3、利用芯片本身提供的唯一可识别信息。
  4、外加有可唯一可识别信息的芯片。
以上方式的优势及敝端:
  1、不提了,到目前为止,未发现一种不可解密得到其HEX的芯片,如果某哥吹它不可解密,那它一定是个传说....
  2、也不提了....
  3、相信现在大部分朋友都仍是使用这种方式加密,它也确实可有效防止盗版者直接复制你的产品,但用这种方式朋友的产品被盗版的也不在少数。只要懂点汇编,即可对唯一识别码的校验进行修改,比如AVR的OSCCAL方式,盗版者只需在你未校验OSCCAL前将其值修改一下即可,具体方法:把后面的表值绑定及入口函数标号加齐后,主程序开始前只需一句汇编语句就能搞定你的OSCCAL加密。STC也是同样道理,我已在其它贴中提到过。
  4、能解决无序列号MCU的程序加密问题,弊端在于:A、外部序列号可以用另加MCU模拟。B、反汇编后找到读外部序列号的函数,稍加修改即可搞定。

  总结以上的加密方式及各方式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你的最大敌人:懂汇编、且汇编能力较强的盗版者(直接从你电脑上考走源代码的盗版者除外)。

  自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代产品被盗后,我就至力到程序加密的研究及测试,虽然仍无什么大成,但自从第...代后的产品,至今仍无盗版成功者了。
  注:我一直未用程序自宫这种超高境界加密方法----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只是怕失手把自己给宫了,俺可是还要娶妻生子呢......不过高手们可以配合使用,并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不在本文所述之列。

  ok,我郑重提醒一下,下面才是正文,上边所述完全可以不看.......

  正在写,打字速度不快,请耐心等待.....

网友:
破解是个成本问题

网友:
这么神……, 占座先

网友:
也来听听楼主的高招。

楼主:
可用下文所讲加密方法的硬件(MCU类型)需求:有唯一识别码的单片机<AVR的OSCCAL或传说中的AVR序列号;有其宣称序列号的STC单片机;其它所有可以唯一或唯二识别此MCU的单片机;无任何可做唯一识别此MCU身份,但外扩了诸如18B20可唯一识别的设备>。

  加密开始.....
  在此选用51内核的STC单片机做范例,因为要把HEX反汇编才能帮大家弄得清楚些。
  说到汇编不得不先自己先BS一下,其实我的AVR汇编水平很差的....只好用51来糊弄大家了....

  范例程序当然越简单越好,如下图,4个按键,4个LED,按下对应键,对应LED就亮,松开就灭....
  串口设备是调试用的....

基本思路及加密流程:
1、取序列号,放在sMcuId[]中;
2、写序列号验证函数,校验读得的序列号是否与程序中于存序列号一致;

  注意了:往往破解者反编后会从这里下手...要么在你读序列号后,直接往sMcuId[]数组中填上已解过MCU的序列号,要么在你校验函数返回处直接返回真值,绕过你程序要求MCU的唯一性,这样就轻松达到破解的目的;

  我们要做的文章也在于此:你不是要改取得序列号的值吗,你不是要改我的校验函数吗?ok!只要这些地方你动一个BYTE,程序就罢工!要有改动,不可能不动一个BYTE吧!

3、校验FLASH从地址0开始N个字节的CRC16校验码(不一定是CRC16,你也可以自定义验证方式),与存于FLASH 中 A处数据进行比对,防止盗版者对程序开始的主函数及中断函数跳转地址做改动(下面范例中此步骤略去)。
4、校验FLASH从MAIN函数开始N个字节的CRC16码,与存于FLASH 中 B处数据进行比对,防止盗版者对主函数开始取序列号等重要函数入口地址做改动。
5、校验FLASH从CheckMcuId()函数(检查MCU id是否与于存ID一致)入口开始N个字节的CRC16码,与存于FLASH 中 C处数据进行比对。
6、再根据你的需要,校验N个主要函数入口开始N个字节的CRC16与存在FLASH的D、E、.....处数据进行比对。
7、把存在A、B、C、D....处的各CRC16码再用CRC16校验一次,与存于Z处的数据进行比对。
8、生成HEX或BIN文件,在A、B、C.....Z处写上这些地方的验证码,供MCU验证使用。
9、范例中最后三步骤也略去,因为方法同4或5是一样的,如果程序中全做上会增加大家理解的难度!
10、最后再帮大家解决量产问题。

加密仍在继续........

网友:
泡杯茶   等等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要有系列号或类系列号才行呀。

网友:
无论你检验多少个ID,多少次CRC
本质问题(FLASH中还是包含完整的功能代码)并没有解决,被人找出来很容易

楼主:
他不是要破解吗?好,从头至尾重要函数均不可改,1B都不行,而且各入口地址亦不能改。

  你也许会说,只要遇到高手,一步一步分析,肯定还是能解开这些套套的。

  答案是肯定的,但要这个高手所费的时间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给你一斤乱麻,我相信你可能可以把它解开,如果给你一吨乱麻,你看到会不头疼?别忘了,高手也是人。
  如果你的程序只仅仅1K或以下,建议不用加密了,别人照功能写也不费什么劲的。

  当然,至此远远不能算完,还注意一些编程技巧....
1、只要堆栈不溢出,尽可能多的使用内存(即使你非常节约,也没人给你发奖),而且多用全局变量,哪怕是让这些变量自己玩,到真正有用时再销毁它们--要在不影响你执行效果的前提下。
2、多用些表数据,用来掩饰你的CRC校验码存放位置。
3、程序中除了校验时用CRC16,正常程序中一定要有其它函数用到CRC16(如果没用到,建议改为XOR或ADD等你程序中用到的校验,一则节省空间,再让则盗版者不敢轻易改动这些函数),反汇编后你会发现这个有多重要了。
4、我原来很喜欢用if...else..语法,但如果你是想把程序加密性高些,读懂反汇编难些的话,建议改成swich{case}。反汇编后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其实执行效率也并差不到哪去。

网友:
不懂   难道不能把ROM FLASH中的值都读出来么,要你的数据处理程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你无法区分哪些是处理数据的哪些是处理加密的。

下面整理C程序及相应反汇编程序,可能会慢一些.......

网友:
MCU的加密技术赶不上PC的随便一个壳

网友:
等待 (下面整理C程序及相应反汇编程序,可能会慢一些....... )

网友:
不懂,纯粹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呀,咱们的水平还没到给MCU加壳的程度......

网友:
这么说来……我把代码全体状态机化的做法加密特性非常好?

楼主:
哈哈,看来被忽悠来的人还真不少.....
大部分也许是照着标题所言“索陪”而来的,在此做出解释,除了女生包含全部“陪”的项目外,男生仅限“陪聊”.....

刚写了段简单的C代码(时间短,可能较乱),仿真图如下:

串口返回数据,前7B为MCU序列号,用于量产软件识别用。
接下来的:0382是主函数入口地址,E0EC是主函数后50B的CRC16码,再接下是序列号校验函数的入口地址,验证码没写,程序中有说明。

反汇编HEX后自己验证了一下理清思路的难度,程序量太小,代码重用率不高,我都能理清,相信大家更容易理清....
所以想靠这个小程序让大家相信此法的可行性也许有些难....
上大点的程序?光反汇编就得老长时间弄,还得挣钱买米,即便我有时间,各位大侠未必有时间陪我玩 (;< .....
不过此法的可行性是经过验证的....

附上C 代码,起个抛砖作用,此法能否被充分发挥作用,看自己的造化了。

楼主:
//小程序就不另外头文件了,都写一个文件里,凑合着用吧.....

#include <STC11F04E.h>                                         //你包含2051的头文件即可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define SetBit(byte,bit) (byte|=(1<<bit))
#define ClrBit(byte,bit) (byte&=~(1<<bit))
sbit        LED1        =        P3^2;
sbit        LED2        =        P3^3;
sbit        LED3        =        P3^4;
sbit        LED4        =        P3^5;

byte sMcuId[7];                                //处理器序列号;
byte code sMcuIdFlash[7] _at_ 0x300;                //FLASH中于存的MCU序列号;
word code wMainFuncAddOnFlash _at_ 0x320;          //(800) 存放在Flash中Main函数的入口地址,便于量产软件识别;
word code wGetIdFuncAddOnFlash _at_ 0x3e8;         //(1000)作用同上;
//.....                                        //可以定义N个要校验的主要函数;

word code wMainCrc16 _at_ 0x380;                   //从MAIN开始50Byte 数据的CRC16验证码存放地。
word code wGetIdCrc16 _at_ 0x400;                //从取ID号入口函数开始以后50 Byte的CRC校验码;
//......                                        //N个主要函数代码的校验码;
byte iCheckStatus;                                //校验结果;
byte iCheckIndex=0;                        //校验次序;
byte iCommandIndex=0;                        //主程序里的命令序列;
word wKeyTimer=0;                                //按键处理记时;
byte iKeyData=0;
union unionIntAddr        //系统联合体,共8byte; 用于串口返回;
{
    struct strSysStru
    {
        word wMainFuncAddr;        //入口地址;
        word wCRC16A;                //从0开始的50B校验码;
        word wGetIdFuncAddr;
        word wCRC16B;                //取MCU ID函数校验码;
    } struSys;
    byte sUionBuff[8];                //用于向串口发数据;
} untest;
//---------CRC16校验计算-----------
word CRC16Check(byte * buf, byte len)
{
    word crc=0x0000;
    word c,i;
    while(len!=0)
    {
        c=*buf;
        for(i=0;i<8;i++)
        {
            if((crc ^ c) & 1)
            crc=(crc>>1)^0xa001;
            else
            crc>>=1;
            c>>=1;
        }
        len--;
        buf++;
    }
    return crc;
}
void        InitIoPort()
{
    P1=0XFF;
}
//串口发送函数,为了使程序易读些,就不用中断发送了;
void        Send1Byte(byte iSendData)
{
    TI=0;
    //ACC=iSendData;
    //TB8=P;//Odd_Checkout(i);        //校验位;
    SBUF = iSendData;
    while(!TI)
    {
        ;
    }
    TI=0;
}
//向串口发送缓冲区iNum个字节内容;
void SendBuffer(byte *sBuffer,byte iNum)
{
    byte i;
    for(i=0;i<iNum;i++)
    {
        Send1Byte(*sBuffer);
        sBuffer++;
    }
    return;
}
//取得序列号或OSCCAL;
void GetMcuIdNo()
{
    byte idata *idata_point;
    idata_point = 0xF1;
    memset(sMcuId,0,7);
    memcpy(sMcuId,idata_point,7);
}
//将MCU ID发给串口;
void SendMcuIdNo()
{
    SendBuffer(sMcuId,7);
    return;
}
void MainCheck()
{
    //校验00开始到50的FLASH是否被改动过
    byte code *sData;
    word wTemp=0;
    sData=0;                    //将sData指针指向FLASH的0位置;
    wTemp=CRC16Check(sData,50);        //算出校验值
    untest.struSys.wCRC16A=wTemp;
    //调试用,将校验码发到串口上;
    SendBuffer(untest.sUionBuff,4);
    if(wTemp!=wMainCrc16)        //比较校验值;数据有误;
    {
        SetBit(iCheckStatus,0);        //防盗版标志;
                                //可以不立即爆发,
        return ;
    }
    ClrBit(iCheckStatus,0);    //防盗版标志;
    return ;
}
//校验比对序列号;
void GetIdCheck()
{
    if(memcmp(sMcuId,sMcuIdFlash,7)>0)
    {
        //序列号不一致;
        ClrBit(iCheckStatus,1);        //防盗版标志;
        return;
    }
    //发送GetIdCheck函数入口地址,及校验码
    //注,此处不对代码进行校验了,与主函数校验方式一样
    //......
    SendBuffer(untest.sUionBuff+4,4);
    SetBit(iCheckStatus,1);
    return;
}
//按键处理程序,可根据自己喜好改用其它方式检测;
//此法优点在于无需等待消抖,不占处理器时间;
byte CheckKey()
{
    byte iKeyTemp;
    P1=0XFF;
    iKeyTemp=P1;
    iKeyTemp=(~iKeyTemp)&0x0f;
    if(iKeyTemp==0)
    {
        wKeyTimer=0;        //清相同按键记时;
        return 0;           //无按键
    }
    if(iKeyTemp==iKeyData)        //有按键,且和上次检测相同;
    {
        wKeyTimer++;
        if(wKeyTimer>800)        //按下此键超过一定时间,视为有效
        {
            wKeyTimer=800;
            return iKeyData;
        }
    }
    else
    {
        iKeyData=iKeyTemp;
        wKeyTimer=0;
    }
    return iKeyData;
}
void DoFunc1()
{
    //点亮第一个灯;当然,你的程序可不只是点灯;
    LED1 = 0;
    return;
}
void DoFunc2()
{
    LED2=0;
    return;
}
void DoFunc3()
{
    LED3=0;
    return;
}
void DoFunc4()
{
    LED4=0;
    return;
}
void DoFunc5()
{    //熄灯;
    P3=0xff;
    return;
}
void main()
{
    GetMcuIdNo();                //取得序列号;
    //取得主函数的入口地址;
    untest.struSys.wMainFuncAddr =(word)&MainCheck;
    //取得取CPU ID号函数的入口地址;
    untest.struSys.wGetIdFuncAddr=(word)&GetIdCheck;
    InitIoPort();
    //初始化寄存器;用到串口,返回各函数地址,便于量产;
    SCON=0xd0;                  //串行口0 工作在方式3 不倍频;
    PCON=PCON|0X80;
    //CLK_DIV=0;
    //AUXR=0X0;
    IT1=1;
    TMOD=0x21;
    TH1=0xfa;
    TL1=0xFa;
    ES=1;
    TR1=1;
    EA=1;                 //开放中断
    //将序列号发到串口;
    SendMcuIdNo();
    while(1)
    {
        iCommandIndex=CheckKey();
        switch(iCommandIndex)        //此处多用SWITCH不用IF语句,因为反编后IF思路非常清晰,对加密并不利。
        {
            case 1:
                DoFunc1();            //以下点灯
            break;
            case 2:
                DoFunc2();
            break;
            case 4:
                DoFunc3();
            break;
            case 8:
                DoFunc4();
            break;
            default:            //只是做个范例,组合键就免了
                DoFunc5();
            break;
        }
        switch(iCheckIndex)
        {
            case 0:            //执行第一次校验,Main主函数校验;
                MainCheck();
                iCheckIndex=1;
            break;
            case 1:
                GetIdCheck();
                iCheckIndex=2;
            break;
            //......还有一些校验,不写了;
        }
    }

}

网友:
深深被lz的无畏精神感动。
不过,加密的精髓不在于“不能破解”----这是不存在的;而在于破解所耗费的代价:时间和金钱。
解密者往往不是使用加密者的思路去破解,这意味着加密者无论多么殚精竭力的加密,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被hack,就被破解了(“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况且,就针对软件加密而言,倘若lz也经历过在pc上使用保护模式+堆栈传递参数+模块校验等手段被加密过万次壳的程序却被人一个通宵就破掉的经历,恐怕就不会说得那么绝对了。
而对于资深的分析破解人员,由于对体系和指令系统的熟悉,对于mcu这类的很小机器代码规模的反汇编,几k的机器码恐怕半个晚上就看完了,更别论酚蓝染色对flash拍x片还原数据等更加极端的手段...

撤远了,只要程序(机器码)能被静态的完整读出,几k的机器码数量真是太、太小菜了。
举个例子:任何的机器代码使用校验的方法防止被更改,因此确保无法破解,前提是校验的代码本身无法被hack---ok,到第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oh no,情况比鸡和蛋更坏---不hack校验并不能肯定保障就一定无法被破解,而hack校验几乎意味着肯定被破解了。

这也就是为何这类机器码数量较少的mcu一般使用硬件破坏的如烧掉引脚甚至是破坏ic体的方法加密的原因了,这可以较大的增加破解的硬性成本,至少不会让破解者容易得到机器码;至少使用染色等手段,成本还是相对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言极是!

  我是搞上位机程序出身的,我所做的上位机程序也曾被多次破解过,最可气的是第一次的程序被他们发邮给我告诉我只改了其中一个B的内容,不过后来没这么容易了。
  单片机程序指望厂家的加密位实现加密已是缘木求鱼,想实现更深层次的加密,只能靠自己从程序上增加反汇编及修改的难度,我通篇也是基于这个理念去做的。
  我未说此法是绝对的万无一失,如果你这样认为,我只能说你根本没看帖子内容就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高手前来捧场,希望不是来索陪的,哈哈....
  我认为全部代码状态机化有以下不妥:
  1、遍地都是小偷,被抓的机率更大。
  2、无论用什么方式校验,都是要占时间滴~!
  3、空间占用量可能会增加,单片机的时间和空间都是银子换来的....
  我们要做的是:
  1、尽量少的代码,尽量多的校验,尽量保证重要代码不可改动性。
  2、校验中尽量多的使用程序中通用函数,增加跟踪的难度。
  3、校验环环相扣,动一发而牵全身,从精神上打击跟踪者。

网友:
我想起了马其诺防线

网友:
太折腾了.而且是明显的马其诺防线,绕过就行了.用函数来加密是行不通的.

网友:
搬凳子过来听课。

网友:
破解的目的不一定是直接克隆。

有些公司的“作品”是关注别人的算法,这里的算法不是指什么高深算法。

比如,南宁某家公司专Hack高档轿车(如阿奔阿宝阿奥等等品牌)中的总里程记录芯片(一些24Cxx、93Cxx之类串行存储器件),也做成了大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显然,你并没真正理解我的用意,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加密是内家功夫,我相信大家也都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式,但很多人都是在观望别人,希望别人能真正共享,而自己却尽量低调,保密....比如烧引脚,你如你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你的确得向破解者保密你的做法....
  我只是将自己的方式系统化,并且尽量使原理简单化,希望能为大家贡献点什么,虽然你可能会以为加密的重要性在整套系统方案中根本排不上号,但也许有的人不这样认为。
  上面代码只是说明加密要用用最少的代码,充分利用代码及指针,以较高的效率去实现较难些的反跟踪,这一点我想你仔细看过代码后会明白,无论是代码校验还是序列号处理,代码量都不大,而且极宜融入程序,也许这段程序的实际加密效果并不是很卓越,因为我的重点不在这段代码上。
  单片机加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可破解,因为单片机程序就这么大一点....
  但还有一种变通加密方法就是这么绝对,可以保证任何高手均无法解密你单片机程序的真正思路(我可以保证直接给HEX和硬件,无法使它象正版那样完成它应有的功能),你可能想到过它,但你没有重视过上面程序所述之思路作为基础, 你也许只能与它擦肩而过了.....
  上面程序及思路其实只是我日后要提的某种变通加密思路的基础,如果看了上面程序你无任何启示,或者没看贴子内容就觉得楼主提出这么绝对言辞是在发疯,你可以直接顠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深深被lz的无畏精神感动。
不过,加密的精髓不在于“不能破解”----这是不存在的;而在于破解所耗费的代价:时间和金钱。
解密者往往不是使用加密者的思路去破解,这意味着加密者无论多么殚精竭力的加密,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被hack,就被破解了(“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况且,就针对软件加密而言,倘若lz也经历过在pc上使用保护模式+堆栈传递参数+模块校验等手段被加密过万次壳的程序却被人一个通宵就破掉的经历,恐怕就不会说得那么绝对了。
而对于资深的分析破解人员,由于对体系和指令系统的熟悉,对于mcu这类的很小机器代码规模的反汇编,几k的机器码恐怕半个晚上就看完了,更别论酚蓝染色对flash拍x片还原数据等更加极端的手段...
撤远了,只要程序(机器码)能被静态的完整读出,几k的机器码数量真是太、太小菜了。
举个例子:任何的机器代码使用校验的方法防止被更改,因此确......

LZ说的是在程序中加密 与硬件加密无关 这是一种带序列号形式的加密 相对硬件加密 效果算是好的了

网友:
哈哈,顶下楼主的精神!思路很好。

楼主:
感谢管理支持,终于穿一次裤子....结束原始的祼奔时代.....(~.~)
庆祝一下,推出免费陪吃活动,女生优先,餐费对方付.....

网友:
来听课,再付本人愚见:

(1)盗板的只要能拿到CPU那基本上就等于拿到机器码(手段太多-_-!)
(2)机器码根据CPU型号反汇编,个人觉得到这一步CPU已经没有任何加密手段了.

请问各位DX情况是否如此.

网友:
楼主我的这个方法看看怎么样

仅适用于有人机界面的:

程序照样给人COPY,发现在盗版的,就让他用一段时间,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显示:你使用的是侵权产品,举报重奖!电话:XXXXXXX

OK,接下来请阿莫帮你处理了。

如果是仪器,就更好处理了,等一段时间之后,数据给他来个偏差。让他晕也不是,不晕也不是。

网友:
写的代码还不到需要加密成度,帮顶。

网友:
这只是一种理念,如果算法一样,就都死了.
在这基础上,加人个人的算法,这才叫五花八门.
富有中_国_特_色的加密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看来被忽悠来的人还真不少.....
大部分也许是照着标题所言“索陪”而来的,在此做出解释,除了女生包含全部“陪”的项目外,男生仅限“陪聊”.....

上当了,我可不用你“陪”!(:P

不过我还是喜欢某些前辈比较“阴”的做法:最好能让破解者“不屑”->“疑惑”->“抓狂”->“换名”

网友:
兄弟,你去21ic看看HOTPOWER的51加密,加密模块用汇编写的,加入后编译,全部变成了花指令,分不清什么是数据,什么是程序了.用C语言搞出花指令不可能的

网友:
楼主,记得有个软件叫IDA.Pro.Advanced
我曾用它反汇编C8051F芯片的HEX代码,然后再加到KEIL C51里编译,出来的HEX代码和原来的一字不差.
这就意味着可以用这些软件手段来调试楼主的代码,对懂汇编的不难吧?

网友:
楼上的 ,IDA.Pro.Advanced 也不是万能的,要不我传一个HEX代码,你给我反汇编看看,然后摘掉死循环部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0185.rar(文件大小:36K) (原文件名:PTMFL.rar)

你会发现代码和数据混在一块了,没有办法分开的,我试过了

网友:
这个。。学习了啊。

网友:
反汇编不是我的强项,不过用IDA反汇编出来后,加到开发编译环境里仿真调试下,你就知道哪里是代码,哪里是数据了.

网友:
有能纯软件骗过枋真的吗,我估计有^_^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来听课,再付本人愚见:
(1)盗板的只要能拿到CPU那基本上就等于拿到机器码(手段太多-_-!)
(2)机器码根据CPU型号反汇编,个人觉得到这一步CPU已经没有任何加密手段了.
请问各位DX情况是否如此.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让别人反汇编一下就轻松搞定的层面上,那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么长的篇幅去讨论加密这个问题,也没必要再费这么大劲去考究什么代码校验法了.....
  以上代码例子作用在于增加反汇编跟踪的难度,不是给解密者一斤乱麻让他解,而是要给他一吨.....
  当然,只靠上面给出的代码,顶多算得上一两.....

网友:
加密手段再多,在小小的mcu里面,找到那个if, 与pc上M为单位的代码量相比,还是容易很多的。
舞台有限,自然施不开手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去21ic看看HOTPOWER的51加密,加密模块用汇编写的,加入后编译,全部变成了花指令,分不清什么是数据,什么是程序了.用C语言搞出花指令不可能的

对HOTPOWER的汇编下花指令加密我还是十分敬仰的,过去及至现在也仍在使用--限于51汇编下写的程序。
但我也不是只限于用一下花指令就算完事....
更不能因为现在都是用C了,一句"不能实现花指令"就彻底放弃C语言吧,成功是属于契而不舍者....
我前面提到过,还有一种变通的加密方式,从单片机HEX上反编是绝对不能解开的,只不过今天没公布罢了.....

顺便提一下,很多高人用AVR传统的OSCCAL加密方式做的产品,解密只需一行代码....
另外还有一种另人发指的解AVR OSCCAL加密的方法,在此本人不再公布,不然令人发指的不是这种方法,而会是我本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无论你检验多少个ID,多少次CRC
本质问题(FLASH中还是包含完整的功能代码)并没有解决,被人找出来很容易

正解。

等待LZ继续。

网友:
51系列的单片机有不同指令长度的指令,可以造成花指令,但是诸如pic等定长的指令,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关键问题是向其他人说的那样,代码被得到了,仿真执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加密和解密永远是相对的。

只要是效果达到即可,比如延长分析时间等,但是加密搞的过分复杂,代码维护也是很麻烦的,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系统稳定。

网友:
OSCCAL加密,也可以复杂点的,将OSCCAL经过简单变换运算得到KEY,再把 大部分函数都做成函数指针形式调用,函数跳转表用KEY来加密,
第一次启动后,bootloader完成flash中函数表或其它参数的KEY加密过程,再销毁加密程序。
采用不完全可逆的密文算法,使得KEY与密文运算后得到的是正确的函数指针或参数数据,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破解难度,因为就不能简单的修改下读取或判断OSCCAL的指令了。
当然一步步仿真,慢慢研究,最终还是可以破解的。。。不过这个花费应该就大了

网友:
mark一下 不知道还有更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思路很有创意,这个过程是在bootloader中完成的,一旦生成跳转表后这些就是死的了,怎么再去通过新芯片的OSCCAL去校验非法性呢?
  如果程序运行中再用OSCCAL重新变换的话,你就得再去读OSCCAL,只需在读前改一下其值,仍能轻易解密...
  或许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读完全文的话,你会发现这才只是开头,怎么会没更新呢?

网友:
继续等楼主更新   先把网页保存到本地先

网友:
我觉得关键的位置是在 if 处,暨判断出否正版的条件语句,一般只要找到这,就搞定了,不需要去考虑用什么方法加密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觉得关键的位置是在 if 处,暨判断出否正版的条件语句,一般只要找到这,就搞定了,不需要去考虑用什么方法加密

可能你还没有了解LZ的思路,LZ是说对Flash的每一个Byte都做完整性测试,如果你改了任何一个byte那么就破坏了code的完整性,当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

如果我理解的不对,请LZ更正。

楼主:
回复 网友L: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并不是全部FLASH都不让动,只是你认为重要的地方不能动而已,
把CODE程序做存储数据去用,是真正的代码即是数据,数据即是代码的做法,如果代码和数据无法分不清的话,无形中就增加了跟踪难度,再则校验不要一下全校验了,个别是随机去校验的,正常使用时个别校验可能N天不来一次,不要每次上电就做全部。

楼主:
回复 网友K:

至于加密只用一个if语句的,从现阶段解密人员层次上来讲那根本不叫加密.....真的要退出历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自宫是最高境界....

不过我倒不太喜欢拿把刀在自己身上剜来剜去得,除了在线升级和做EEP使用外,课余时间很少动FLASH。
希望高手们把自己比较温柔的自宫法也贴上来,毕竟,任何事的成功,均不可能是一人之力,我在自宫方面真没什么特长 ;-(。
加密技术,只能是做到让盗版者知道你是怎么加的,仍无法解密的程度,才有可能真正普及,真正起到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

网友:
非常好,以后来看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某些IO会有上拉或下拉电阻,开机检测电阻的存在,为防止错误检测以及电阻假焊等故障,如电路中存在10个上拉或下拉电阻,检测到存在5个以上的电阻即认为芯片在PCB上,否则认为芯片已经离开了PCB,即刻执行自宫程序。高手请继续!

网友:
这样搞法,代码不好维护,移植性差。只有给出功能要求和报酬,copy出来相信不难。做兼职的高手多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另外开发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
【86楼】 flywater 落叶
至于加密只用一个if语句的,从现阶段解密人员层次上来讲那根本不叫加密.....真的要退出历史了.....
-------------------------------------------------------------------------------------
楼主是用什么方式呢??请教了!

网友:
到处都是炸_弹,防不胜防,拆弹的再能,也能被炸到...

网友:
其实加密方法应该综合多种,整体加密强度才高。首先要阻止别人拿到原hex,或者原电路图,从源头上增加难度。可做hex自毁,pcb陷阱等。
别人好不容易拿到hex了,根据一般解密流程,放到原电路板上,看可以正常运行不?如果可以运行,那就付破解费,如果不能运行,就加钱找别人反汇编。针对这点,可以先让程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等破解者收钱了,程序再开始罢工。至于罢工方式看你喜欢了,模拟成干扰,导致MCU复位也行,模拟MCU定时器出错也行。那别人就不会一下子认为是HEX里面动了手脚,还以为是买了的元件质量不过关呢。

至于加密方法,肯定要复杂一些。
太简单了,例如
if(校准值 == 正常)
{
正常运行
}
else
{
失效
}

现在看来,这种已经不堪一击。要知道,不同难度的反汇编修改,破解者是收不同的钱的!!让解密成本高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做得复杂一点。起码不能一眼看出一个所以然。当然,加密的复杂程序是和原程序的价值相关的,各位看着办吧。

至于判别正版盗版的方法,AVR不一定是校准值,还有唯一的序列号(某些型号)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21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0%F2%C1%D0%BA%C5&bbs_id=1000

根据我的测试PA后缀的,有序列号。M48PA M88PA M168PA等,旧版本的10AU 20AU是没有的。
除了数字方式,还有模拟方式,电阻值,电容值等。反正要多多思考,多留意破解资讯,留意破解新手段,多跟破解者聊天,装作客户,套他们资料,要让他们日子不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都是喜欢直接进来问,我真的不能把前面的贴子再重复一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于没有动态修改指令的代码,可以类比于烧在Flash中,运行中固定不变,不会被动态修改的代码。如果完整得到正确的代码本身,比如原始HEX文件,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逃过IDA Pro这种静态代码分析软件或者软件仿真环境的。

花代码,只是造成“按照内存地址顺序”顺序反汇编的反向工程工具 直接 反向输出的结果错误。如果你使用IDA Pro这样的工具进行逐条指令跟踪操作,花代码不会造成任何困扰。对于软件仿真环境来说,一样,物理CPU怎么执行操作,就怎么执行,没有影响。

即,花代码使得反向工程时,干扰了反向工程工具的函数调用关系分析。迫使反向工程人员从函数级的分析,局部的陷入指令级分析,大大增加了反向分析的成本。当然,对于有经验的反向工程人员,使用较为高级的静态分析工具,较小规模的花代码基本上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只要拿到的是真实的HEX数据,在软件仿真环境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约完善的软件环境越是如此。

修改添加:
之所以你说IDA无法分析,个人猜测是没有正确使用IDA这个工具。很大可能是加载代码后直接看反汇编结果,而不是利用软件“分析”,这是静态分析的分析所在。
相对正确的方法是,加载之后,根据芯片调整段结构;把所有的ROM打回数据,从程序入口开始变Code,逐层推进。依赖于向量表等入口,逐个获得函数。从而得到正确的结果。
如果用熟练,我初步感觉工作量增加不是太明显,主要是人工界定各种调用点的合法性,判定异常跳转点。这也是花指令的意义所在。
当然,如果说花指令本身(原始代码)就合并了数据和指令,经过人力特别优化,编写的代码;那对应的就会在静态分析中,要求人力分析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肯定有复杂度增加,但是也不至于很隐晦。

网友:
楼主请继续,等待更精彩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实在话,加密的方式真的很多很多,下架就自宫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的难点在于不能宫了自己,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不行...
但你说的这种方法不行,他完全按你的电路去做,你的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你的程序这时不分敌我。
你的这种利用原电路上的上拉或下拉电阻自宫的方式只适合于硬件破解难度大,必须开盖的MCU,AVR是别想了,不用从板上取下,更根本不用开盖就拿HEX了。
自己把AVR在板子上用不到的引脚用细线连起来,程序上电检查决定是否自宫倒是可以的---他们抄板,也许你可以期望他们看不到你有几个脚中间用焊点连起来了,而是以为你的焊接失误,而只抄了你的PCB,自己焊上MCU后并不知道把某几个脚也连起来,进而一上电就自宫....

网友:
个人感觉加密的至高境界是让解密者可用,然后等解密者量产好,如果有数据需要发送的,可以发送些随机数据,也不要if else,让数据不正确,一般解密者是不会注意的,可想而知,解密的东西全部是废品是什么感觉。

楼主:
楼上够狠...
这种至高境界确实早有耳闻,但它有个缺点,就是要存状态到EEP中,EEP是纯数据性东西,跟踪起来象找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容易。
要想发扬这种至高境界,只能与我所述方法配合才能使这种境界名符其实...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提出软件加密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宫程序,可以附带OSC校验加密,还可选用带PA后缀的芯片加密程度会更高,似乎我的想法有点天真^_^。

另请教:AVR是别想了,不用从板上取下,更根本不用开盖就拿HEX了。

我对破解过程不了解,能否公布一下不用从板上取下就能拿HEX的过程或思路,以提高大家对破解的认识?

网友:
多个物理不同地址的Hash函数;多个不同的Hash调用入口;多个不同功能,不同时使用的程序失效标记;互相交叉,全面覆盖关键代码区域的校验范围。这是目前LZ提出的方法。

无疑,交叉覆盖确实能很大程度上增加反向工程的难度,互相掩护的验证信息程序都必须被处理掉,否则总会有出现问题的部分。尤其出现问题的部分在于调整运算参数这类的东西。

即便拿CRC算一个代码段,算出来的结果是一个程序中用到的关键参数,在静态字符池中放调整数据这么干,这件事在软件仿真下,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结果的一个事情。

亦即,LZ的方法大幅增加了反向的难度,当然,也增加了代码的复杂性,但是,“绝对安全”肯定称不上。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具体做法是不能随意宣扬的,这可是有违道德规范....
我只能给你提一下AT系列老产品的不开盖解密方法:芯片擦除是要一定时间的,它先擦加密位再擦数据,只要你控制一下擦除时间即可,发送擦除指令后给它供的能量只够它擦加密位就行了,然后....这个片子就是你的了....
其实AT芯片都有这种僻好,只是方式稍有差异...
说得简单些,但实际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你想用手动开关去控制这个时间,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的耐心答复,我一直认为破解是要取下芯片开盖才能绕过加密位,现在才觉得是太天真,愿更多的高手站出来共同探讨加密的最高境界,向破解者发起大规模挑战。

网友:
回复 网友O:

据我所知,除楼主外其他的高手都在沉默中,其他高手们的加密方法肯定还有一套我们没想到的,要不高手们早已进来拍砖了,大家的讨论也是希望能找出其他高手们的另一套加密方法,不知我猜测的对不?楼下请轻拍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实在话,加密的方式真的很多很多,下架就自宫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的难点在于不能宫了自己,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不行...
但你说的这种方法不行,他完全按你的电路去做,你的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你的程序这时不分敌我。
你的这种利用原电路上的上拉或下拉电阻自宫的方式只适合于硬件破解难度大,必须开盖的MCU,AVR是别想了,不用从板上取下,更根本不用开盖就拿HEX了。
自己把AVR在板子上用不到的引脚用细线连起来,程序上电检查决定是否自宫倒是可以的---他们抄板,也许你可以期望他们看不到你有几个脚中间用焊点连起来了,而是以为你的焊接失误,而只抄了你的PCB,自己焊上MCU后并不知道把某几个脚也连起来,进而一上电就......

当然不能宫了自己,最起码还得要加一个验证密码,减少宫了自己的可能性,以下是我的思路请指出不当之处,在调用自宫函数时传入一个密码,大家评价一下如果程序跑飞会不会被意外自宫?前提是在非正常调用这个函数时。

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DelSec")))Format_All(uint32 iPIN)
{
        unsigned long n;
        if((iPIN^0x84830420)!=0)return;
           for(n=0;n<FLASHEND;n+=SPM_PAGESIZE)
         {
                while(boot_rww_busy())
                {
                        boot_rww_enable();
                        wdt_reset();
                }
                if((iPIN^0x84830420)!=0)return;
                boot_page_erase(n);
        }
}

楼主:
嗯,103楼分析得很透彻,一看就是高手,在此非常感谢您抽时间看了全部贴子。

直至目前,我所提出的方法也仅是增加了反向工程的难度,这一点毫无疑问,至于这个难度提高了多少,根据不同人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答案,用在高手笔下,可能是呈多个数量级概念,但我肯定还是会承认,只用这种方法想实现绝对安全,是天方夜潭...

回复 网友M:
加密是内家功夫,一般高手们自创的加密方式都会藏着自己享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加个参数后的这段程序把自己宫掉的可能性小得多了,除非你的参数 iPIN 正好未被初始化或随机跳上个正确值。
我那段文字除了说不要宫到自己,主要是说用电路上现有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去检测是靠不住的。

网友:
庆祝本贴在24小时达到112回帖,点击量到达2289,其中我滥竽充数回复了10贴,挣几个积分^_^

网友:
这个讨论非常好,支持楼主!
AVR的加密确实是个短板,
如果能通过这个讨论,
使得大家的反盗版能力得以提高,
那么楼主是真功德无量啊

网友:
有时间看,目前在盗版别人呵呵

网友:
刚才写得不见了

现在,搞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工具多了方便了,很多东西,入门门槛也低了,
以前的电子产品能卖得很贵,利益很大,也是这样,有些过热,有时我们这样,
都在相互竞争,把价格做低.

现在的产品,只是刚出来的时候,能卖点价格,也就过一年两年,价格不下来,
当然,有些地方,你的产品做的好,价格做的地,也不一定有人用你的,民品除
外.

我觉的,应该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以下三点:

1.更加了解客户,把服务搞好,把关系做好;

2.把质量做好,让客户觉得与你的合作,是明智选择;

3.不要把价格卖得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P:
反汇编不是我的强项,不过用IDA反汇编出来后,加到开发编译环境里仿真调试下,你就知道哪里是代码,哪里是数据了.

你试试我的吧,反汇编后发现就那个壳是可执行部分,其余的代码全部变成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G:
对于没有动态修改指令的代码,可以类比于烧在Flash中,运行中固定不变,不会被动态修改的代码。如果完整得到正确的代码本身,比如原始HEX文件,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逃过IDA Pro这种静态代码分析软件或者软件仿真环境的。
花代码,只是造成“按照内存地址顺序”顺序反汇编的反向工程工具 直接 反向输出的结果错误。如果你使用IDA Pro这样的工具进行逐条指令跟踪操作,花代码不会造成任何困扰。对于软件仿真环境来说,一样,物理CPU怎么执行操作,就怎么执行,没有影响。
即,花代码使得反向工程时,干扰了反向工程工具的函数调用关系分析。迫使反向工程人员从函数级的分析,局部的陷入指令级分析,大大增加了反向分析......

确实是那么回事情.等他反汇编出来,基本上64K全都看过了一遍.确实要蛮牛的人才行

网友:
这个 【62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不厚道啊,发的程序占用FLASH空间35KB多。。。

(我看了下我承认我解不了,因为太长了。虽然我第一次看别人的HEX代码,我从来就没写过这么长的。)

网友:
有空再来看

网友:
得承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其实我想说……只要你有if无论你比较几次……如何的交叉比较……
拿你if的地方开刀就OK了……

我如果破解,拿到HEX以后,第一件事情,全文搜索spm或者elpm,替换成nop,然后再根据spm和elpm的位置找出函数的开头,
然后根据这个函数的位置,全文搜索相关的call或者jmp……别以为没有这样的工具,即便写一个也不过是1天时间……

然后根据这些call和jmp的位置,搜索条件跳转的汇编……顺藤摸瓜……别以为工作量很大,没有多少的……甚至可以全自动……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对函数指针进行加碱计算,因此所有的call或者xcall或者rjmp语句都是常量的……
写一个简单的小模拟器,全文检索跳转关系,最后从elpm和lpm位置,反看,看看哪些“路径”最终落入elpm和lpm,然后……
把这些路径掐断……nop掉……就OK了……

所以,对于校验如果用函数你就天真了……别人直接把这个call改为nop就……
用内联才是王道……

网友:
敬仰一下

网友:
菜鸟飘过

网友:
矛 与 盾

一般来说,一个产品能用最新的ic顶个2~3年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我要说下,我不是搞破解的,在单片上面还没赚到过一分钱,只是爱好。

我只看自己写的C,然后反汇编研究。

【62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的HEX拿去直接反汇确实是不行的哈。

但对于有点基础的人是没用的。我昨天看了下代码,没办法用机器生程ASM文件

可能是软件太傻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程序里面的防反汇编的秘密:

这个程序在第一次跳转后暴露了秘密

第一个:

用先将要跳转的数写入指针,然后压入堆栈,然后用中断返回指令,实现跳转

实际上就是将指针的值送给PC

MOV     DPTR,#7593H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这几条语句等于LJMP 7593H

第二个:
在跳转指令后面插入一个数据误导反汇编软件。

我想原形应该是这样的:
        CLR        A
        JZ        L1
        DB        12H
     L1:NOP
        ....

前面有一个CLR  A 配合下面的

JZ   7596H看似没问题实际上很有学问

JZ   7596H这条指令对应的是7593H这个地址,而跳转到的是7596H

减去本身占的两个字节,还有一个7595H是空的,这个就被用来动手脚了。

这里面的7595H 实际上是插入了一个数据12H 用指令DB  12H实现(重点在这)

但是反汇编软件没有记算指令运行的实际情况就是把这个12H加后面的内容组成一个指令。

12H 00H 90H 组成的是一条LCALL 0090H的指令(错误的指令)

而实际上跳到的位置是7596H对应的数据00H是一个NOP,运行后PC+1

到了7597H 对应的是 90H跟后面75A1组成了一个MOV     DPTR,#75A1H

下面对应的又是:
PUSH    DPL
PUSH    DPH
RETI

也就是跳转指令LJMP 75A1H

网友:
记录下!!!
呵呵!!!!!!!!!!!!!!!!!!!!!!!!!!!!!!
不过我公司的从来都没有没有加密的!!!!!!!!!!!!!!!!!!!!!!!!!

网友:
终于又见高手们来拍砖了

回复 网友D:

个人认为傻孩子的建议非常好,只要拿到HEX文件反汇编对破解高手来说根本不及一提,虽然本人不懂。
如果采用下架自毁的方式就可以防止拿到HEX,既然AVR芯片不需要取下芯片就可以破解,那么我们可以在量产的时候禁用在线烧录和调试功能,改用BOOTLOAD升级,迫使破解者非取下芯片才能解密,当破解者上电读取时就可以自毁,各位高手对此有何见解?

网友:
回复 网友R:

花指令就是这样的。

其实花指令本身限制很大,简单总结如下。

----
花指令使用要求非常明确:

- 指令集不等长;长度范围越大越好。典型为CISC的MCU,比如51,X86的指令集非常符合这点。这是最基础的要求。定长指令集,RISC内核,就不要想什么花指令了。ARM的Thumb-2是不定长的,不过应用很有限。

- 长指令,在扣掉其指令前缀后,后续数据可以是有效指令。比如字节序列ABC,若A是指令前缀,B/C/BC之一必须也是有效指令。这是花指令实现的核心,就是利用跳转,跳转到长指令中间继续执行,达成混淆的目的。

- 指令集字节编码是完善的,即变长指令集的各字节,0x00-0xFF都有有效的编码含义。这是花指令达成连续混淆的基础。如果不能连续混淆,过两个指令因为指令编码错误,就会被反汇编软件纠正。
  不幸的是,51正好满足这个苛刻条件:首字节基本上把自己的事儿搞定了;多余的字节不是内存地址就是立即数。其它的体系不一定或很难满足这点。
  略微解释一下,对于字节化指令流ABCDEFG:A是跳转,跳转到C;BCD构成花指令,即执行顺序A-C-DE-FG;因为花指令引发的混淆,反汇编顺序A-BCD-EF-G。这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观察指令序列,发现了E,在正确的指令流中不是前缀,如果指令集前缀不完善,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法指令前缀,反汇编可能就会跳过。反向工程工具给出一个可能的报告,后边正常,很容易处理。

不一定很全面,但花指令理论上的分析,估计也就是这些了。

----
花指令的效果:

- 静态反汇编输出工具:产生连续混淆,基本没法用。

- 静态反向分析工具:产生大量错误调用关系,需要大量人工介入,分析者局部陷入指令级分析。但当花指令部分被合理处理后,分析功能回复。

- 软件仿真环境:无效。51的代码直接丢进Keil,断点单步功能再强一点,还是比较爽的。如果再有Trace。。。我相信有这样的工具,尽管我不知道。

- 代码编写者:手工进行编写,相对痛苦,代码较难维护。应该可以自动生成花指令。。

----
花指令局限非常大,我觉得没什么太大讨论的必要。有需求反向工程学习的,自己弄弄就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静态调用关系是容易被搞定的。尤其是特定体系结构上的特定指令。

异步动态的相对分析就会麻烦一些,比如用队列向某个函数集发送操作指令包,函数集的一部分是计算CRC。相对增加分析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R:
首先我要说下,我不是搞破解的,在单片上面还没赚到过一分钱,只是爱好。
我只看自己写的C,然后反汇编研究。
【62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的HEX拿去直接反汇确实是不行的哈。
但对于有点基础的人是没用的。我昨天看了下代码,没办法用机器生程ASM文件
可能是软件太傻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程序里面的防反汇编的秘密:
这个程序在第一次跳转后暴露了秘密
第一个:
用先将要跳转的数写入指针,然后压入堆栈,然后用中断返回指令,实现跳转
实际上就是将指针的值送给PC
MOV     DPTR,#7593H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这几条语句等于LJMP 7593H
第二个:
在跳转指令后面插入一个数据误导反汇编软件。
我想原形应该是这样的:
        CLR A
        JZ L1
        DB ......

第一层是开了,后面还有呢.......版权部分

网友:
大部分破解只需要hex就可以生产。有破解需求的boss一般不会要求分析-改进的。涸泽而渔的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呢。搞坏了这个行业,他再去选择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了。
我接触的国外产品基本不做加密--打磨、加密位等等都没有的。因为没有人敢买破解的东西,代价很高。
我想,这样才是根本吧。

网友:
【147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前面说了,程序太大了,怕怕,不想搞。

网友:
看来各位DX都极为重视版权问题,^_^,再顶

网友:
先睡觉,mark坐等高人讨论

网友:
不错,不能彻底加密,至少极大的增加接密难度了

楼主:
很报歉,最近比较忙,没空上来和大家探讨....
不过,能看到大家对这个话题讨论的热情,这是令我很开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想说……只要你有if无论你比较几次……如何的交叉比较……
拿你if的地方开刀就OK了……
我如果破解,拿到HEX以后,第一件事情,全文搜索spm或者elpm,替换成nop,然后再根据spm和elpm的位置找出函数的开头,
然后根据这个函数的位置,全文搜索相关的call或者jmp……别以为没有这样的工具,即便写一个也不过是1天时间……
然后根据这些call和jmp的位置,搜索条件跳转的汇编……顺藤摸瓜……别以为工作量很大,没有多少的……甚至可以全自动……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对函数指针进行加碱计算,因此所有的call或者xcall或者rjmp语句都是常量的……
写一个简单的小模拟器,全文检索跳转关系,最后从elpm和lpm位置,反看,看看哪些“路径”最终落入elpm和lpm,然后……
把这些路径掐断……nop掉……就OK了……
所以,对于校验如果用函数你就天真了……别人直接......

其实我是建议少用IF语句的,switch(case:)会更有利于增加跟踪难度,虽然不符合正常人的使用习惯,----想得到疯子的效果,就得有点疯子的举动。
至于靠spm或者elpm顺藤摸瓜,那要看你全文其它地方用没用这些指令了,如果正常功能大用了大量的spm或者elpm,还怎么摸呢?恐怕还没摸到就扎到手了咯...
我一般用查表方式算CRC(要用到FLASH数据),而且校验用CRC,程序中通信及存EEP中的所有记录数据都要有CRC校验,当然用到FLASH的地方远不止这些,还有产品序列号,标识号等等至少30多处TAB表,这些地方都是碰不得了,改后正常功能就会受损,而且这些表数据要算校验码,在程序中又要取出来自己用,我不觉得有任何高手能轻松跟踪到它并能区分你是这次取表是校验的还是要程序中用的...
再则,我也不觉得用了NOP填充后就能把每处CRC正好凑得和填充前的完全一至,如果这样想,估计CRC的设计者的头脑是简单了些...
如果想靠修改某个函数而绕开校验,这个可能性不大,我的最基本理论就是防止做改动或转开不执行某函数,要想绕开,除非你先搞定这海量的数据与FLASH根本无法区分开的代码,
至于提出的用函数校验很天真,这一点我还算认同,因为这样大家好理解些,我的用法有点疯,但不一定让大家都跟着疯...如果掌握这种方法,即便是用函数校验,你的产品加密程序也会成数量级的增加,如果你是高手,我相信你会认同搞定这些海量数据的难度比自己开发一套功能相同的设备要大得多...

网友:
也来听听楼主的高招

网友:
to 【158楼】 flywater 落叶
    无论你用if还是switch case,汇编指令里面只有那么几个跳转,抓的是那几个
汇编指令,而不是C语言的代码。正常功能中大量使用elpm和lpm的情况确实稍微棘手
一点,但是相比不能破解,分析这几个elpm和lpm的功能所需要的实践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说得elpm和lpm处理主要是防止系统自毁。首先无条件替换了再说。至于你说得校验
手段,我觉得还是用处不大,因为最终还是要落到那几个跳转指令上……
    千万不要小看破解者的耐心。也许我说“破解简单”有点夸张了,但是可以在接受
的时间范围内破解还是不难得。

    比较实在的方法,我觉得是,让产品成本尽可能的低……当然,这个就跑题了。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把自己的代码写得爹妈都不认识,推荐一个自创方法:

1、将所有功能都用状态机来写,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typedef void TASK_FUNCTION(void *pArg);

2、状态迁移不能用调用别的“状态函数”来实现,而是把要调用的目标
   函数的地址与自己函数的地址相减,存到一个结构体变量里面:
   typedef struct
   {
       int Delta;
       unsigned int Original;
       void *pArg;
   }SAFE_TASK;

   其中,Original保存当前的函数地址,Delta保存要调用的函数地址
   然后将这个结构体变量丢进一个系统任务队列
3、在主程序里面,写一个小函数,从系统任务队列里面取一个元素,
   使用Original+Delta获得目标函数地址,然后调用;如果队列为空
   则调用系统空闲任务——比如休眠,直到被唤醒
   伪代码如下:
   while(1)             //!传说中的系统超级循环
   {
       SAFE_TASK *pTask;
       if (!Get_System_Task_Queue(pTask))
       {
           sleep(SLEEP_MODE_POWER_DOWN);    //休眠
       }
       else
       {
           unsigned int dwTaskAddress = pTask->Original + pTask->Delta;
           if (0 != dwTaskAddress)  //! 鸵鸟式的指针检测
           {
               //! 调用函数
               ((TASK_FUNCTION *)dwTaskAddress)(pTask->pArg);
           }
       }
   }

4、使用此法,配合楼主的BT方法……嗯,开发人员自己估计都……嗯
   所以,状态图就成了最珍贵的文档,因为,我觉得,即便有源代码
   看起来都头疼……

5、解释一下这种方法的本质:
   每一个状态函数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个 虚拟机的“指令”
   使用队列来处理实际上是实现了“多线程”+ “宏观乱序执行”
   使用函数Delta……实际上是状态机隐藏

   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多任务虚拟机,然后实际上把C源代码
   变成了 虚拟机的“汇编源代码”…… 而编译出来的HEX看起来
   就是一个 处理器“微指令”写得程序……如果你不知道我所说的意思
   请参考“计算机组成原理”注意,不是“微机原理”。

6、说下缺点:需要大量使用全局变量,状态之间无法共享局部变量,只能
   通过“堆分配变量”用pArg传递的方法来实现状态机的内部资源共享。
   还有,光有C代码很难看懂——特别是规模很大的时候。唯一的救星就是
   状态图……

7、说下优点:
   a、多任务
   b、全体 unblock 代码,系统实时性容易得到保证
   c、适合团队分模块开发
   d、适合模块化管理
   e、不易破解
   f、代码不是文档
   g、会被骂……

网友:
终于见到傻孩子出招了,看来ATMEL并不是希望大家的程序被破解,至少从傻孩子的回复中就可以看出

网友:
to 【164楼】 kevintang
   以上观点,是我自己的主意,别活生生的剥夺我的东西给ATMEL。
这是 傻孩子编码规范3.x 的核心思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高手终于出来说话了.....
if和SWITCH解释成汇编本质上是跳转,但一个是查表方法,从难度上去都能跟踪到它们,还是有差异的,多做几个反向工程你会知道这一点。
用任务高度其实只是实现了跟踪上的难度,但对现行的AVR的OSCCAL或STC这种解密方法无一点用处,无法阻止你改OSCCAL的值,对破解产品无任何改观,只是增加了修改功能的难度....

楼主:
爹妈是不认识程序了,但能认出OSCCAL在哪....
UCOS或多任务,可能并不是每个用户或每个处理器都用....毕竟,它喝的是代码....

网友:
所以要配合你说得BT方法……增加追踪难度会比较有用

单纯的状态机系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别人“破解算法”的难度,比如肉眼解码
破解Touch算法。

个人认为OSCCAL方法实在是掩耳盗铃……
我曾经用过一个超级简单的算法,感觉稍微有用一点……

1、初始化的时候,拉高某几个引脚
2、硬件上,这几个引脚接地、悬浮
3、如果任意接地的引脚电平为高,直接擦除芯片
   如果悬浮的引脚为异常,也这么做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简单,破解仍然算掩耳盗铃——不过还是有点作用。
4、适合小flash芯片……

楼主:
嗯,这对多任务系统来说,无疑是更完善的方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要配合你说得BT方法……增加追踪难度会比较有用
单纯的状态机系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别人“破解算法”的难度,比如肉眼解码
破解Touch算法。
个人认为OSCCAL方法实在是掩耳盗铃……
我曾经用过一个超级简单的算法,感觉稍微有用一点……
1、初始化的时候,拉高某几个引脚
2、硬件上,这几个引脚接地、悬浮
3、如果任意接地的引脚电平为高,直接擦除芯片
   如果悬浮的引脚为异常,也这么做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简单,破解仍然算掩耳盗铃——不过还是有点作用。
4、适合小flash芯片……

别人抄的是你电路的原版,你的电路接地了,他抄出来也是接地呀。
同样都是接地的引脚,怎么区分是你接的地,还是盗版都接的地呢?
关键是现在AVR解密不用把片子焊下来.....

网友:
做到 使 破解者分析汇编难度高 是很容易的
其实破解唯一序列号加密是容易的

比如使用18B20作为唯一序列号
不管你程序是怎么乱 只要购买一个正版成品,然后把程序和EEPROM的数据全部拷贝出来,照原样烧写进去,使用一很小MCU模拟买来的的那个18B20的序列号,就搞定了,
不过预先需要知道是通过18B20加密的 这个分析比完全分析汇编代码轻松多了

如果使用MCU内部自带的唯一序列号,只要找到代码中有关读取此序列号的程序 使其读取的值都和买来正品的值一样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迫使解密者将芯片从板上取下来

网友:
破解难度会增加,但是“绝对安全”自信了点。

另,开发者的思想和老板的思想不一样,老板宁愿花多于开发的时间去破解一成熟的产品。因为这种产品好卖。

自己开发的别人不一定会买。

楼主:
回复 网友S:
呵呵,你没看贴子内容,至少是没全看....

网友:
to 【171楼】 flywater 落叶
    所以说也不是太管用,属于“鸵鸟”加密

网友:
to 【178楼】 McDeggy 再见,列宁
    小心高空坠落物……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有一个东西似乎越来越大……看见没有?

to 围观群众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那个响声……

网友:
说下我的经验:

1、首先,只用到一片 8bitAVR 的情况下,我没那闲工夫搞加密,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劳心劳神折腾加密消耗的时间,够我再做俩仨项目了,何苦来着?

2、用到两片或更多 8bitAVR 的情况下,有那么一次使用的是将重要功能函数分散到双 MCU 中分别处理,然后函数算法中混杂离散量每片单独烧写(配合特制的烧写程序)的办法,反正没听说被破解过,不过自己折腾着都辛苦,后来也就懒得了……

3、用到 ARM7/CM3 的情况下,就很简单了,几个关键算法函数和关键配置数据用个外部的 SECEEPROM 存,加密密码通过采集板上离散量生成,需要用时临时加载入 RAM 来用,并且不同时刻使用的函数规划到同一片 RAM 区,随时冲抵……这里还有个小技巧,就是生成离散量的电路上,电容、晶体管之类尽量用一些允许焊接温度比较低的器件,这样,走趟回流炉基本上就都坏了,但又没全坏,这样就更难被抓出特性……

4、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做那种垄断性比较强的项目,这样,就算你一点加密都没有,别人一样戗不了你的……

网友:
to 【181楼】 watercat4
    严重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T:
说下我的经验: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做那种垄断性比较强的项目,这样,就算你一点加密都没有,别人一样戗不了你的…… -----------------------------------------------------------------------

这个严重同意~

网友:
单片机解密:我不了解.我只知道,人家如果有hex文件,还要去看里面的干什么?吃S啊.又不是电脑软件.人家所有的器件都抄你的,内外EEPROM也抄,我想不出来那个 crc...等等有什么用.唯一一个有点靠谱的就是上回那个谁说的,把EEPROM的一个址址的数据写上几+W次,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不方便生产和保证质量.再说人家真想抄,这个EEPROM,他也会去读写校验一下,就出来了,实际意义也不大.想要人家不破解唯一的方案只能是上人家得不到 hex 而这个和普通的程序员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知大家盖楼盖的这么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呵呵,同意181楼.....
所以我前面所埋的另一个重磅炸_弹也无须再公布了....
如果只是防一般的盗版者,这些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
其实最近工程赶得很紧,抽空将以前的一些老经验,在此晒一下,希望在为大家提供方便的同时,其实也有一点自私的想法--想增强一下自己在此方面的经验,不过依目前情况看来两个目的均无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U:

哈哈,想法太幼稚!

网友:
to 【184楼】 z4057
    意义在于,不讨论不明 + 灌水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楼主对 MCU 加密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加密是为了不让别人解密解得太便宜,但如果你加密这事儿本身已经让你额外付出了比编写代码还多的时间代价、付出了比直接买个 SECEEPROM 更贵的器件成本(往已经接近饱和工作状态的 MCU 增加任何加密手段,都必然要以提升 MCU 的多方面性能为代价),那你做这种“绝对安全的”加密的意义又在哪里?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来对本贴的支持,也是因为大家的支持,让我第一次...穿上裤子....
其实无所谓什么是入魔,如果爱迪生不对发明创造入魔,我想咱们还处于黑暗时代.....
大家都在入魔不同的事情而已,只是我们不能只入魔一件事情,但想能做成者,只能是入魔者。
希望这篇贴子没太浪费大家时间.....
如果真的浪费了你的时间,我在此表示歉意,当然,没看本贴第一句就回贴的“朋友”,不在此歉意之列......

网友:
下了慢慢研究

网友:
【184楼】 z4057

像AVR单片机上有个OSCCAL,大约几十片才能找到两个一样的OSCCAL值,也就是说你什么都做一样了,并拿到了HEX,拿到EEPROM

如果不解密的话,你把这个HEX烧进去,几十片里面可能只有一两片是能用的。

网友:
如果片内有唯一ID的话,你不去解HEX,你永远也别想抄到。

网友:
补充一点 软件加密方法要硬件唯一序列号配合的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单独在程序中加密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T:
说下我的经验:

1、首先,只用到一片 8bitAVR 的情况下,我没那闲工夫搞加密,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劳心劳神折腾加密消耗的时间,够我再做俩仨项目了,何苦来着?

做产品和做项目不同,一个小小的AVR在一个成熟的产品上,可以让你赚上百万也不一定,呵呵

网友:
最好的加密方法,快点做快点卖,推陈出新,盗版的就慢慢抄吧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同意ls!

网友:
只对楼主说一句,在你罢工的地方改成“复工”,一切都会太平的。

网友:
以前用随机数+加密片,随机数是系统启动后当前的clk数,不一定够随机~~~~

网友:
我不知以上的大老有没有做过产品,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序列号的问题,如果你只做一台机的话那么,你这个加密是有效,如不是那你的程序有什么意义,难不成你买的IC是从xx~XXX 全是连续的?就算是连续的那你这个产品只做这一次?或说你只买一次IC,你说你自己烧录进去,如是你自己烧进去人家就能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U:
我不知以上的大老有没有做过产品,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序列号的问题,如果你只做一台机的话那么,你这个加密是有效,如不是那你的程序有什么意义,难不成你买的IC是从xx~XXX 全是连续的?就算是连续的那你这个产品只做这一次?或说你只买一次IC,你说你自己烧录进去,如是你自己烧进去人家就能读出来

LS没有认真看帖

网友:
不说了,以上都没几个人批量做过产品.浪费我的口水.

网友: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T:
说下我的经验:
1、首先,只用到一片 8bitAVR 的情况下,我没那闲工夫搞加密,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劳心劳神折腾加密消耗的时间,够我再做俩仨项目了,何苦来着?
做产品和做项目不同,一个小小的AVR在一个成熟的产品上,可以让你赚上百万也不一定,呵呵

能用[一个小小的AVR]实现的项目,如果有赚上百万的市场空间,那么别人也不会吝于花个万八千找人仿制的——而且按照技术行业的一般情况,仿制品往往还能比原版有更多优势

楼主:
做一个项目能挣多少钱?卖技术?想真正挣钱还是得出产品吧....
我觉得不掌握市场是很难靠技术挣到太多钱的,去年我们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开发费收了6W,一个收了8W,但和我们守一个产品的利润还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做新品开发其实很累,如果全卖掉的话利润也只是那点开发费,当然项目越简单可能开发费更少,我倒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从几年前开始,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守产品上了....但不是说就不开发了,只是重点转移了一下,每出一个产品防护都尽量要求铜墙铁壁,当然,不排除高手花时间能把它反编搞出来,但给他了难度,无论你是不是一位高手,我相信你也一定认同以下说法:让你去造一个人的难度(随便找个异性基本即可),远远小于让你治愈一个脏器有严重缺失的病人的难度,即便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我觉得楼上也得两手准备了.....

网友:
能用[一个小小的AVR]实现的项目,如果有赚上百万的市场空间,那么别人也不会吝于花个万八千找人仿制的——而且按照技术行业的一般情况,仿制品往往还能比原......

如果能简单仿制,并且轻易稳定的话,我也不加密了。哈哈

回复 楼主:
做一个项目能挣多少钱?卖技术?想真正挣钱还是得出产品吧....
我觉得不掌握市场是很难靠技术挣到太多钱的,去年我们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开发费收了6W,一个收了8W,但和我们守一个产品的利润还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做新品开发其实很累,如果全卖掉的话利润也只是开发费,我倒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几年前开始,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守产品上了....但不是说就不开发了,只是重点转移了一下,我觉得楼上也得两手准备了.....

同感,产品才是出路。一个成熟的产品被破解那是很惨的!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

楼主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说加密没有意义的都是神,他们是不食人间狗屎的,不用理的

楼主:
我很喜欢多做新的项目,以前也经常接开发的单子,只是指望它糊口可以,想发点财真是太难...
随着电子技术研发的门槛一步步的降低,技术真的越来越不象想象中的那么值钱了,而且市场人员越来越看不起技术,不就是发个万儿八千破解一下的事了,一个成熟的产品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完全比新开发省钱省人力,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咱们技术人员太贱,根本无法去自保....

网友:
做技术的被破解,就等于做销售的全部客户名单泄露

网友:
回复 网友V:

比那个严重多了,名单泄露别人未必买你的,但是破解了就全完了。

网友:
学习 狠狠的赞lz

网友:
我来帮楼主陪聊来了

网友:
我们的加密方式是在编译时刻就知道了芯片的ID修改源代码然后重新编译,具体流程如下:

STM32--->ISP(获得ID)--->修改源代码,重新编译(组合加密点,判定点,发作方式等等,源代码HEX和ID入库以便复核,这些通过脚本自动完成)--->ISP--->STM32

这样又能满足批量生产,每个产品的二进制代码又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们的加密方式是在编译时刻就知道了芯片的ID修改源代码然后重新编译,具体流程如下:
STM32--->ISP(获得ID)--->修改源代码,重新编译(组合加密点,判定点,发作方式等等,源代码HEX和ID入库以便复核,这些通过脚本自动完成)--->ISP--->STM32
这样又能满足批量生产,每个产品的二进制代码又有不同。

嗯,我们的量产流程也是这样,量产软件一键操作直接全部完成,只不过不是STM32,我们用的是AVR....
量产软件直接操作USBASP,读OSCCAL,重新改写HEX及各项加密,再直接灌到片子里....
其实这方法还能实现软脱机下载,交付生产的HEX你可以把它重新编一下码(规范自定),别人看到的HEX只是无用的乱码,调入时按格式解开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们的加密方式是在编译时刻就知道了芯片的ID修改源代码然后重新编译,具体流程如下:
STM32--->ISP(获得ID)--->修改源代码,重新编译(组合加密点,判定点,发作方式等等,源代码HEX和ID入库以便复核,这些通过脚本自动完成)--->ISP--->STM32
这样又能满足批量生产,每个产品的二进制代码又有不同。

嗯,我们的量产流程也是这样,量产软件一键操作直接全部完成,只不过不是STM32,我们用的是AVR....
量产软件直接操作USBASP,读OSCCAL,重新改写HEX及各项加密,再直接灌到片子里....
其实这方法还能实现软脱机下载,交付生产的HEX你可以把它重新编一下码(规范自定),别人看到的HEX只是无用的乱码,调入时按格式解开即可....

真实的过程是网络化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看不到HEX的,只有网络化ISP的操作界面,编译加密和入库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
真实的过程是网络化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看不到HEX的,只有网络化ISP的操作界面,编译加密和入库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的.
我们并没这么高度网络化,强中更有强中手呀......
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原始,每台产品都要手工插上下载线,点一下按钮,工人拿到的是编过码的HEX,只能保证他们无法反编,不过能接触到烧程序的工人都是可信的人。
很有必要吸取一下你们的经验,过程搞一下网络化,将来工人所做的只是插一下下载线,按钮都不让他们点....

网友:
我认为加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在被盗版后不要马上就不好使。应该是在盗版产品出厂一段时间后开始不好使。让盗版者大赔钱与名誉扫地。我听说南韩有的产品就是抄一次程序不好使一部分。

网友:
真实的过程是网络化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看不到HEX的,只有网络化ISP的操作界面,编译加密和入库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的.
我们并没这么高度网络化,强中更有强中手呀......
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原始,每台产品都要手工插上下载线,点一下按钮,工人拿到的是编过码的HEX,只能保证他们无法反编,不过能接触到烧程序的工人都是可信的人。
很有必要吸取一下你们的经验,过程搞一下网络化,将来工人所做的只是插一下下载线,按钮都不让他们点....
按钮也不让人点啊?我们这个程序是要登录的,便于统计工作量和熟练程度,同时也收集了STM32自检信息的.

网友:
见过高人了.

网友:
都研究到这份上了,干脆自己造些单片机出来吧,别老研究别人的了
那些研究所的工程师,没有一个行的。民间的工程师又没有经费,现状

网友:
太折腾人了,没这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X:
都研究到这份上了,干脆自己造些单片机出来吧,别老研究别人的了
那些研究所的工程师,没有一个行的。民间的工程师又没有经费,现状

深表同意啊

网友:
新手,问个基础问题:
为什么有唯一ID就能加密?起码是以前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码。
单片机拿到这个唯一ID之后干什么了就能知道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
一直没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先占个位,下班了,改天再看

网友:
我属于:
2、产品不加密也没人盗版本者。

网友:
mark    没看懂,顶顶,希望自己能明白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

网友:
真是好贴呀.受益非浅!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看不太懂)

网友:
MARK 加密
MARK 解密

网友:
【228楼】 Brant

你这个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Y:

【228楼】楼讲的只是触发加密机关后的爆发方式,与加密方式及加密技术无关,是另一个话题,所以没对他所提的观点做回复...

网友:
欢迎访问我的豆丁网主页

网友:
好高深,mark,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
1、不提了,到目前为止,未发现一种不可解密得到其HEX的芯片,如果某哥吹它不可解密,那它一定是个传说....
==========================================================================================================

楼主到MAX查查几款金融系统用的MCU,当你搞清楚其加密原理的时候,就知道你说的是不对的

还有就是大多数解密的修改序列号的是在你获取序列号的地方动手脚,而不是获取了序列号再动手脚,让你每个程序都读取一个固定的序列号,STC就被人这样搞过,STC的ID只是个摆设,DS18B20更是好东手脚,5毛钱的单片机接可以模拟出他来

何不换个思维方式加密呢?
你的东西被人解密,要不说明有量,要不价值高, 你的程序要能发现被解密,但不要不工作,而且要工作的更加好,否则解密者会找其他途径解密,程序要工作3,5个月或半年,然后再罢工,因为解密者这时候基本量产了你的产品, 当产品到客户手里再出问题,那代价可是吐血的代价, 如果他仿制的量很大,足以要他半条命

楼主:
回复 网友Z:
1、不提了,到目前为止,未发现一种不可解密得到其HEX的芯片,如果某哥吹它不可解密,那它一定是个传说....
==========================================================================================================
楼主到MAX查查几款金融系统用的MCU,当你搞清楚其加密原理的时候,就知道你说的是不对的
还有就是大多数解密的修改序列号的是在你获取序列号的地方动手脚,而不是获取了序列号再动手脚,让你每个程序都读取一个固定的序列号,STC就被人这样搞过,<A class=tt4 href="ht......

你没看帖子内容....

网友:
看过了,你的CRC16被运算65535次就可以知道,PC运算时毫秒级别的,很多人都知道CRC加不了密的, 还有就是CRC多项式乱写数值的时候,就无法保证Bit序列数据的完整性了

你以为别人只改你的ID,不改你的CRC

楼主:
罢了...
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再去深层次探讨了,,可能大部分坛友只是负责技术,产品被盗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关联不大吧...
很多朋友在此振振有词的对此加密方法质问,我并未做出任何回应,因为他根本没看帖子内容,我真的不想把前面说过的话再一遍遍的重复。
如果不用加密方法,你可能一次就能解决序列号,你也承认用了CRC后,要65535次了,前后相互配合,数据与代码相重合后(你很难区分哪些是代码,哪些是数据,因为程序在将大量的代码做数据在用),就不这么简单了,破解时间与成本能成多少倍增加?况且我之所以用CRC去验证,正是因为程序中其它正常校验的地方要用到它,就是防你改CRC函数,改后当然正常程序就死QQ
我曾多次替朋友改写OSCCAL方式的加密程序,用汇编很简单就实现了,可见大家的加密大部分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并未做任何掩饰和伪装,基于此我才写了此贴子。
你能提出轻松破解此贴这种方式加密的程序,可见你未理解此方法的真正函义,就象你说你能跑下马拉松,大家都信,但你说你能2分钟跑下马拉松,除非你会飞,也许你并未真正去反编一些大的C码程序去玩....
你所提到的发现盗版本后N久后或量产后爆发,我再说一下,那是触发方式,与加密方式是两码事,那是另一门学问,不过它是否能得到发挥,要完全依赖于你的加密代码是否完善,两者是相存相生的,如果加密这个基础被人轻松搞定了,还触发得了吗?

楼主:
再声名一次,此贴只介绍了一种最大强度的增加反跟踪,反修改的难度的方法,并没说你检测到后怎么去触发它,怎么去让程序变着花样罢工,那些花样是要大家发挥的.....
难道我再写上:"发现是盗版,发出高压电弧,电死他们..."
廷时触发或定期触发这是基本的方式,谁也不至于傻到解出程序焊好板后LCD直接显示“小子,你盗版失败啦,趁还没付钱,快让重新再解”....

网友:
你的程序我没看,太长

但是程序结构无外乎是很多地方是类似调用:
if( 某种很复杂的算法不满足)
{
    不执行程序
}
else
{
     执行程序
}

解密者不会去研究你很复杂的算法,他只需要改动:
if( 某种很复杂的算法不满足)
{
    继续执行程序
}
else
{
     执行程序
}

楼主:
回复 网友Z:
你的程序我没看,太长
但是程序结构无外乎是很多地方是类似调用:
if( 某种很复杂的算法不满足)
{
    不执行程序
}
else
{
     执行程序
}
解密者不会去研究你很复杂的算法,他只需要改动:
if( 某种很复杂的算法不满足)
{
    继续执行程序
}
else
{
     执行程序
}

睡吧,兄弟!

你不只是程序没看,太多都没看....
此贴中的程序很简单,简单得甚至都没能表达我的原意,如果还觉得长,那还是别用此法了...

网友:
mark, 程序加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大部分坛友只是负责技术,产品被盗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关联不大吧...

没错,做的产品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老板的,随随便便加一个Lock bit fuse就完事,呵呵

有兴趣就交流一下吧,QQ:1132815271

网友:
LZ别介意。。。。你是好样的。。。

俺先做个记号。。。验证去了。。。闪

网友:
mark..明天实验一下!!!!!

网友:
晕哦,我今天仔细看了看楼主程序,还是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感觉只要破译者注释屏蔽了下面代码,好像程序就可以跑了, 不需要研究什么复杂算法
HEX文件可以直接加载到仿真器,在破解板子上单步调试运行看结果的,这几句话几下就明白了
//switch(iCheckIndex)
//        {
//            case 0:            //执行第一次校验,Main主函数校验;
//                MainCheck();
//                iCheckIndex=1;
//            break;
//            case 1:
//                GetIdCheck();
//                iCheckIndex=2;
//            break;
//            //......还有一些校验,不写了;
//        }
这样主函数就变成了
  while(1)
    {
        iCommandIndex=CheckKey();
        switch(iCommandIndex)        //此处多用SWITCH不用IF语句,因为反编后IF思路非常清晰,对加密并不利。
        {
            case 1:
                DoFunc1();            //以下点灯
            break;
            case 2:
                DoFunc2();
            break;
            case 4:
                DoFunc3();
            break;
            case 8:
                DoFunc4();
            break;
            default:            //只是做个范例,组合键就免了
                DoFunc5();
            break;
        }
    }

这样被注释的程序就像马奇诺防线

网友:
用系列号加密的话,解密时可以考虑将几片不同系列号的片子解出数据后分析不同的数据在哪个位置,然后再解密就简单多了

网友:
首先如果你用的mcu足够多,可要求厂家为你订做,不增加一分钱。
其次如果产品的标定检测需要高投入,或技术性强,那就爱谁谁。
如果真要加密,那就软硬结合,在程序中加入bug,不是自己生产的,会有些功能故障,当然硬件要巧妙,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如果供应商出现问题,自己也不能用了。

楼主:
这么久了,帖子还没沉下去,看来大家对加密还是有点兴趣的.....

回复 网友Z:
晕哦,我今天仔细看了看楼主程序,还是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感觉只要破译者注释屏蔽了下面代码,好像程序就可以跑了, 不需要研究什么复杂算法
HEX文件可以直接加载到仿真器,在破解板子上单步调试运行看结果的,这几句话几下就明白了
.......

你要保护的地方是不能改的,改动一个代码就不行,更别提你注释掉这么大量的程序了...
此思路在于让反编者无从分清哪些是有用代码,哪些是无用的,并且哪些是代码,哪些是数据都无从分清,如果这一点让破解者轻松找到,证明你未能理解些方案,再则,让你跟踪的是HEX反汇编的代码,上面给你的是带大量注释的C代码源程序,并且是简化得只剩下思路的带大量注释的C源程序,你当然可以找出办法去掉加密部位了.....如果这样你都找不出,那得重学C语言了,从ABC开始学....

还没见过直接拿讲解用的源码来修改的,并且还大张声势地...唉,你是天下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A:
用系列号加密的话,解密时可以考虑将几片不同系列号的片子解出数据后分析不同的数据在哪个位置,然后再解密就简单多了

没用的,脚本程序要根据序列号的不同改动很多HEX中相关代码的,也就是说同一批产品的两台设备解出的程序不同的地方很多,并不是只有序列号地方相异....这些在此例中未提及...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认为只有程序加密才是有效的。这样的话许多旧芯片也可以用而不太怕别人破解了。

网友:
搞了N年的程序破解(包括上位机,单片机),发觉如果只是几K的单片机程序,只要能得到HEX文件,真的可以很快就破解出来的,而且经常改的东西很少。

网友:
呵呵,楼主只要告诉我,是不是注释了我注释的程序就没有加密了

如果答案是,我就心里有数了

如果不是,我现在还蒙在谷里,还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呢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2010-04-28):
在你们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下,不要枉下定论,楼主的意见我相当赞同.目前就遇到一个程序问题和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那就是反汇编后程序里边一个字节都不能动.改了就会出错.而且该程序是64K的,反汇编后有两万多行.问过N家做单片机解密的,听过的都没几家,更别说遇到过相同问题的了.稍微懂点的行家,听到就害怕了.都说做不了.如果有那位高手愿意挑战的话,可与我联系.QQ41831431.(请注明单片机反汇编)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希望您不是在破解我们的产品....
呵呵,我们的一个产品也是64K程序....如果是我们的,就只好建议你放弃了....
我们曾用4K程序的一个产品做过试验,当然,对结论很满意,远远比按照功能写一个的难度大,而且大的这个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网友(2010-06-05):
牛人很强大,现在做产品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破解太疯狂了

网友:
唉 牛人啊 看来自己得耐心修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在你们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下,不要枉下定论,楼主的意见我相当赞同.目前就遇到一个程序问题和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那就是反汇编后程序里边一个字节都不能动.改了就会出错.而且该程序是64k的,反汇编后有两万多行.问过n家做单片机解密的,听过的都没几家,更别说遇到过相同问题的了.稍微懂点的行家,听到就害怕了.都说做不了.如果有那位高手愿意挑战的话,可与我联系.qq41831431.(请注明单片机反汇编)

你已经有了HEX文件并且反汇编了???不知道你的是编译出错还是实际运行出错,如果是实际运行出错的话程序里面有间接跳转或调用的语句,在之前的所有指令占用的长度都不能更改,要不然间接跳转或调用的地址就出错.编译出错就不清楚怎么回事了.不过不熟悉功能的话2万多行的代码够头疼的.

网友:
好,记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C:
你已经有了hex文件并且反汇编了???不知道你的是编译出错还是实际运行出错,如果是实际运行出错的话程序里面有间接跳转或调用的语句,在之前的所有指令占用的长度都不能更改,要不然间接跳转或调用的地址就出错.编译出错......

编译出错肯定不是问题,那个不用费事就能搞定它,关键是功能出现故障。

网友:
mark 程序加密

网友:
程序不加密,但是进来学学

网友:
让他破把
你看windows何时真正加密了啊,难得你真的怀疑微软的技术水平无法应对盗版的毛贼?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

网友:
关注中,我搞了个可以添加加密算法或者信息的上位机,现在暂时应用在ATMEGA8的上面,烧写器使用志峰的ZFISP,烧写时可选择算法加密和不加密,这个还是个演示版,加密算法还没做,如果哪位朋友愿意测试,可以把加密的东西发给我,我嵌入编译再发给你,由于涉及加密问题就不发源代码了。

或者在烧写器上加一个接口,可以是DLL,将算法嵌入,然后可自己加,大家一起探讨一下,QQ:121843781

烧写演示 (原文件名:jiami(1).JPG)

设置 (原文件名:jiami(2).JPG)

网友:
最好是达到自己都不能解密自己代码的地步。

网友:
加密只能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再说小单片机加密加到自己都找不到北的话,我不知道实际应用当中是否可行,我开了个帖子讨论批量加密的解决办法,有兴趣的一起来探讨一下:

网友:
直接用美信的安全控制器芯片
什么解密的招都无效,
地址、数据线加密。晶片防探针探测
有自毁功能
就是贵了点,呵呵
看要保护代码的含金量了

网友(2010-07-12):
看了楼主的贴子,方法肯定是可以用的,学习了

网友:
全看了,,我不懂~~

网友:
不知道这样加密之后程序的晶体要换成原来的多少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不知道这样加密之后程序的晶体要换成原来的多少倍???

为什么要换晶振呢?
校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不是每一个循环都要读FLASH进行校验,不会影响程序的性能,因为我们从没因为有上电廷时而需要换速度更快的晶振。

网友: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安全加密。

网友(2010-10-16):
第一次没看完。今天第二次,从头看到尾。学习了。
楼主很有耐性。角度不同,看法永远不可能统一。楼主的更深思考的东西没能放出。
顶楼主。期待更深入的东西。

网友:
标注一下~好文章

网友:
从前,总是骂别人浮躁,现在,深有感触。

网友:
AT91SAM9260好像没有唯一ID,这种方法只适用单片机吧

网友:
好,记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E:
at91sam9260好像没有唯一id,这种方法只适用单片机吧

那只能外扩有识别吗的芯片了,很多人选择使用DS1820等,如果觉得成本是问题的话可以选择使用一片低价位的STCMCU,0.99或1.99的那种,自己再制定一个协议与at91sam9260相互验证....

最近很少关注加密问题了,因为至今未发现盗版者对此种方法有任何突破,与其共同发展才是乐趣(~.~)
现在正搞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草稿式的测试程序已经基本成功了:将操作系统的任务独立成单独的HEX,独立编译,存放到其它存储设备,利用单片机IAP动态装载到单片机的任务FLASH区,根据操作自动装载,挂起,删除,
它的优点在于能在51单片机上实现象WIN系统中的可执行程序加载运行,程序空间也不再局限于单片机本身FLASH,而取决于其它存储设备(如SD卡)中装入的各独立功能。再做单片机系统时,只需做可执行程序的开发即可。
操作系统暂为自己DIY,参照rainyss 大侠所著“给51 DIY超轻量级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切换方式及UCOS的XDATA堆栈空间分配及优化方法,为了方便各MCU移植,全使用了C代码编写,实测效率也并不算逊色,
下边手头要做的这个工程中打算正式使用此操作系统--虽然有点生死未卜。等有空闲时间后会将此系统做下整理奉献给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此思路提前下手,因为这里高手如云,我的代码水平实为有限....
顺便说一下,难点在于公共资源共享调配及单片机FLASH绝对地址跳转--初次做时操作系统应该不是大问题,而烦在应用程序(程序格式识别,图标,调入长度都简单,关键是要将跳转地址的变动,操作系统公共函数及资源),不过比起在51单片机上做类似java虚拟机系统还是简单得多...

网友:
mak太强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F:

这种方法太淫_荡了!!!

网友:
楼主提出的加密方案是以唯一系列号及反汇编的难度为基础的。文中提到了使用DS18B20这样的芯片。请问楼主如何解决别人原版COPY程序后,用单片机模拟DS18B20来回放系列号的问题?想听听LZ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G:
楼主提出的加密方案是以唯一系列号及反汇编的难度为基础的。文中提到了使用ds18b20这样的芯片。请问楼主如何解决别人原版copy程序后,用单片机模拟ds18b20来回放系列号的问题?想听听lz高见。

如果你的程序中用不到温度,不建议用18B20来提供序列号,原因很简单--一是成本问题,再则容易被模拟,我倒是建议用片其它MCU来相互校验,如STC的小封装低价位处理器,协议完全自定,如果你再让别人轻易模拟,就是人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无论你检验多少个id,多少次crc
本质问题(flash中还是包含完整的功能代码)并没有解决,被人找出来很容易

  前面说得很清楚了,能很有效的增加解密成本,是让别人去理一斤乱麻和一吨乱麻的区别。

网友: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帖子还是这么火。干脆我也来说几句。
1,软加密的方法建议尽量抽象化。
   直来直去的比较、判断、调用指令基本上是送死。特别是调用全局变量,不来点花样使用很容易被人顺藤摸瓜找到关键的校验函数。举例来说,对于使用AVR的OSCCAL加密的方法。搜索“in rxx,osccal”的机器码十分钟就可以破_解,但是用“lds r16,xxxx”的方法还能搜索得到?
2,一定要有反跟踪的手段。
   怎么反跟踪?用来练手的垃圾代码总有吧,放个三五K在前面(指逻辑顺序而不是地址顺序)。然后多调用几次。跟踪者不就头大了!垃圾代码也是有技巧的,懂点脑筋不让跟踪者绕过去是关键。当然,这些也是要抽象化的。
3,写坏锁定位。
   对AVR来说,锁定位的物理实现是flash而不是eeprom(个人判断请勿拍砖)。写坏后会由锁定后的0慢慢变为1,这个对加密来说很给力的。我没有说错,是很给力的!如果你问,变为1后不就自己去除锁定了吗?这个问题不好解释,还是自己找个片子研究研究吧。当然,这个很容易被发现。不过没有关系。盾牌总是要拿出来用的。如第一条,这个也是要抽象化的。
4,写坏熔丝位。
   熔丝位的设置直接影响程序的行为,根据不同的方法,写坏后会有不同的表现。跟上述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天_朝上国的D版者又要忙活一阵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I:

其实我已很少关注这方面问题了,没想到贴子一直到现在还未沉下,看来加密问题 的确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针对你的说法稍有些补充:

1、唯一识别码肯定是伪装的重点之一,要让人较难发现,我前面也说过,不要直接用识别码存放地址,例如STC RAM的0xf1位置,在你真正取序列号时Flash中不要出现这个地址(当然,也要弄些取F1地址的数据来迷一下别人),至于怎么实现不用我多说了吧....AVR取OSCCAL也是一样道理。
2、即便是垃圾代码,最好也是搞得象点,可以直接从其它程序中切一段正常数据过来,它与你程序中的多任务共同存在时,如果再稍加修饰,跟踪者是不容易区分哪是正常任务,哪是垃圾代码的,因为你的垃圾代码比你的正常代码还正常,再加上你的正常代码比垃圾代码还“垃圾”,而且根本不敢改动任一字节,跟踪者会吐血的。当然,也得有防护措施,别让你的PC跳进去出不来,我们无法预期是否有外部干扰把PC打入此段程序的...其实....如果产品被破_解的不多,也没必要这么变态。
3、写位锁定位和熔丝这法不看好....根本没法量产。

网友:
对楼主的加密方法所对应的破_解方法
说明,本人严重反对解密,仅仅对加密方法的可靠性进行讨论
----------------------------------------------
对于楼主的加密方法有如下几步可以破_解
1.找到2份以上的破_解文件,用HEX工具对比两个文件的不同之处,可以发现有A B C ...Z 处数据不一样
2.将A B C ...Z 处的地址记下,如AA AB AC ... AZ ,观察哪里调用了AA AB AC ... AZ ,对于51单片机,只有一条MOVC指令,所以很容易找到这条指令
3.回溯法找MOVC A,@A+DPTR指令返回所设计的寄存器,将最后用于涉及判决的指令一一找出并标记
4.验证。观察非正常工作情况下是如何的现象,如果是死机,即可寻找有SJMP $ 或 LJMP $这种无条件跳转指令,即可判断该处为死机处; 如果是不断显示一些数据如盗版或警告(这种最傻最好破_解),寻找判决指令后是否调用了对某些显示端口的读写指令
5.破_解,如果验证OK,将判决指令替换为NOP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J:

  呵呵,前面提到过,为解决量产问题,对HEX或BIN数据的加密及生成校验码全是脚本程序或另外可执行程序完成的,在写校验码的位置前后都会有一定长度的随机数据,程序中也是用到这些随机数据的,只是校验一下扔掉罢了,
  除此之外,脚本程序还会在代码中增加一定数量的随机代码,脚本程序是按一定顺序执行的,增加完所有代码后再做校验,即无用代码其实程序运行中也是用到的,我比对过两个同版本BIN加密后的数据,64K程序中有8K多处不同值,前面说得清楚,给别人把一斤乱麻,他有可能有信心理清,如果给他一吨呢?思想上就望而生畏了。
  加密自愿,解密自由,不排除有顶级高手去花费大量时间跟踪代码,如果真是这样的顶级高手,我相信他也不肖于这种事,他倒宁愿重新写代码。
  本贴纯属研究技术,如果你真是在做产品,大可手下留德,没必要这么变态....

  再则:死机并不是SJMP $ 或 LJMP $,如果是这样倒根本死不了机的,一般都用看门狗,加密爆发不一定要立即显现出来,显现方式也不是固定格式,比如发现盗版,只使部分功能不正常即可,只要达到对方无法使用,比如做烤箱你直接把肉烤成灰等等...

网友:
再建议一条,如果可能尽可能使用 RTOS,并且开最大优化,增加反跟踪反汇编难度。

网友:
好复杂,慢慢学习

网友:
学习了:程序加密。

网友:
看来加密大家都很需要

网友(2010-11-19):
那种全球唯一ID加密的方法破绽在于ID号能被直接用户任意改写
如果采用真正的硬件ID,只能读,不能写,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方法
而且不光是程序开始去效验ID,在运行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去效验
配合在程序里加入大量的垃圾代码可以加大反汇编修改的难度
大量的垃圾代码可以扰乱反汇编出来的程序指针
即使反汇编出来再编译时会出现大量的错误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看后悔!!!

长期在别的CPU上讨生活,只用51MCU做了两个项目。

说实话,5年前第一次用51的ASM做产品时,就用了这种思路的加密方法。现在第二个产品调试完,就在网上寻找加密方法,找着找着就看到LZ的帖子了,震撼!

现在不用ASM了,但ASM确实方便加密,用DPTR指向正常的表(迷惑),再加上偏移量,查询程序的关键字节(易被改动的),若有改动,就把接收部件的灵敏度降低30%,这样就让破_解者怀疑这怀疑那了。这种做法不象调用子程序一样会影响实时性。

用C,最好能定位函数地址,不必用CRC,所有函数(包括中断)都有一条或几条不同的检测语句,检测别的函数或数据,有环环相扣也有独立检测,保证检测语句能执行到,每个检测语句也只检测关键位置的几个字节(比如函数入口、返回值、检测语句等)就够了。这样做,破_解者要通读整个代码。

楼主的主体思想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过范例上有些我有疑惑:

1。只CRC 50Byte,对于长一点的函数,其返回语句在50Byte外,就检测不到了。
2。MainCheck() 当成函数,这是出头鸟,也是破_解的起点。

MCU实际上是可以做成防破_解的,只要加上真的唯一ID,并且MCU见光就电荷泄漏---见光死,我们就不用这么麻Q烦啦。

这里高手很多,我是个老菜鸟,学习了。

网友:
:我们要做的文章也在于此:你不是要改取得序列号的值吗,你不是要改我的校验函数吗?ok!只要这些地方你动一个BYTE,程序就罢工!要有改动,不可能不动一个BYTE吧!
------------------------------
本质上,就是在读取和校验序列号的HEX加密 函数 做一个防止修改的金钟罩..本质就是加多一个IF 的问题...
只要理解 金钟罩 这个思路,校验HEX只是其中之一了.

-------------我推荐一个 金钟罩给楼主
在进入加密函数前开启定时器,函数出来了,比较一下定时器的变化,运行的多少条指令...

楼主:
回复以上两位..........

呵呵,此文讲的只是一个思路,具体方案肯定要做得很严密,
取序列号及校验处是绝对不能让改的,具体怎样个绝对法,要看个人的发挥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
至于校验码,千万别直接象我程序里那样的存法,很容易被找到的!怎么地你也得用DPTR变换一下吧,比如:
你在面定义校验码位置: word code iSerialNoCrc  _at_  0x2000;
程序中用时别直接用iSerialNoCrc ,       不直接用方法很多,举个简单例子:
word code *wpTemp;
word crc;
wpTemp=&iSerialNoCrc-0x1234;
.....
wpTemp=wpTemp+0x1234;
crc=*wpTemp;
你反汇编下看看,肯定没有校验码的地址了,能用仿真器跟踪到?那说明你的程序还不够刁,你还没学会伪装。

呵呵,软加密是一种技术,有时会乐在其中,不代表我们很扣门,很在意自己的产品被盗,任何领域都有它的乐趣所在

修改一下,刚变量名写错了.....

网友:
多次提到反汇编,你读不到程序代码怎么反?开芯片?几个人愿意做?

网友:
好深奥啊, 要泡多少杯茶才能看完弄懂,自古矛盾双争都是个难题。

网友(2010-12-31):
回复 网友AK:
我属于:
2、产品不加密也没人盗版本者。

同意!

网友:
一个产品要不断的优化维护才会有生命力,如果别人破_解了没有源代码,如何优化?如何维护?

搞不懂那些破_解的人的想法。

我们做产品从来不加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L:
多次提到反汇编,你读不到程序代码怎么反?开芯片?几个人愿意做?
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回复 网友AM:
一个产品要不断的优化维护才会有生命力,如果别人破_解了没有源代码,如何优化?如何维护?
搞不懂那些破_解的人的想法。
我们做产品从来不加密的。

产品领域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没必要费口舌去争论加密的必要性!

网友:
加密?正常功能都没有空间去写,还有地方去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N:
加密?正常功能都没有空间去写,还有地方去加密?

  其实这话我很爱听,因为我也经常用这逻辑,但我越来越不赞成它!----每当老婆嘟囔我要注意身体,要抽时间出去散心,我就这样回答:做工作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出去游玩?
  现在渐渐明白:其实钱是永远挣不完的,只要能有自己的阵地,你就有本钱做任何事,当盗版者象癌症一样纠缠你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健康才是最重要,你会忏悔最初抽不出空间做加密其实和抽不出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罪恶....

网友:
这个够精彩

网友:
386楼,为什么拒绝回答!是不是设置了加密位,不用揭开芯片也能读出HEX

网友:
回复 网友AO:
386楼,为什么拒绝回答!是不是设置了加密位,不用揭开芯片也能读出hex

可能是楼主觉得这问题问得太白,所以不用回答。
AVR芯片,网上搜一下咯,解密价200元,立等可取,当然是设置了加密位的。
AT51系列,只要50元钱,保你拿到HEX,什么PIC,ARM,CPLD等等都一样,只是价位的差异而已。
你不知道怎么得到HEX,那你还没学会走,与你谈百米冲剌自然没任何意思。

网友:
我都是这么加密的,MCU应有的加密方式,我让它勾上,我的工作任务就完成了。。。何必折腾?

相信大部分公司亏损,不是在于产品被抽袭,而更多是管理、销售策略等。。。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P:

产品被盗的公司不一定是亏损的公司,跟管理没关系,产品不被盗是因为没盗的价值,如果盗你的产品后一年有100W的利润,他们肯定不会在乎花上几W去盗它!
如果你公司一年的利润都没几个,也不会有人惦记你的产品。

网友:
不错,值得珍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叹服!

呵呵,你的方法,用用。有机会请你吃饭。

网友:
太强了,下回有需要找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Q:
回复 楼主:
。。。。叹服!
呵呵,你的方法,用用。有机会请你吃饭。

  谢谢你的回复!虽然不一定能吃上你请的饭,但听到这句话,心里就挺舒服...
  不可否认,此方法已很多人在用了,前几天一个QQ网友还发来一个BIN,是解密某XX知名品牌的产品(后来得知的,恕不告知大家XX为何物...),实在搞不定,让帮忙处理。反编后一眼看上去就是用了这种加密方法,不过还很原始,基本是照我本贴的例程抄了一遍,当然,结果就很显然了...
  通过各种渠道转到我手下的BIN(在此声名,我只是稍擅长加密,再有解密的事请不要找我...)已有4个产品是使用了这种加密方法了。世面上肯定还有更多,
  此种加密方法的绝妙之处是在于:给出HEX,并告知解密者我是怎样加密等前提下,也是极难成功盗版你的产品。你的程序对所有人都要达到这种效果,对此贴的作者来说也应该是。
  请仔细看完本贴,并仔细研究一下贴中的一些建议,将加密方法修改出自己的性格来,
  如果使用此方法前你曾经历过产品屡次被盗的恶梦,那么也请你关照一下现在仍处在恶梦中的同僚们,到此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好长 好累  标记一下

网友:
后排马克

网友:
补充一点,不用直接把序列号与保存到内部存储体内容进行比较,这样很容易被人找到。

应该对保存到内部存储体的内容加密,通过解密程序恢复成序列号。

总结一下:就是2步
1.对序列号通过加密算法,得到加密后的序列SS,将SS写入单片机,一般写到EEPROM。
2.对整个程序空间做校验,将检验值保存到程序存储器或者EEPROM。

单片机工作时:
1.先判断整个程序空间的校验值是否正确,以防止程序被修改。
2.然后再对SS解密,解密后与内部序列号对比。
以上两步判断,都不要立即罢工,这样太明显了。最好是置一个全局变量的标记。在关键的时候再发作,发作方式多样:
1.判断这个标记,然后发作。
2.直接把这个标记用到你的软件中,比如,正常情况下,这个标记是0,在某函数调用时,你都把调用地址加上这个0。
这样,一旦标记非0,就会出现乱调用。

网友:
上楼的好像不适合量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R:
原理是一样的,其实经过加密存在EEP中和存在FLASH中没什么区别,特别是能IAP的单片机,

回复 网友AS:
上楼的好像不适合量产

  其实无论是哪种加密方式,都会给量产带来一定的不便因素,即使是只做序列号比对,也是每个产品内FLASH相互不通用或要二次重写EEP,所以每种加密方式都不利于量产--包括烧断引脚的方式。
  但好在我们这种加密方式可以通过电脑程序对FLASH或EEP的BIN文件做批量修改,使其在写入MCU前生成与此MCU的序列号相匹配BIN文件,只是在量产时你需要多点一个按键即可解决的问题。
  也即是说解决量产问题很简单,只需读取BIN文件,并按你程序中设定的加密方式修改之后写入MCU即可--在程序空白区写入随机代码也不过分,无论用WIN程序或用单片机都能轻松实现,

网友:
如果HEX不能被反汇编的话就好了, 好比cpld的jed文件, 不知道能否通过jed恢复设计者的逻辑 ?
如果cpld内置序列号之类, 同时设计逻辑和序列号有关, 但是又不能通过修改jed修改,
那么使用不同序列号的cpld使用相同的jed, 逻辑将不能正常工作.

有这样的cpld吗 ?

网友(2011-02-07):
加密思路 标记

网友:
有外加智能卡芯片的方法,智能芯片中放置关键算法,MCU调用智能芯片得到结果
智能卡芯片的加密级别跟MCU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请楼主重点介绍一下“从头至尾重要函数均不可改,1B都不行,而且各入口地址亦不能改。 ”具体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2011-03-13):
楼主辛苦了,标记一下

网友:
我原来做的防盗程序就是可以设定时间发作的
比如过一个月才发作,你盗版者不会做一个月的测试吧?
到时候出问题,什么都砸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呀,必须顶,好好学习一番!感谢!!

网友:
茅和盾发来贺电

网友:
增加一片HCS301

网友:
回复 网友AR:

你牛,不马上发作这点够狠,最好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代码,让它默默,莫名其妙的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T:

有,actel的就是,开发者可以把jed交给你,但是你却不能拿他来量产,只能用来升级你在他那里买的产品

网友:
NB
学习下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4-17):
回复 楼主:

lz,我看了许久,还是不懂。这个加密过程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啊!从你的仿真电路中又如何看到你加密的思想,电路中的那些LED,LCD又是用来干嘛的?我是刚开始学习电子的,对你的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不知道如何下手,如果我想要实现你的这个课题,该具备哪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呢?希望你能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此帖得慢慢看。搬个板凳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U:
回复 楼主:
lz,我看了许久,还是不懂。这个加密过程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啊!从你的仿真电路中又如何看到你加密的思想,电路中的那些led,lcd又是用来干嘛的?我是刚开始学习电子的,对你的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不知道如何下手,如果我想要实现你的这个课题,该具备哪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呢?希望你能指教指教,谢谢!!!

报歉,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好象是楼顶开始解释,直到几百楼仍有好多人不太明白,也有人不太认同,如果再从头解释一遍,只会再浪费一次大家的宝贵时间,所以建议还是再从头看一遍吧...

图中LED只是用来演示,代表你的工程中的一个功能(如烤箱加热使能),另一个LED代表另一项功能(如温度到设定后停止加热)....
LED?  我没看到呀,那个串口虚拟设备吧,调试用的....如查看序列号、返回程序被人强制修改程度 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V:
我原来做的防盗程序就是可以设定时间发作的
比如过一个月才发作,你盗版者不会做一个月的测试吧?
到时候出问题,什么都砸了。

425楼可否把你的方法传授一下啊,小弟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2011-07-14):
这思路能增加不少破_解难度

网友:
单片机加密 MARK!

网友:
我们的产品,即使给盗版商成套的烧录文件、PCB、料单也没用。

每个传感器、每个运放、每个电阻都有离散型。这些偏差累积在一起……呵呵……没有修正的仪表,能卖的出去?

防破_解,其实最关键的是产品生产工艺以及配套的测试设备与测试软件。仅仅凭HEX中的代码,神仙也猜不出你的生产测试工艺,修正算法。

如果生产测试不仅仅是一步,各步骤数据之间有相互联系……呵呵……

上述方法一直在用,很有效……

不过也有局限性,产品中必须有比较复杂的模拟电路。

网友:
仔细读读

网友:
首先声明我只是个菜鸟,发发我的愚见,拍砖的时候请轻一点 ,别一砖头把我拍死。

很多楼的兄弟没有了解lz的良苦用心,总是从别的角度考虑。
lz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拿到了我的hex,我怎么放破_解。神马下架自宫,一个月以后瞎跑这都是,人家解了你hex以后的事情,与本主题无关

如果我没猜错,lz用的是“二次加密”将单片机里的代码拆成几份,用箱子锁住。
PS:stc的id估计很容易破掉,我进入程序先跳到远远地地方把id改成你母片的id。。。。

1:将代码用箱子锁住,由于代码使连续的,也就意味着箱子是透明的,你根本不知到箱子在哪,有几个。当然,钥匙你也不知道在哪
2:lz将代码拆开后用几个透明的箱子锁住,然后将钥匙随便(貌似)一放,你就找吧,累死你不偿命。lz心潮来血,再将钥匙加加密,你就更无奈了。
3:估计lz有一个专门的上位机软件,能直接修改bin,自动批量计算修改校验和,比那个直接贴个链接的小伙厉害多了。lz试着共享一下您的软件(应该是我的奢望)

如果lz能看到我的回复,以下是与您和明白的网友讨论的内容

一 基于加密方式解密的讨论

既然,知道了你的加密方法,破_解起来就是反向你的加密就行了,找到每个钥匙,打开每个锁。(其中工作量不考虑)如果我能拿到很多母片,能取出很多hex的话(我不知道取出一个hex需要多少钱),这也好找了,互相对比就行了。

如果让我做产品,我会视母片的价格来定义加密方式,如果产品很便宜,我就弄很多的锁很多的钥匙,并且,使钥匙重复率极高,达到50%你拿到我的两个片子,发现其中有10个字节不同,你拿到我5个片子,发现其中有50个字节不同,我让你郁闷去。如果产品很贵,我就尽量减少钥匙数量,但我会把它做的很大,很乱,就是这20个B不一样,你就不知道他怎么改。

二 基于加密方式加密的讨论

我想对你的加密方式进行修改
1:既然有了箱子与钥匙的概念,也就知道,箱子与钥匙是分不开的,但箱子里很乱,有数据有程序,箱子外也很乱。所以,我认为,你既然用箱子了,那你咋不把第一个箱子的钥匙锁在第二个箱子里呢?然后第二个锁在第三个箱子里,然后依次类推........会挨骂的想法。

2.很自然地,我为什么不把最后一个箱子的钥匙放在第一个箱子里呢?原因很简单,很复杂。我编不出这样的上位机软件来....

3.箱子是透明的,箱子之间没有界限,我完全可以把第一个箱子放在第二个箱子内,然后依照1依次类推,这样,实现起来就相对简单了。

4.当年高斯(好像是他吧),一下子算出来从1加到100,我们完全可以盗用他的想法,将第一个箱子的钥匙放在最后一个箱子里,最后一个放在第一个中...(只是个想法,与加密等级无关)

下面讨论加密等级问题,cpu占用率明显升高

  依照3的想法,如果你能做出循环加密(将crc的值循环校验,有点乱,本来crc就是循环校验,你还循环)宏观来讲就是将上次的crc带到下次,然后最后一次的校验值在第一次中有用到。也就是。你改一个bit,我整个系统崩溃。但这是个大工夫,我需要加几个(有可能很多)值作为调整,使其能达到一个环形校验,这得要求你比crc他妈还认识他,上位机还“刚刚的”

  如果上面的问题的到了解决,我就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我每个箱子上两把锁,我把钥匙与箱子以星型拓扑结构来放置,甚至我可以做到三维,我把每个箱子作为一个正方体的顶点,钥匙分别放置,惹毛了我,我给他弄个哥德堡七桥。你愿意弄成金刚石的结构没人管你

  每一次校验意味着资源的消耗,拓扑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源消耗的指数增长,加密等级与你的代码价值,与蛋疼程度,和cpu牛B程度有关,不行就再看一遍“一 基于加密方式解密的讨论”

  洋洋洒洒写了一堆,很多人不一定能看懂,我的表达能力也是实在有限,人们都说我表达能力不好,见谅吧。

不写了,再写就会遭雷劈了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感谢。

网友:
马克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W:

  这么久了还被挖出来,看来很多人还的确是为产品加密犯愁过....
  首先感谢462楼激_情洋溢的长篇回复。
  其实你提的箱子和钥匙理论,基本上可以这样去理解。至于钥匙放到另一个箱子内,文中确实也提到过,有一个全局校验码检测,如果加密的地方被人改动过或未进入某段代码而修改了变量想瞒天过海,也是要触发机关的,这也是对钥匙的一种监督。
  其实这种方法后期改动BIN很麻烦,因为要量产,所以不得不借助上位机辅助改动程序BIN,至于改动方法就五花八门了,但要与你单片机编译及变量定义位置紧密结合。
  以下代码为早期一个4K代码量的小产品对BIN进行加密的一段上位机代码,程序先将HEX转换成BIN文件,再用指定方式对BIN文件进行修改,由于此单片机代码量较小,思路比较简单。从简单程序开始更容易理解些....
  上位机软件为BCB,你也可以稍加修改使用VC或VB编程。你再和下载软件关联起来,整个过程就只需你点一个键而已。

HEX转为BIN文件函数内容;注:未处理校验码
---------flywater
void HexToBin()
{
    String sDataStr,sTemp;
    int nMemLines=0;    //HEX文件总段数;
    int nByteLen=0;     //有效数据字节数;
    int nDataAddr=0;    //偏移地址;
    int nDataType=0;    //类型:00 -数据记录,01-文件结束记录,02-扩展段地址记录,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unsigned char sBuffer[100];
    int iFileHandle;
    Memo4->Lines->Clear();
    Memo4->Lines->LoadFromFile(current_dir+"\\Hub.hex");
    //读入后转换成BIN格式;
    nMemLines=Memo4->Lines->Count;
    //创建BIN文件(flash)
    if(FileExists(current_dir+"\\FlashOk.bin"))
    {
        try
        {
            DeleteFile(current_dir+"\\FlashOk.bin");
        }
        catch(...)
        {

        }
        iFileHandle = FileCreate(current_dir+"\\FlashOk.bin");
    }
    else
    {
        iFileHandle = FileCreate(current_dir+"\\FlashOk.bin");
    }
    for (int i=0;i<nMemLines;i++)   //逐行处理;
    {
        sDataStr=Memo4->Lines->Strings;
        sTemp=sDataStr.SubString(1,1);
        if(sTemp!=":")    //此行的开始;
        {
            FileClose(iFileHandle);
            Application->MessageBoxA("HEX文件格式有误,请检查!","提示",64);
            return;
        }
        sDataStr=sDataStr.Delete(1,1);
        sTemp=sDataStr.SubString(1,2);
        sTemp="0x"+sTemp.Trim();   //取出有效字节个数;
        try
        {
            nByteLen=StrToInt(sTemp);
        }
        catch(...)
        {
            //数据错误,
            FileClose(iFileHandle);
            Application->MessageBoxA("数据错误,请检查!","提示",64);
            return;
        }
        //取出偏移量;
        sDataStr=sDataStr.Delete(1,2);
        sTemp=sDataStr.SubString(1,4);
        sTemp="0x"+sTemp.Trim();
        try
        {
            nDataAddr=StrToInt(sTemp);
        }
        catch(...)
        {
            //数据错误,
            FileClose(iFileHandle);
            Application->MessageBoxA("数据错误,请检查!","提示",64);
            return;
        }
        //取出数据类型;
        sDataStr=sDataStr.Delete(1,4);
        sTemp=sDataStr.SubString(1,2);
        try
        {
            nDataType=sTemp.ToInt();
        }
        catch(...)
        {
            nDataType=0;
        }
        //把数据转换后入到文件缓冲中;
        memset(sBuffer,0,sizeof(sBuffer));
        for(int i=0;i<nByteLen;i++)
        {
            sDataStr=sDataStr.Delete(1,2);
            sTemp=sDataStr.SubString(1,2);
            sTemp="0x"+sTemp.Trim();   //取出有效字节个数;
            try
            {
                sBuffer=(unsigned char)StrToInt(sTemp);
            }
            catch(...)
            {

            }
        }
        //FileSeek(iFileHandle,0,0);
        FileSeek(iFileHandle,nDataAddr,0);
        FileWrite(iFileHandle, sBuffer, nByteLen);

    }
    FileClose(iFileHandle);
}

//BIN修改函数内容;
void CHGBinFile()
{
    int iFileHandle;            //文件句柄
    String sSerialString;
    String sTemp;
    byte sBuffer[0x2000];       //修改BIN暂存区
    byte sRandData[40];         //随机数;
    word nCrc16Temp=0;                //CRC码暂存
    //第一组校验变量;
    int nDataStart1;                //
    int nAddCrc1=0;
    //第二组校验变量;
    int nDataStart2;
    int nAddCrc2=0;             //CRC要存放的地址;
    //第三组校验变量;
    int nDataStart3;
    int nAddCrc3=0;
    //第四组校验变量;
    int nDataStart4;
    int nAddCrc4=0;
    //MCU ID号处理变量;
    int nAddCrc5=0;            //MCU ID号校验码存放位置;
    byte sSerialNo[10];
    byte sOkCrc[20];
    memset(sOkCrc,0,sizeof(sOkCrc));
    memset(sSerialNo,0,sizeof(sSerialNo));
    //产品序列号处理变量;
    int nProductNoAddr;
    int nProductNoCrcAddr;
    byte sProductNo[24];
    char chTemp;
    String sProductNoStr=Edit4->Text.Trim();
    //取出产品序列号;        //产品序列号,非MCU序列号
    memset(sProductNo,0,sizeof(sProductNo));
    for(int i=0;i<20;i++)
    {
        sTemp=sProductNoStr.SubString(1,1);
        memcpy(sProductNo+i,sTemp.c_str(),1) ;
        sProductNoStr=sProductNoStr.Delete(1,1);
    }
    //取出设定值:  把予设的各函数入口地址及校验码存放地址从EDIT中取出
    try
    {
        nDataStart1=Edit7->Text.ToInt();
        nDataStart2=Edit9->Text.ToInt();
        nDataStart3=Edit11->Text.ToInt();
        nDataStart4=Edit13->Text.ToInt();

        nAddCrc1=Edit5->Text.ToInt();
        nAddCrc2=Edit8->Text.ToInt();
        nAddCrc3=Edit10->Text.ToInt();
        nAddCrc4=Edit12->Text.ToInt();
        nAddCrc5=Edit15->Text.ToInt();
        nProductNoAddr=Edit16->Text.ToInt();
        nProductNoCrcAddr=Edit17->Text.ToInt();

    }
    catch(...)
    {

    }
    //取出序列号;此处为MCU的序列号
    sSerialString=Edit14->Text.Trim();
    if(sSerialString.Length()<7)    //序列号有误;
    {
        Application->MessageBoxA("序列号有误,请检查!","提示",64);
        return;
    }
    sTemp=sSerialString.SubString(1,2);
    sTemp="0x"+sTemp;
    sSerialString=sSerialString.Delete(1,2);
    for(int i=0;i<7;i++)
    {
        try
        {
            sSerialNo=(byte)sTemp.ToInt();
        }
        catch(...)
        {
            Application->MessageBoxA("序列号有误,请检查!","提示",64);
            return;
        }
        sTemp=sSerialString.SubString(1,2);
        sTemp="0x"+sTemp;
        sSerialString=sSerialString.Delete(1,2);
    }

    //打开BIN文件(flash)
    if(!FileExists(current_dir+"\\FlashOk.bin"))
    {
        Application->MessageBoxA("Bin文件不存在,无法进行操作!","提示",64);
        return;
    }
    iFileHandle = FileOpen(current_dir+"\\FlashOk.bin",fmOpenReadWrite);
    //处理第二个校验:一般从0开始,中断及主程序入口函数防改
    memset(sBuffer,0,sizeof(sBuffer));
    FileSeek(iFileHandle,nDataStart2,0);
    FileRead(iFileHandle,sBuffer,180);
    nCrc16Temp=CRC16Check(sBuffer,50);
    FileSeek(iFileHandle,nAddCrc2,0);
    memcpy(sBuffer+60,&nCrc16Temp,2);
    sBuffer[62]=sBuffer[61];
    sBuffer[63]=sBuffer[60];
    memcpy(sOkCrc+2,sBuffer+62,2);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2);
    //处理第三个校验:读取序列号函数防改
    memset(sBuffer,0,sizeof(sBuffer));
    FileSeek(iFileHandle,nDataStart3,0);
    FileRead(iFileHandle,sBuffer,50);
    nCrc16Temp=CRC16Check(sBuffer,50);
    FileSeek(iFileHandle,nAddCrc3,0);
    memcpy(sBuffer+60,&nCrc16Temp,2);
    sBuffer[62]=sBuffer[61];
    sBuffer[63]=sBuffer[60];
    memcpy(sOkCrc+4,sBuffer+62,2);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2);
    //处理第四个校验:     Mian 主函数防改
    memset(sBuffer,0,sizeof(sBuffer));
    FileSeek(iFileHandle,nDataStart4,0);
    FileRead(iFileHandle,sBuffer,170);
    nCrc16Temp=CRC16Check(sBuffer,170);
    FileSeek(iFileHandle,nAddCrc4,0);
    memcpy(sBuffer+60,&nCrc16Temp,2);
    sBuffer[62]=sBuffer[61];
    sBuffer[63]=sBuffer[60];
    memcpy(sOkCrc+6,sBuffer+62,2);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2);
    //写入序列号校验码;产品序列号及以上各校验码再校验一次进行存放;
    nCrc16Temp=CRC16Check(sProductNo,20);
    nCrc16Temp=nCrc16Temp+sProductNo[17];
    memcpy(sBuffer+60,&nCrc16Temp,2);
    sBuffer[62]=sBuffer[61];
    sBuffer[63]=sBuffer[60];
    FileSeek(iFileHandle,nProductNoCrcAddr,0);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2);
    //随机数;将BIN内一些地方写上随机数,要从单片机编译器中将这些地方定义为空,此范例只写了一处,可根据您的情况,搞上10处!如果FLASH空余较多,每处写上几百字节或者从其它程序中搞些代码过来也可---淡定,注意程序稳定性,结束最好加上02 00 00;
    FileSeek(iFileHandle,4080,0);
    randomize();
    for(int i=0; i<500; i++)
    {
        sRandData=rand() % 0xff;
    }
    FileWrite(iFileHandle,sRandData,16);
    //处理序列号:
    FileSeek(iFileHandle,nProductNoAddr,0);
    FileWrite(iFileHandle,sProductNo,20);

    //处理ID号;
    memcpy(sOkCrc+8,sSerialNo,7);
    nCrc16Temp=CRC16Check(sOkCrc,15);
    FileSeek(iFileHandle,nAddCrc5,0);
    memcpy(sBuffer+60,&nCrc16Temp,2);
    sBuffer[62]=sBuffer[61];
    sBuffer[63]=sBuffer[60];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2);
    //在程序的最后写上02 00 00
    /*
    FileSeek(iFileHandle,4092,0);
    sBuffer[62]=2;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2,1);
    */
    //处理全局XOR校验;要入在最后,等全部校验码及所有无效数据全写入后再进行全局校验;
    memset(sBuffer,0,sizeof(sBuffer));
    FileSeek(iFileHandle,0,0);
    FileRead(iFileHandle,sBuffer,4095);
    sBuffer[60]=XorCheckSum(sBuffer,4089);
    FileSeek(iFileHandle,0xffc,0);              //写在4092处
    FileWrite(iFileHandle,sBuffer+60,2);

    FileClose(iFileHandle);
}

楼主:
上位机写入内容地址是固定的,单片机内处理方法却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仅关于上位机写入的随机数,你就可以在单片机内做很多文章,如果对之不理不问,结果也是很不理想的。
  最好用操作系统(超循环除外),使代码与数据更难分离,如果硬件EMC做得好,也可以在随机代码中加入其它单片机的正常程序,以扰乱破_解者跟踪思路。

网友:
好深奥啊,感觉,先mark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W:

如果你的单片机资源允许,完全可以一环套一环的拓普下去,当然,一切从简单开始,前文中我只介绍了把前一次的校验数据最后再加强校验一次,就已经被认为是马其诺防线了,其它的也没必要再去摆活了。
思路决定出路,至少为大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是否能各自找到自己的出路,还要看造化了!

改错字,

网友:
LZ还是没把关键部分直接放出来,新手太难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X:
lz还是没把关键部分直接放出来,新手太难理解了.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是关键部分,单片机的程序和思路在前面,等于是一步步从0说起的,
当然,如果你是单片机新手,加密暂还没必要去深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X:
lz还是没把关键部分直接放出来,新手太难理解了.

你出点钱,楼主直接帮你加密岂不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在你们没有经历过的情况下,不要枉下定论,楼主的意见我相当赞同.目前就遇到一个程序问题和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那就是反汇编后程序里边一个字节都不能动.改了就会出错.而且该程序是64k的,反汇编后有两万多行.问过n家做单片机解密的,听过的都没几家,更别说遇到过相同问题的了.稍微懂点的行家,听到就害怕了.都说做不了.如果有那位高手愿意挑战的话,可与我联系.qq41831431.(请注明单片机反汇编)

先看到这,必须mark了。真的有这种效果,看来楼主的加密方法值得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希望您不是在破_解我们的产品....
呵呵,我们的一个产品也是64k程序....如果是我们的,就只好建议你放弃了....
我们曾用4k程序的一个产品做过试验,当然,对结论很满意,远远比按照功能写一个的难度大,而且大的这个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更值得mark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N:
加密?正常功能都没有空间去写,还有地方去加密?
  其实这话我很爱听,因为我也经常用这逻辑,但我越来越不赞成它!----每当老婆嘟囔我要注意身体,要抽时间出去散心,我就这样回答:做工作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出去游玩?
  现在渐渐明白:其实钱是永远挣不完的,只要能有自己的阵地,你就有本钱做任何事,当盗版者象癌症一样纠缠你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健康才是最重要,你会忏悔最初抽不出空间做加密其实和抽不出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罪恶....

这个还得mark。

网友:
曾经为加密头痛了很久,现在基本放弃了,总感觉想太多了。看来我需要吃过苦头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Y:
曾经为加密头痛了很久,现在基本放弃了,总感觉想太多了。看来我需要吃过苦头才行。

证明你那东西没加密的意义。

网友:
很好很强大,标记一下。

网友:
哎,知识产权需要法律来保护,这种方式成本最低。

网友(2011-08-13):
非常好的理論,平宜有效果,和我想的一樣用驗id方法,其實重點只要做到有hex,也不可以直接用,加一個key時,寫一個更容易時,本人覺得己成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上去

网友:
发现NI Labview的VI文件就是采用与楼主相同的方法防解密的。

VI文件0x00000090至0x0x0000009F存储的是密码的Hash值(Labview 7.1版本)。
直接修改替换无效
因0x000000A0至0x0x000000AF是文件头(含密文)的Hash值。
如单纯修改密码密文,校验必然失败。提示密码被篡改。

网友(2011-09-17):
先顶下,再好好看

网友:
楼主必须酷!刚涉及加密!学习咯

网友:
这个一定要学习一下滴。。。谢谢楼主!!

网友:
LZ好人!第二次看了,又有新的收获,等过几个月再复习一下

网友:
精彩!精彩的讨论!

网友:
mark,顶163楼的思想.

网友:
我做的东西很多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放一片内置序列号的FPGA,例如spartan 3an,每台仪器都按芯片序列号重新编译一次,虽然麻烦点,但还是很有效的。盗版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重新开发一遍程序差不多费劲,就算基本成功了。

网友:
高手,这个真不懂了,汗一个....

网友:
曾经为加密头痛了很久,现在基本放弃了

网友:
瞄完了500楼,水太深了,以后需要再来细看。

网友:
我在为上位机软件加密烦恼,公司不使用加密狗,又不能使软件被盗,我在想如果在楼主的想法上再增加一些,如错误的注_册信息也能通过,但执行程序的时候,用小概率来执行错误代码,导致软件大部分时间是好的,偶尔几次是坏的,给人一种程序有BUG的感觉。

网友:
高手,不错!回去接着看

网友:
呵呵,我还没做到涉及加密的产品,因为我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给自己用的,呵呵~

网友(2011-10-26):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们的加密方式是在编译时刻就知道了芯片的id修改源代码然后重新编译,具体流程如下:
stm32--->isp(获得id)--->修改源代码,重新编译(组合加密点,判定点,发作方式等等,源代码hex和id入库以便复核,这些通过脚本自动完成)--->isp--->stm32
这样又能满足批量生产,每个产品的二进制代码又有不同。
嗯,我们的量产流程也是这样,量产软件一键操作直接全部完成,只不过不是STM32,我们用的是AVR....
量产软件直接操作USBASP,读OSCCAL,重新改写HEX及各项加密,再直接灌到片子里....
其实这方法还能实现软脱机下载,交付生产的HEX你可以把它重新编一下码(规范自定),别人看到的HEX只是无用的乱码,调入时按格式解开即可....

按我的理解,这就是楼主的重磅炸_弹!

网友:
加密--解密MCU  mark

网友:
这个以后会用得上~mark

网友:
单片机加密,mark

网友:
还有点意思,不过技术上来说,你的代码一定会被破_解的,只是时间跟成本问题而已

网友(2011-12-24):
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 真的吗、?

网友:
mark 早晚用得上

网友:
site:ourdev.cn 标记

网友:
这个方法我早就用了,效果很好!
我是先校验ID,然后对代码进行校验,程序在运行时发现自己被改动后就不动声色的进行错误运行!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HEX加密工具,将校验密钥插入HEX中,供程序在运行时进行自我完整性校验!

网友:
谢谢,这么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一定得学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一定得学学。

网友:
这个想法好,一直把破_解者弄到精神崩溃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Z:

支持这种想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R:
首先我要说下,我不是搞破_解的,在单片上面还没赚到过一分钱,只是爱好。
我只看自己写的c,然后反汇编研究。
【62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的hex拿去直接反汇确实是不行的哈。
但对于有点基础的人是没用的。我昨天看了下代码,没办法用机器生程asm文件
可能是软件太傻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程序里面的防反汇编的秘密:
这个程序在第一次跳转后暴露了秘密
第一个:
用先将要跳转的数写入指针,然后压入堆栈,然后用中断返回指令,实现跳转
实际上就是将指针的值送给pc
mov     dptr,#7593h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这几条语句等于ljmp 7593h
第二个:
在跳转指令后面插入一个数据误导反汇编软件。
我想原形应该是这样的:
        clr a
        jz l1
        db ......

应该是这样跳转的  xukaiming@126.com   是楼主的邮箱不

网友:
mark,东西做得撇,还没到被抄的地步

网友:
早晚得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Z:
回复 网友R:
首先我要说下,我不是搞破_解的,在单片上面还没赚到过一分钱,只是爱好。
我只看自己写的c,然后反汇编研究。
【62楼】 kangar0065 冒牌袋鼠 的hex拿去直接反汇确实是不行的哈。
但对于有点基础的人是没用的。我昨天看了下代码,没办法用机器生程asm文件
可能是软件太傻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程序里面的防反汇编的秘密:
这个程序在第一次跳转后暴露了秘密
第一个:
用先将要跳转的数写入指针,然后压入堆栈,然后用中断返回指令,实现跳转
实际上就是将指针的值送给pc
mov     dptr,#7593h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这几条语句等于ljmp 7593h
第二个:
在跳转指令后面插入一个数据误导反汇编软件。
我想原形应该是这样的:
       ......

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A:
这个方法我早就用了,效果很好!
我是先校验id,然后对代码进行校验,程序在运行时发现自己被改动后就不动声色的进行错误运行!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hex加密工具,将校验密钥插入hex中,供程序在运行时进行自我完整性校验!

你要出生的早,新国内也是你发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B:
  谢谢高手前来捧场,希望不是来索陪的,哈哈....
  我认为全部代码状态机化有以下不妥:
  1、遍地都是小偷,被抓的机率更大。
  2、无论用什么方式校验,都是要占时间滴~!
  3、空间占用量可能会增加,单片机的时间和空间都是银子换来的....
  我们要做的是:
  1、尽量少的代码,尽量多的校验,尽量保证重要代码不可改动性。
  2、校验中尽量多的使用程序中通用函数,增加跟踪的难度。
  3、校验环环相扣,动一发而牵全身,从精神上打击跟踪者。

动一发而牵全身,从精神上打击跟踪者。

网友:
我觉得不管你校验几次flash,破_解者只要找到你所有用于校验的函数,强制令它返回正确,这样你的校验就全都白费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否。。。

网友:
深夜花了近一个小时看完这贴,受益良多。
楼上很多没看明白楼主的思路,建议从第一页开始仔细看下来。
软件上想做到完全防破_解似乎是不太可能,只能通过提高“破_解成本”和“破_解出来代码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比值来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说的很多方法,如果是自己创业话用上不错,如果平常工作时都这样弄话会太折腾。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FLASH不做成只写(可反复写)的呢?这样代码就成了个黑盒子了。

网友:
有仿真调试功能的芯片是不是破_解容易些呢.

网友:
学习了!mark个记号,将来用

网友(2012-01-29):
“只要堆栈不溢出,尽可能多的使用内存”==这点容易啊,像什么CRC的,我这样的菜鸟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
貌似不错,以后再来看看

网友(2012-02-29):
mark,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2012-05-16):
手机党,先收藏

网友:
正在弄,mark下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网友:
加密解密相互促进。。

网友:
矛和盾的问题

网友:
呵呵,如此加密居然敢说“万无一失”?那是你的程序没有破解价值!CRC有神马稀奇的,改装过4缸的m1.5.4汽车发动机ecu吗?就是代码crc的,俄国人还不是一样搞出校验程序。我一直再用来改装我的手帕。真是火星来的。还有在多透露点那叫checksum,和md5 等文件校验一样的。

网友(2012-08-01):
正在找加密方法,对于我等菜鸟级的人,貌似用加密芯片更容易一些。

网友:
可以弄得像炸弹一样……

网友:
把单片机与PCB隔离(用一个层),只要层一破,单片机就损坏掉了。^.^                  不好量产               别拍砖

网友(2012-09-07):
stc的唯一id可靠嗎?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2013-01-29):
看了很过瘾,虽然是业余,但是学习还是需要的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的啊

网友:
真的学到很多知识,开了眼界,也希望有大神多多 指教,开阔视野~

网友:
标记一个,慢慢看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破解与反破解永恒的话题

网友:
来听课啊

网友(2013-08-12):
mark,很有见解的帖子!

网友(2013-10-13):
谢谢大神,受教了。

网友:
很重要的样子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2014-01-28):
看不懂,支持你了

网友:
还是先收藏吧,现在没时间看

网友:
mark,谢谢楼主提供宝贵思路

网友:
像我这种小白也就是来打打酱油的, 既不会被盗版,也没那技术盗版别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下文?

网友:
等带楼主放大招。

网友:
俺是前来取经的,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STM32 的Hex防读取功能如何呢?(设了不可读)

网友:
收藏一下,可能以后用的到。

网友:
学习一下,目前为止写的程序还没有涉及到加密

网友:
5053线的加密方式就是楼主的思路

网友(2016-01-05):
楼主的加密方法不错,思路比较清晰,结合唯一ID号会更保险

网友:
这种加密方式对于有可能更新程序的产品 明显行不通

网友:
留个记号,方便以后细看

网友:
使用加密芯片的路过......

网友:
加密解密,没有最好,更有更好。
想安全,多看看金融和安全领域的方法就可以了。
很多在这个行业中很难的问题,但换一个领域,会发现都是一些很最基本的东西,有很多很好的方法解决的很好。

网友:
虽然我才看到这篇文章,着实也学习了一把

网友:
不断更新就行了

网友:
没做加密,主要是觉得还没啥值得别人抄的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下功夫来研究  这个了  对楼主的精神  赞一个 学习了

网友(2016-03-02):
先mark,回头慢慢看。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需要的时候 在学习下 加密

网友:
在普通的ID基础上,再在程序了装一个随机的炸弹就可以了。先让他用两三个月,让他以为容易破解,量产之后就不定期地出现功能缺陷。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好好地学习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核心安全在于防止破解者对二进制文件的修改,

网友:
战略性mark一下: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也来听听楼主的高招。

网友:
很好奇别人是怎么盗别人的程序的???用什么手段???

网友:
确实不错,有空再仔细研读

网友(2016-12-07):
>5053
What is it?

网友:
>用内联才是王道

How and why?

网友:
这叫生存大战。
各显神通。

网友(2017-03-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W:

花了两个小时看,受益匪浅,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bin文件是执行的文件,像上面程序那样,直接在里面添加插入自定义的信息和数据,如何保证新生成的bin文件能够准确运行。

网友(2017-10-07):
先mark,先mark下,正在研究加密方式。

网友:
矛和盾的关系,

网友(2017-11-15):
好文章,今天才看到。顶起

网友(2017-12-18):
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
这个帖子很火啊!

网友(2018-05-16):
MCU的加密,太长了,要用到时再回来看

网友(2018-06-25):
厉害啊哈哈哈哈  很棒 高手!

网友(2019-11-12):
能做到低成本防破解吗?

网友:
待更精彩内容

网友:
牛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再读一次此神贴

网友(2020-06-12):
似乎有点眉目

网友:
我们做的产品没人敢盗版,除了我们自己能赚钱,  谁做谁亏系列,如果买我们的产品去倒卖,反而能赚

网友:
感觉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