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绕电感

楼主(2010-03-21):
如何手工绕电感? 另外, 材料那裡有卖?

楼主:
手工绕电感唯试过?

网友:
频率、直流偏置、峰峰值电流、允许温升、体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手工绕电感? 另外, 材料那裡有卖?

电子市场买磁芯,机电市场买漆包线,回家拿手慢慢绕。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绕出来的电感直径,漆包线大小与电感量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网友(2010-05-29):
电感量可以用容感表测,但是通过的最大电流应该是与线粗有关的

网友:
电流增加后电感量会下降。下降多少要看磁芯的特性曲线。导线粗细只影响分布电容和铜损。

网友(2010-07-02):
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一个经验公式:L=(k*μ0*μs*N2*S)/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线圈的长度, 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 )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
k值表
2R/l                 k
0.1                0.96
0.2                0.92
0.3                0.88
0.4                0.85
0.6                0.79
0.8                 0.74
1.0                 0.69
1.5                 0.6
2.0                 0.52
3.0                 0.43
4.0                 0.37
5.0                 0.32
10                 0.2
20                 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