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会叫么?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2):
惊!才开始做电源的题目,从师兄的笔记上看到一个“电感叫声”,电感真的会叫啊?是为什么啊?

网友:
有个概念叫磁致伸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

网友:
原来做过实验,用小继电器代替蜂鸣器,也可以放出音乐。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个人遇到的是在

DC-DC电路里,通过电感的电流太大,电感会发出叫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像电流过大带来的自激的叫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现在学的还比较浅,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神奇,具体怎么做啊,不会是不断让继电器吸合关断,发出响声吧

网友:
以前在农村时, 能听到路边的变压器的叫声。

网友:
电感使空气振动人就听到声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校后街有高压线老发出吱吱的声音,是电感的声音还是高频振荡的声音啊?请教了

网友:
10楼应该是哪里电火花产生的声音

网友:
我也经常听到高压线的变压器叫,而且可以肯定不是电火花的声音。

网友:
变压器本生就会叫滴,看别个换变压器会用绝缘杆顶在上面听声音,可以听出变压器有没的什么问题,

网友:
吱吱的叫声应该不是变压器发出,

网友:
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
召唤神人结贴

网友:
给它找个母电感就不叫了

网友:
电视机行部分短路 开关变压器就会叫  开关变压器也就是个电感啊

网友:
1.电感绕制时比较松,或者没有浸漆.电流大时线圈振动.会有声音.比如路边的电力变压器.
2.电感工作频率在20K以下,被听见.比如电视机的行频15625Hz声音.

网友:
不仅电感会浅吟低唱,开关管也会引吭啸叫的——撕心裂肺般。
究其原因:电路参数设计不合理导致滤波、采样、补偿都不到位,材料材质不适合应用环境,电路布局走线乱了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前辈指教了,马上就要做开关电源的题目了,呵呵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技术文章,后来看了看,可能就是电路的谐振吧,也不是很难理解,等什么时候碰到了再加帖吧。呵呵
谐振电路
        在具有电阻R、电感L和电容C元件的交流电路中,电路两端的电压与其中电流位相一般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调节电路元件(L或C)的参数或电源频率,可以使它们位相相同,整个电路呈现为纯电阻性。电路达到这种状态称之为谐振。在谐振状态下,电路的总阻抗达到极值或近似达到极值。研究谐振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种客观现象,并在科学和应用技术上充分利用谐振的特征,同时又要预防它所产生的危害。按电路联接的不同,有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两种。
        基本理念是听觉范围内的谐波才会被听到。但是DC-DC开关频率只要不在20K范围内,其谐波含量均不会引起较大噪声。但是这个理论是频率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所以说,如果DC-DC占空比不稳定,其产生的谐波就有可能在20K之内并且幅度较大(大电流时),这样就能引起听觉效应。
        如果磁心用金属叠片构成,引起机械震动的噪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用铁氧体磁心,这种可能性可能小。不过铁氧体磁心有了磁场时,会使材料材料产生收缩或膨胀的现象,叫磁致伸缩,随之引起铁心的机械也可能震动产生噪声。
        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从根本解决,占空比的不稳定一般是控制环路的小信号被噪声干扰。DC-DC的占空比需要调节到很稳定。二如果是电感响,也有可能是磁芯的磁滞伸缩引起的。可对电感浸胶。
        谐波共振造成,一是考虑元件是否得当,设计匹配有无优化,二可打胶固定电感,使的无共振现象出现
        当DC-DC工作在非连续型时,会有响铃。
        解决办法是与电感并联一个300欧姆的电阻。
        还没有实验,是否如此?待验证。
        环路不是很稳,另外看一下你的PF值有没有升起来,PFC输出大电解电容上的纹波是不是半正弦波?
        让电感进入连续工作状态.但要注意你的带负载能力.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带载能力可能会变差的。
        平时电感是不会叫的,只要做瞬态响应的时候电感才会叫,而且每次都会,这是因为做瞬态响应时我们使用电子负载,使负载电流从最小到最大突变,电子负载电流突变的频率刚好在人耳的听觉范围内(20HZ---20KHZ),电流不断给电感充电放电,所以产生尖叫声.

网友:
去查一查,有道工艺叫"浸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多谢指教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或变压器确实会叫,如果电流足够大的话,正常工作时因为工作频率超过20KHz(人耳能听到的高频的极限),所以听不到,如果频率降低到如10KHz的,就可以听到了,对于变压器浸漆的,声音会变小。
另一种就是间歇震荡的也会有声音,假如正常震荡的频率50KHz,由于故障或设计问题出现了2KHz的间歇震荡,那么就会听到2KHz的声音了,实际相当于被2KHz的信号调制了。

网友:
to楼上,高频一样会叫,至少100K以下我是确认过的,表现为高频"白"噪声,有点像肺活量较大的知了在叫.

楼主:
回复 网友G:
--------------------------------------------------------------------
呵呵,二位对开关电源肯定有所研究,小弟我才开始着手学习开关电源,多谢二位指教了

网友:
不仅会叫,还会炸呢,有个电源电路,输入端,先接整流电路,然后是一个电解电容滤波,然后接一个滤波电感,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结果,我把电解电容接反了,一通电,滤波电感炸了,就和保险电阻炸的效果差不多,电解电容特别烫手,但是没有炸。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哥们儿你可别吓我.....我没事老喜欢绕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哥们儿你可别吓我.....我没事老喜欢绕电感....

没事,很安全,就是听声音的时候容易把手里的板子扔出去。炸炸就习惯了,搞电源,不炸几次保险,炸几次三极管,那简直不可思议。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倒也是,炸电容到还没有,目前只烧过功率管和稳压芯片,搞设计确实要烧点钱铺路,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倒也是,炸电容到还没有,目前只烧过功率管和稳压芯片,搞设计确实要烧点钱铺路,呵呵

都说电解电容接反了爆炸,可是我真没有碰到炸的,但是碰到接反能烫手的,把旁边元件炸的。
估计是时间短,要是通电几分钟,估计就能炸了。目前还不敢试验。这个有点危险。

网友:
不错的资料 谢谢分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接个小电容可以马上得到验证,呵呵,我们实验室有段时间就像是在放鞭炮,小电容里都是纸屑,比较“安全”呵呵

网友:
去查一查,有道工艺叫"浸漆"

先解决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叫的问题怕是很难解决,如果不浸漆,线会动的,电感量就会有变化,接差反馈电路就会动作,接着叫声加大再接着......

这种问题好解决,但有一个现象我认为坛内没有人遇到过,我差经做过一电感 ,不什么为何,主开关爆掉后,电感磁芯立刻碎成小粒装,差不多全是直径0.3MM的小颗粒.

不知有谁能解释.

网友:
楼上说的现象使我想起用220v电压切割磁棒和磁环的土办法,这恐怕是得用物理学和材料学来解释的!估计是脆性材料急剧热胀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浸漆可不可以用胶棒在电感上涂满胶啊?

网友:
老脸   我来过  我们刚学电工电子 你说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以后再向你请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但问题是破碎后的颗粒并不热,还有问题是发生在线卷短路的瞬间,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的.对了磁芯是圆形的小磁芯,材质应该是PC40的.
我想应该是磁芯内部的一种特殊应力.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力.还有,破碎后的均匀度是很高的,小颗粒大小基本上完全一样.

网友:
从磁致伸缩来看,铁氧体在线圈通电时会伸长,这说明内部应力使其变长,电流比较大时,内部应力超过铁氧体强度,自然会迸裂,充分说明你的导线比较强

网友:
叫很正常,过载了也会叫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哈哈,没事儿,大伙多多交流,一起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上的哥们儿,学的深多了,物质特性这么清楚!佩服

网友:
电感磁芯安装不牢是会产生噪声的

网友:
电感会叫,电容也会叫的。
除了上面讲到物理原因之外和PCB布线也有很大关系,另外,负载大小也会有影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让电机停转,也会发出叫声

网友(2011-01-11):
【22楼】 pheral
正解,我也遇到过此类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技术文章,后来看了看,可能就是电路的谐振吧,也不是很难理解,等什么时候碰到了再加帖吧。呵呵
谐振电路
        在具有电阻r、电感l和电容c元件的交流电路中,电路两端的电压与其中电流位相一般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调节电路元件(l或c)的参数或电源频率,可以使它们位相相同,整个电路呈现为纯电阻性。电路达到这种状态称之为谐振。在谐振状态下,电路的总阻抗达到极值或近似达到极值。研究谐振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种客观现象,并在科学和应用技术上充分利用谐振的特征,同时又要预防它所产生的危害。按电路联接的不同,有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两种。
        基本理念是听觉范围内的谐波才会被听到。但是dc-dc开关频率只要不在20k范围内,其谐波含量均不会引起较大噪声。但是这个理论是频率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所以说,如果dc-dc占空比不稳定,其产生的谐波就有可能在20k之内并且幅度较大(大电流时),这样就能引起听觉效应。......
意思能够听到20kHz下的电磁波?

网友(2013-09-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胶棒应该没有用,是软的,不能起到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