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35启动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买了一个TC35,用2576ADJ搭和MAX232了一个电源和通讯电路,电源电压是4.19V,可是模块怎么也启动不了,15脚IGT对地短路一下后32脚SYNC会亮一下(半秒左右),如果模块成功启动的话应该会一闪一闪的,可是没有,通讯也通讯不上,论坛里关于IGT开机电路的有的是有专门的开机电路,有的也是和我一样直接对地短路也能开机,可是我调了二天了,没有结果.

网友:
看下电源的电压,工作时压降不能大于400毫伏

楼主:
用专用的可调电源试了一下,IGT对地时会有几毫安的电流,马上又回到零了,后来用了一下这个电路,开机启动也不行
模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无线固话上能用.

楼主:
补充一下,C12改105的

网友:
楼主绕了半天,还没发现不开机不是IGT的问题。

楼主:
请教苹果猫大哥,我第一次弄TC35.不是IGT问题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