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的采样速率(单位是MSa/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22):
比如
100MSa/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M:兆 sps:samples per second

楼主:
在示波器上这个参数是否理解为每秒采样100,000,000次
在DDS上没有Sample的概念啊,那么是否理解为每秒产生100,000,000个点
比如1kHz(周期=1ms)的波形,一个周期的波形上由100,000个点合成
10MHz(周期=100ns),一个周期的波形上由10个点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