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信号

楼主(2010-03-22):
各位好:
模块当MOEDM使用一般情况如下:

模块经拨号输出“CONNECT”后, DCD输出低电平。
模块处于命令模式(GSM状态)或退出数据状态后,输出高电平。

西门子是确定有
想请问下华为和SIMCOM有该功能没有?

另外:
在使用内部协议栈时,有对应的DCD功能吗?
譬如说华为的在AT%IPOPEN链接成功后,DCD会输出低电平吗?

请问各位做DTU时,到底有没用到DCD信号,能简单介绍下怎么用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
DCD是MODEM的信号,内部TCPIP协议栈,或者说外部TCPIP协议栈,和MODEM完全是两码事,怎可混为一谈?

做DTU,不是完成那些指令的调用就OK了,不是完成数据的传输就可以了,更不是有个类似DCD的信号,或者一个神奇的命令,就能得到当时网络协议连接的状态。无线网络的状态,特别是非正常状态的判断与处理,需要做很多的积累,各种网络情况,各地网络,不同的用户类型,不同的应用类型,组合起来是很大的工作量。真正做DTU的,工夫都花在这上面了。

所以我们开源的这个DTU,其实现的功能和作为产品销售的DTU,几乎99%是相同的,而且天天有人来问,这个开源的DTU和开发板与产品DTU有什么区别,上面那段应该就算是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