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zigbee的,是不是FFD(全功能节点)一直处于收发状态啊?

楼主(2010-03-22):
这样的话,不是整个系统的功耗也不小啊。
虽然RFD 很省电。

网友:
是的,FFD不能休眠,路由也需要不间断供电,只有节点能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
Zigbee好是好,就是距离近

楼主:
信标模式下,是不是 路由 可以工作在休眠模式下呢?

网友:
是的  你可以采用距离远的数传模块 来实现的话  回复【2楼】laoma 我要到日本去放烟火
Zigbee好是好,就是距离近

你可以用数传模块  用单片机 协议来 实现 Zigbee 这样距离 就可以有很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