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记本电脑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的笔记本插上充电器就不能开机!  电池只要有足够的电量就可以开机!

拿掉电池用充电器还是不能开机!

我测了下充电器给电脑供电的是19V   正常!

难道是主板坏了?

最近烧个硬盘!
型号 Toshiba L202

在网上找不到答案!

借宝地求解!

网友:
大概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LZ, 描述让人误解

网友:
1,先换个电源试试,如果换了电源OK,就是电源问题;
2,如果换了电源不行,确认这个电源在其他机器上使用正常,把电池取下试试;
3,最大的可能就是主板电源部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先换个电源试试,如果换了电源OK,就是电源问题;
2,如果换了电源不行,确认这个电源在其他机器上使用正常,把电池取下试试;
3,最大的可能就是主板电源部分问题。

用笔记本自带的电池供电! 能开机!
插上充电器只可以在关机的状态下给电池电池充电!
只要插上充电器电脑就不能开机!
电脑在笔记本自身电池供电开机的状态下插上充电器,电脑立刻关机!

初步怀疑主板电源部分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