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脑系统时间停止在某一个时段?

楼主(2010-03-22):
由于某软件使用期限为30天,在安装时期将时间一直定格在30天之内则可长期使用。上网搜索了一下,有一批处理程序可以让时间固定在某个时段。如下:

@echo off
:a
time 12:00
ping -n 50 127.0.0.1>nu
goto a
exit

但是有个问题是:电脑关机后,时间还是跑,到第二天时再开时,已经过了一天了。除非电脑一直不关机,此方法可取。但是。。。所以在此求助,怎样让系统时间停止在某天的某个时段?

网友:
下了RTC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电脑。。。还没拆过。。。

网友:
把设置日期的加进去

@echo off
:a
time 12:00
date 2010/03/22
ping -n 50 127.0.0.1>nu
goto a
exit

网友:
用虚拟机做个镜像,以后每隔30天恢复镜像,同时在CMOS中回退30天

楼主:
多谢 vtte 和 Nuker。我试试

网友:
这个批处理一直在运行,多浪费CPU啊,ping多占用时间啊。弄个计划任务,每天执行一次或开机执行“date 2010/03/22”好了。

网友:
NirSoft 有个绿色软件叫 RunAsDate ,不用每天修改系统时间,可以使你指定的软件运行在指定的日期,
大概原理是截获了目标软件获取系统时间的API,然后返回你指定的日期,在目标软件看来,你电脑一直是这个时间。。楼主不妨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