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大哥 小弟跪求一个50hz的陷波器!!!!急需 急需!!

楼主(2010-03-22):
白沙大哥        小弟跪求一个50hz的陷波器!!!!急需     急需!!

网友:
……这个?是不是那个做心电的?从网上扒了个图你看一下,当初我们用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图。参数你算一下吧。

网友:
相当于是带阻滤波器吗?

楼主:
恩  就是   就是
            小弟先搭一个看看

网友:
50Hz频率低,用高阶数字的,上面图的Q不高

楼主:
恩    楼上说得对    q值不高    带宽就变大了         50周围的频率也相应的衰减了                        那请教一下楼上什么是高阶数字的????????

网友:
这个应用有一点特殊,有用的心电波形也包含50HZ的分量,所以在这里不能把50HZ完全搞搞干净。以前搞这个的时候运放还用LM324(别的运放贵且难买到)呢,可想而知有多对付事儿了。哪像现在,直接就是数字滤波啊。

不过如果有Q值更高的电路,结构简单好调试的当然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楼上说得对    q值不高    带宽就变大了         50周围的频率也相应的衰减了                        那请教一下楼上什么是高阶数字的????????

你用数字滤波器设计软件,可以设定20价,采样率要与你信号相适应(根据谐波需求3--5倍)得到系数权值,程序计算处理也可再DAC出来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           心电信号中           一上一下的那个信号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如果其他方法不行           我打算弄个带通

楼主:
白沙大哥   你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        ?????

楼主:
我还想想问一下   我在示波器上面看到的频率是1hz左右   应该就是波峰最大的那个频率      那个是心跳的频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想问一下   我在示波器上面看到的频率是1hz左右   应该就是波峰最大的那个频率      那个是心跳的频率吗???

差不多,正常人60-80每分

楼主:
终于做出来了
几位大哥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