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12864 ds12887

楼主(2010-03-22):
//2009年10月
//王德华 丁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2;
/*****12864使能位定义***/
sbit lcdne=P1^5;
sbit lcdrs=P1^7;
sbit lcdrw=P1^6;
/*****DS12CR887时实时钟芯片使能位定义***/
sbit dscs=P2^4;
sbit dsas=P2^5;
sbit dsrw=P2^6;
sbit dsds=P2^7;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sbit k1=P2^1;
sbit k2=P2^2;
sbit k3=P2^3;
//sbit k4=P1^3;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sbit DQ=P2^0;
sbit zhen=P1^4;
void delay(uchar i)
{
    for(;i>0;i--);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di()
{

                beep=1;
                delay1(5);
                beep=0;
                delay1(3);
                beep=1;
                delay1(5);
                beep=0;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didi() ;
   }

        if(k2==0)
        {
           delay(5);
            if(k2==0)
                         didi() ;
         }
        if(k3==0)
        {
              delay(5);
            if(k3==0)
                         didi() ;

        }
}

void main()
{
  beep=0;
  zhen=1;
key();
}

楼主(2011-05-01):
回复 楼主:

//2009年10月
//王德华 丁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ne=P3^5;
sbit lcdrs=P3^7;
sbit lcdrw=P3^6;
/*屏蔽内容****DS12CR887时实时钟芯片使能位定义*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sbit dscs=P1^7;
sbit dsas=P1^6;
sbit dsrw=P1^5;
sbit dsds=P1^4;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按键定义*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sbit k4=P3^4;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sbit DQ=P1^0;
sbit beep=P3^0;        //蜂鸣器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uchar e[]="星期";

uchar f[]="时";
uchar g[]="分";
uchar h[]="秒";
uchar s[]="℃";
uchar k[]="温度";
uchar s1[]="一";
uchar s2[]="二";
uchar s3[]="三";
uchar s4[]="四";
uchar s5[]="五";
uchar s6[]="六";
uchar s7[]="日";
uchar sinum,sinum1,flag;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uchar miao,shi,fen,xq,ri,yue,nian,keysh,amiao,ashi,afen;
uint wd;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void delay(uchar i)
{
    for(;i>0;i--);
}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di()
{
        beep=0;
        delay1(70);
        beep=1;
        delay1(70);
        beep=0;
        delay1(70);
        beep=1;
}
/*屏蔽内容***18b20初始化***屏蔽内容***/
uchar fv(void)
{
    uchar x;
    DQ=0;
    delay(29);
    DQ=1;
    delay(3);
    x=DQ;
    delay(25);
    return(x);
}
/*****屏蔽内?*18b20读一个字捷**屏蔽内容***/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0;
    for(i=8;i>0;i--)
    {
        dat>>=1;
        DQ=0;
        DQ=1;
        delay(1);

        if(DQ)
      dat|=0x80;
       delay(6);
    }
    return(dat);
}
/*屏蔽内容****18B20写一个字节**屏蔽内容***/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dat/2;    //dat/2同dat>>=1
    }
     delay(5);
}
/*屏蔽内容***读温度并计算**屏蔽内容***/

uint tc(void)
{
    uchar a,b;
    uint t;
    float tt;
     fv();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fv();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a=readbyte();
    b=readbyte();
    t=b*256+a;
    tt=t*0.0625;
    t=tt*10+0.5;
    return(t);
}
/*屏蔽内容****显示温度的地址,数据*屏蔽内容****/
void write_sfc( date)
{
    uchar shi,ge,xiao,aa;
  shi=date/100;
    aa=date%100;
    ge=aa/10;
    xiao=date%10;
   write_com(0x98+4);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write_com(0x98+0x05);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30+xiao);

   // write_date(0x43);

}
/*屏蔽内容*****887intel总线写时序***屏蔽内容***/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x0A,0x20);
write_ds(0x0B,0x26);//第一次使用时钟时打开振荡器用的

write_ds(2,18);//初始化分钟
write_ds(4,19);//初始化小时
write_ds(9,9);//初始化年

write_ds(8,3);//初始化月
write_ds(7,30);//初始化日
write_ds(6,1);

}

/*屏蔽内容******887intel总线读时序**屏蔽内容***/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屏蔽内容**12864忙检测***屏蔽内容*/
void buys()
{

    P2=0xff;
    lcdrs=0;
    lcdrw=1;
    lcdne=1;
    if(P0^7==1)
    delay1(2);
    lcdne=0;

}
//*屏蔽内容***12864写命令***屏蔽内容*/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buys();
    lcdrw=0;
    lcdrs=0;
    lcdne=1;
        delay1(2);
    P2=com;
        delay1(2);
    lcdne=0;
    P2=0xff;
}
//*屏蔽内容***12864写数据***屏蔽内容*/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buys();
    lcdrw=0;
    lcdrs=1;
    lcdne=1;
        delay1(2);
    P2=date;
        delay1(2);
    lcdne=0;
        delay1(2);
    P2=0xff;
}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void init()
{

    delay(50);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0);
     write_com(0x06);
    // set_time();
// write_ds(0x0a,0x20);
// write_ds(0x0b,0x26);

}

void write_sfs(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8+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屏蔽内容***星期显示地址,数据***屏蔽内容**//
void write_sfq(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90+add);
    if(ge==1)
     {
       for(i=0;i<2;i++)
       write_date(s1);
     }
    else if(ge==2)
     {
         for(i=0;i<2;i++)
     write_date(s2);
     }
    else if(ge==3)
     {
         for(i=0;i<2;i++)
     write_date(s3);
     }
    else if(ge==4)
     {
         for(i=0;i<2;i++)
     write_date(s4);
     }
    else if(ge==5)
     {
         for(i=0;i<2;i++)
     write_date(s5);
     }
    else if(ge==6)
     {
         for(i=0;i<2;i++)
     write_date(s6);
     }
    else if(ge==7)
     {
         for(i=0;i<2;i++)
     write_date(s7);
     }

}
//*屏蔽内容****日显示地址,数据***屏蔽内容****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
{

    if(k1==0)
  {
        delay1(5);
      if(k1==0)
        {delay1(50);
                         didi();
            sinum++;
            flag=1;
            while(!k1);
            if(sinum==1)
            {
                write_com(0x80+2);
                write_com(0x0f);
            }
            if(sinum==2)
            {
                write_com(0x80+4);
            }
            if(sinum==3)
            {
                write_com(0x80+6);
            }
            if(sinum==4)
            {
                write_com(0x90+5);
            }
            if(sinum==5)
            {
                write_com(0x88+1);
            }
            if(sinum==6)
            {
                write_com(0x88+3);
            }
            if(sinum==7)
            {
                write_com(0x88+5);
            }
            if(sinum==8)
            {
                si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xq);
                write_ds(7,ri);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
      }
  }
    if(sinum!=0)
    {
        if(k2==0)
        {
             delay1(5);
            if(k2==0)
            { delay1(50);
                         didi();
               if(sinum==1)
                {
                    nian++;
                    if(nian==99)
                    nian=0;
                    write_sfm(2,nian);
                    write_com(0x80+2);
                }
               if(sinum==2)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sfm(4,yue);
                    write_com(0x80+4);
                }
               if(sinum==3)
                {
                    ri++;
                    if(ri==32)
                    ri=1;
                    write_sfm(6,ri);
                    write_com(0x80+6);
                }
               if(sinum==4)
                {
                    xq++;
                    if(xq==8)
                    xq=1;
                    write_sfq(5,xq);
                    write_com(0x90+5);
                }
               if(sinum==5)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s(1,shi);
                    write_com(0x88+1);
                }
               if(sinum==6)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s(3,fen);
                    write_com(0x88+3);
                }
               if(sinum==7)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s(5,miao);
                    write_com(0x88+5);
                }

            }
        }
if(k3==0)
        {
             delay1(5);
            if(k3==0)
            {delay1(50);
                         didi();
           if(sinum==1)
                {

                    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sfm(2,nian);
                    write_com(0x80+2);
                }
               if(sinum==2)
                {
                    yue--;
                    if(yue==-1)
                    yue=12;
                    write_sfm(4,yue);
                    write_com(0x80+4);
                }
               if(sinum==3)
                {
                    ri--;
                    if(ri==-1)
                    ri=31;
                    write_sfm(6,ri);
                    write_com(0x80+6);
                }
               if(sinum==4)
                {
                    xq--;
                    if(xq==-1)
                    xq=7;
                    write_sfq(5,xq);
                    write_com(0x90+5);
                }
               if(sinum==5)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s(1,shi);
                    write_com(0x88+1);
                }
               if(sinum==6)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s(3,fen);
                    write_com(0x88+3);
                }
               if(sinum==7)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s(5,miao);
                    write_com(0x88+5);
                }

            }

        }

    }
}
/*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屏蔽内容**/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1(50);
  init();

    write_com(0x90+0x03);
    for(i=0;i<4;i++)
    write_date(e);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2+48);
    write_date(48);

    write_com(0x88+0x02);
    for(i=0;i<2;i++)
    write_date(f);

    write_com(0x88+4);
    for(i=0;i<2;i++)
    write_date(g);

    write_com(0x88+6);
    for(i=0;i<2;i++)
    write_date(h);

    write_com(0x98+0x02);
    for(i=0;i<4;i++)
    write_date(k);

        write_com(0x98+0x06);
    for(i=0;i<2;i++)
    write_date(s);

while(1)
{
    key();

    if(flag==0)
    {
    miao=read_ds(0);  //读秒
    write_sfs(5,miao);
        fen=read_ds(2);    //读分
    write_sfs(3,fen);
    shi=read_ds(4);    //读时
    write_sfs(1,shi);
    xq=read_ds(6);       //读星期
    write_sfq(5,xq);
    ri=read_ds(7);       //读日
    write_sfm(6,ri);
    yue=read_ds(8);    //读月
    write_sfm(4,yue);
    nian=read_ds(9);    //读年
    write_sfm(2,nian);
    wd=tc();
    write_sfc(wd);
        }
    }
}

楼主:
这才是完整的 对前来关注的说声对不起

网友:
正好手头有块12 887一直闲置,现在可以利用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挺好断电还保持

网友(2012-06-20):
正在找这个程序呢,希望能交手上的12887调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