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RAM自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呢?

楼主(2010-03-22):
片外RAM自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呢?谢谢!

网友:
写OOXX再读

网友:
附录:
1、通用数据总线测试程序:
/* Set the data bus width to 32 bits. */
typedef uint32_t datum;

/**********************************************************************
*
* Function:    memtestDataBus
*
* Description: Test the data bus wiring in a memory region by
*              performing a walking 1's test at a fixed address
*              within that region.  The address (and hence the
*              memory region) is selected by the caller.
*
* Notes:
*
* Returns:     0 if the test fails. The failure address is returned
*              in the parameter ppFailAddr.
*              1 if the test succeeds. The parameter ppFailAddr is
*              set to NULL.
*
**********************************************************************/
int memtestDataBus(datum *pAddress, datum **ppFailAddr)
{
    datum pattern;
    *ppFailAddr = NULL;
    /* Perform a walking 1's test at the given address. */
    for (pattern = 1; pattern != 0; pattern <<= 1)
    {
        /* Write the test pattern. */
        *pAddress = pattern;

        /* Read it back (immediately is okay for this test). */
        if (*pAddress != pattern)
        {
            *ppFailAddr = pAddress;
            return 0;
        }
    }
    return 1;
}

2、通用地址总线测试程序
/**********************************************************************
* Function:    memtestAddressBus
*
* Description: Test the address bus wiring in a memory region by
*              performing a walking 1's test on the relevant bits
*              of the address and checking for aliasing.  The test
*              will find single-bit address failures such as stuck
*              high, stuck low, and shorted pins.  The base address
*              and size of the region are selected by the caller.
*
* Notes:       For best results, the selected base address should
*              have enough LSB 0's to guarantee single address bit
*              changes.  For example, to test a 64 KB region, select
*              a base address on a 64 KB boundary.  Also, the number
*              of bytes must describe a power-of-two region size.
*
* Returns:     0 if the test fails. The failure address is returned
*              in the parameter ppFailAddr.
*              1 if the test succeeds. The parameter ppFailAddr is
*              set to NULL.
*
**********************************************************************/
int memtestAddressBus(datum *pBaseAddress, uint32_t numBytes, datum **ppFailAddr)
{
    uint32_t addressMask = (numBytes - 1);
    uint32_t offset;
    uint32_t testOffset;
    datum    pattern = (datum) 0xAAAAAAAA;
    datum    antipattern = (datum) ~pattern;

    *ppFailAddr = NULL;

    /* Write the default pattern at each of the power-of-two offsets. */
    for (offset = sizeof(datum); (offset & addressMask) != 0; offset <<= 1)
        pBaseAddress[offset] = pattern;

    /* Check for address bits stuck high. */
    pBaseAddress[0] = antipattern;

    for (offset = sizeof(datum); offset & addressMask; offset <<= 1)
    {
        if (pBaseAddress[offset] != pattern)
        {
            *ppFailAddr = &pBaseAddress[offset];
            return 0;
        }
    }

    pBaseAddress[0] = pattern;

    /* Check for address bits stuck low or shorted. */
    for (testOffset = sizeof(datum); testOffset & addressMask; testOffset <<= 1)
    {
        pBaseAddress[testOffset] = antipattern;

        for (offset = sizeof(datum); offset & addressMask; offset <<= 1)
        {
            if ((pBaseAddress[offset] != pattern) && (offset != testOffset))
            {
                *ppFailAddr = &pBaseAddress[offset];
                return 0;
            }
        }

        pBaseAddress[testOffset] = pattern;
    }

    return 1;
}

网友:
2楼的算法比我的好

楼主:
狂郁闷,我的外扩的SRAM可能又挂了。
唉....

网友:
可能会是配置不对吗?

楼主:
可能还是和飞线飞的有关系。我的硬件设计人员前面刚设计过一个是基于DSP的,他不需要用到字节定位,所以,他以为这个LPC也是一样,导致了UB LB两个接法错误,后来只能飞线处理。

网友:
RADIO中直接按字节,地址和数据同时累加写.用以测试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焊接及SRAM本身.
全部写完再读出来判断.

很SB但感觉够用了. UB,LB也测到了.

网友(2010-05-18):
通用地址总线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