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荷泵式极性反转电路驱动不了79l05,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2):
电路图如下:

由单片机提供250khz方波(5v),经测试波形正常,不接入79l05(空载)可以到-11.7v,接入后直接降到-2.3v驱动不了79l05,不知道为什么,望指教。

网友:
R1问题,你要推挽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我比较菜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负压芯片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2126.pdf(文件大小:89K) (原文件名:Tp7660H单页.pdf)

网友:
C1 正极 加一个  CD40106  6个门并联, 或者一个NE555 26并联输入, 37并联输出

7660耐压不够

网友:
Q1 b级,加个1K电阻, OM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是R1太大了,改小就行了。

网友(2014-01-14):
功率都消耗在R1上了,

网友:
LZ电都耗在R上了,后面加两个管子推挽就好了。
也可以考虑用我这个电路,小功率使用没问题~~频率最好在1M左右
pwm输入要电容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