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A输出都是4.3V,不接外部电路的时候也是4.3.PORTBj输出就是5V.奇怪了。

楼主(2010-03-22):
int main(void)
{

DDRA=0xff;    //初始化端口C为输出模式
PORTA=0xff;   //熄灭LED0、1
DDRB=0xff;
PORTB=0xff;
while(1)
{
    PORTA &= ~(1<<0); //输出低电平,点亮LED0
    PORTA |= (1<<1);  //输出高电平,熄灭LED1
    Delay(100);     //延时500MS
    PORTA &=~(1<<1); //输出低电平,点亮LED1
    PORTA |=(1<<0); //输出高电平,熄灭LED0
    Delay(100);      //延时500MS
  }
}

楼主:
小弟是新手,知道原因的大哥说以下。先谢了。

网友:
AVCC脚接上电源没有

楼主:
AVCC没接,空着。发现也是4.3V

楼主:
AVCC接5V可以输出5V了。请问2楼为什么?

网友:
AVCC是A口的供电电源,文档上有注明

吃过M48的亏,

不接AVCC

PC口全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