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用74hc244来作3V 5V之间的电平缓冲

楼主(2010-03-22):
正如题目所说的,本人觉得这是一种给自己安装隐形炸_弹的做法;不知道这种做法的由来,个人揣测是许多电路设计人员的无理解式的抄袭。
我开始关注电平转换,源于自己在做tft液晶实验时,单片机用的是3v3的电源,而编程器用的是5v的usbasp,致使熔丝无故被更改了ISP没时钟源导致下载不了了,最后用jtagice才改回来了

上传一份相关资料

网友:
只说用HC244无法判断对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好奇用电阻分压3.3V和5V通信(如SPI)最快能跑到多M

网友:
如果是做普通的IO电平转化,没有驱动能力的要求
3->5直接连接
5->3伏电阻分压

网友:
用244做3.3和5v的电平转换,在TI的电平转换指南中都有提到,并不是大家瞎抄来的

楼主(2010-06-19):
极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如果HC244接5V电源的话,输出不满足3.3V电平要求;若接3.3V电源的话,输入又不能大于3.3V

看过datasheet,74lvc8t245 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用开路的驱动器74HC07吧。

网友:
只能说选错系列了,请看74LVC或74LVX系列的资料。LVC系列在3.3V电源时,是可以耐受5V输入的。

楼主:
8楼只说对了一部分,lvc 系列虽可以难受 5V 输入,却不能驱动 5V 的CMOS

网友:
电平转换用的LVC系列吧~

不过用HC244来做也怎么做过~也没啥问题~哈哈~HC244做电平转换时候VCC接到目标板电源上~

还有电阻和二极管来做过~都还OK那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8楼只说对了一部分,lvc 系列虽可以难受 5v 输入,却不能驱动 5v 的cmos

这个你当然要看你的5V器件手册的参数了,但对于绝大多数5V器件,LVC驱动都是没问题的,我又不是没用过。碰到实在变态的,可以用双电源的电平缓冲器件了,但价格会贵些。

网友(2010-09-29):
支持8楼
以前用了HC245,5v转3.3V,把三端稳压的3.3V都拉高到4V了!后来改用了LVC245

网友(2010-11-14):
那请问 wigger 中到底用 hc244 还是 lvc244 合理??

官方给的 hc244 但是 岂不是有 3.3V 驱动 并口的5V TTL 的问题??换LVC也有此问题

个人感觉用LVC 更合理一些 至少解决了 5V 输入的耐受问题。

主要wigger 是双向的 ,用双电源的又会太贵。。。

网友:
看了LVC的资料,不过没有说到这点
我现在想设计这样的电路:
同一个主板,输出只有3V,想通过电平转换IC,使最后输出3V或者5V两种,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电平转换IC的电源就可以呢?

网友(2011-04-20):
学习下,加深下印象...

网友(2012-07-09):
引用 楼主:
极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你楼上所说的是3.3转5,并不是5转3.3;

不过他如果用HC244就不对了,用LS244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