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个情况?用有刷电机演奏音乐么?

楼主(2010-03-23):
http://bilibili.us/video/av4424/

注意看视频。

看起来是靠DA把电机推到不同的转速,靠上下两个叶片的振动(旋转)频率产生某种关系而奏乐的。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
猜测:
基本发声原理应该是下面电机向上吹风,吹动上面的叶片转动同时切割气流,就有震动(应该是空气在震动)产生声音,
然后转速不同风速不同上面叶片切割频率不同,就能出不同的音高

剩下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建好一个不同音高和对应的转速之间的表
歌的话找个midi文件即可

(不过这家伙竟然用DA而不是直接pwm控制啊)

ps:
看来lz也是个宅人啊.......

楼主:
PWM 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PWM控制器吧。

网友:
make回家看

网友:
是管风琴的原理阿。高手。

管风琴,理论上可以模仿所有乐器的音色。

增加点儿分析

每一组 音道管 有一对马达,下面的风扇马达决定送风量(音量),而上面的马达决定频率(音高),那个三层的管子外壳围出个 音道管,主要是共振和滤波。

音高的频率是一定的,所以上面马达的转速是一定的。51分坛有详细对应表。

网友:
这个有点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