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家庭台式电脑控制电机和接受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2010-03-23):
家庭台式电脑有非常强的输入输出界面,人机界面友好,如果用家庭台式电脑控制电机和接受传感器的信号,学习将又好又快。

网友:
系统太繁杂,容易死机,那将是灾难性后果。

网友:
学习研究可以的。

网友:
价格,能耗,稳定性......

网友:
如果用的是工控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家用的PC稳定性和可靠性肯定都不行。

网友:
看什么场合,现在家用电脑性能已经很好了,很多工控机器其实很烂,而且价格很高。我做过很多工程,我都是买的普通家用电脑,什么联想,清华同方等。

网友:
好像楼上说的,看用在什么场合,工控机不一定质量非常好,但这不要紧,最主要是找有信誉的工控机的公司将责任分担给他,就是说我可以花10倍的价钱买比普通电脑贵的工控机,但是你要给我把责任负担下来,如果是你的工控机出故障导致事故,你就要背起这个责任,所以工控机这价格贵得是有道理的。

网友:
老美 用以前的 486 586主板 做出了低价的 PLC 他们改名了,叫什么XXX.
有很多优点;
1 功能强大,
2 应用软件也很丰富。
3 价格低廉

但是我 个人方面觉得它的 稳定性 好象 不如PLC,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