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刚做个耳放 基于TPA6120 不接输入输出就不正常,输出电压很高

楼主(2010-03-23):
RT

  接好输入什么问题都没有,噪声也没有,输入音量 到0也没有任何噪声,但是只要输入不接,输出电压就很高。而且噪声很大

采用两级运放 第一级用ad828或opa2314,第二级就是tpa6120,问题主要在第一级,不接输入ad828的输出就很不受控(断开ad828和tpa6120的连线),而且测量输入口电压居然有好几伏,这种问题是干扰还是接地不良还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电源问题,电源换用锂电供电问题就依旧。

实在搞不懂,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叫零点漂移吧,但是ad828 部分就是简单的正向放大器啊,RF和RS都是1k

网友:
输入端你量一下有没有直流电接进去?可以接10K-47K到地试试

网友:
输入端不接时给一个固定的电平。

楼主:
有接地电阻的,输入耦合是直接耦合,应该不用接固定电平的吧,难道接地不好

楼主:
http://www.shrani.si/f/2C/OV/1hAqJ18M/tpa621020schematic.pdf 这个电路的一级采用电压跟随器,然后输出部分再通过1k电阻和地相连,会不会比较有效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自激了.6120很容易自激

楼主:
不是6120的问题,断开ad828和6120, 6120部分非常正常没有噪音输出电平也是0,6120的布线按照pdf所说已经超级短了

文件在前级部分,折腾半天还是未果试试在AD828输出接1k到地试试

接1k电阻还是没用,怪异的要死,随便接个输入都行即使接的cd机没开机都行单就是不能不接

是不是该在输入串个电容?

楼主:
谢谢兄弟们 搞定了就是对地电阻问题,开始对地电阻换太大了改成10k完全正常,谢谢

网友:
"开始对地电阻换太大了改成10k完全正常"

10K is what I use to ground the input as well. the general rule is never use something bigger than 47K.

网友:
上电路图我看看,这个芯片我研究过

网友:
op275写成AD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