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还是调不出来,请高人指点下(附程序)

楼主(2010-03-23):
/*+++++++++++++++++++++++++++++++++++++++++++++++++++++++++++++++++++++++++
  +
  + FUNCTION NAME:  void SPI_M8PortInit(void)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M8 SPI port
  +
  +        INPUT:                        data
  +
  + RETURN:         None
  +
  + NOTES:          It  control the nSEL pin
  +
  +++++++++++++++++++++++++++++++++++++++++++++++++++++++++++++++++++++++++*/
void SPI_M8PortInit(void)
{
        SCK_OUT;
        SCK_0;
        SDI_OUT;
        SDI_1;
        SDO_IN;
        SDO_1;
        NSEL_OUT;
        NSEL_1;
        Set_NIRQin;
        NIRQ_1;
        SDN_OUT;
        SDN_0;
}

/*+++++++++++++++++++++++++++++++++++++++++++++++++++++++++++++++++++++++++
  +
  + FUNCTION NAME:  uint16 MAKEUINT(uint8 data1,uint8 data2)
  +
  + DESCRIPTION:    make  uint8 to uint16
  +
  +        INPUT:                data1 and data2
  +
  + RETURN:
  +
  + NOTES:
  +
  +++++++++++++++++++++++++++++++++++++++++++++++++++++++++++++++++++++++++*/

uint16 MAKEUINT(uint8 data1,uint8 data2)
{
  uint16 WORD;

        WORD=data1;
        WORD=WORD<<8;
        WORD=WORD|data2;

return WORD;

}

/*+++++++++++++++++++++++++++++++++++++++++++++++++++++++++++++++++++++++++
  +
  + FUNCTION NAME:  uint16 RFRegCon(uint8 reg,uint8 cmd)
  +
  + DESCRIPTION:    sends 16 length data to read or write register through the SPI port
  +
  +        INPUT:                register and control data
  +
  + RETURN:        value of the register
  +
  + NOTES:
  +
  +++++++++++++++++++++++++++++++++++++++++++++++++++++++++++++++++++++++++*/
uint16 RFRegCon(uint8 reg,uint8 cmd){
        SDO_IN;
        uint8 ri;
        uint16 temp=0,value;
        value=MAKEUINT(reg,cmd);
        SCK_0;
        NSEL_0;
        for(ri=0;ri<16;ri++){
        SCK_0;
        if(0x8000&value){
        SDI_1;
        }
        else{
        SDI_0;
        }

        SCK_1;
        value<<=1;
        temp<<=1;
        if(Read_SDO){
        temp|=0x0001;
        }
  }
  SCK_0;
  SDO_OUT;
  NSEL_1;

  return temp;
}

/*+++++++++++++++++++++++++++++++++++++++++++++++++++++++++++++++++++++++++
  +
  + FUNCTION NAME:  void  RfChipInit(void)
  +
  + DESCRIPTION:
  +
  +        INPUT:
  +
  + RETURN:         none
  +
  + NOTES:
  +
  +++++++++++++++++++++++++++++++++++++++++++++++++++++++++++++++++++++++++*/
void  RfChipInit()
{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80);
RFRegCon((REG_WRITE | TXRampControl), 0x7F);
RFRegCon((REG_WRITE | AFCLoopGearshiftOverride),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FrequencyBandSelect), 0x53);    //set frequency
RFRegCon((REG_WRITE | NominalCarrierFrequency1), 0x4b);  //433HZ
RFRegCon((REG_WRITE | NominalCarrierFrequency0),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ModulationModeControl1),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ModulationModeControl2), 0x22); //asynchronous mode  FSK

RFRegCon((REG_WRITE | HeaderControl2), 0x02); //no head; sync word 3 and 2
RFRegCon((REG_WRITE | HeaderControl1),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PreambleLength), 0x04);   //2byte
RFRegCon((REG_WRITE | PreambleDetectionControl), 0x10); //8bit
RFRegCon((REG_WRITE | SyncWord3), 0x2d);
RFRegCon((REG_WRITE | SyncWord2), 0xd4);
//RFRegCon((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 0x40);
RFRegCon((REG_WRITE | DataAccessControl), 0x88); //enable TX handling

RFRegCon((REG_WRITE | IFFilterBandwidth), 0x03); //BW=90kHZ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versamplingRatio), 0xa1);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2), 0x20);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1), 0x4e);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Offset0), 0xa5);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1),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TimingLoopGain0), 0x36);
RFRegCon((REG_WRITE | TXDataRate1), 0x02); //9600BPS
RFRegCon((REG_WRITE | TXDataRate0), 0x75);
RFRegCon((REG_WRITE | FrequencyDeviation), 0x48);
RFRegCon((REG_WRITE | ClockRecoveryGearshiftOverride), 0x13);
RFRegCon((REG_WRITE | GPIO0Configuration), 0x1f);
RFRegCon((REG_WRITE | GPIO1Configuration), 0x12); //GPIO_1 TX state
RFRegCon((REG_WRITE | GPIO2Configuration), 0x15); //GPIO_2 RX state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2);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2);

}

/*+++++++++++++++++++++++++++++++++++++++++++++++++++++++++++++++++++++++++
  +
  + FUNCTION NAME:  void  RFTransmitByte(uint8 data)
  +
  + DESCRIPTION:
  +
  +        INPUT:
  +
  + RETURN:         none
  +
  + NOTES:
  +
  +++++++++++++++++++++++++++++++++++++++++++++++++++++++++++++++++++++++++*/
void  RFTransmitByte(uint8 data)
{

    uint8  ItStatus1,ItStatus2;
  //release all IT flag
ItStatus1 = (uint8)(RFRegCon(InterruptStatus1,0));
ItStatus2 = (uint8)(RFRegCon(InterruptStatus2,0));
if((ItStatus1&0x04)==0x00)
{

  /* */
  //clear FIFO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1);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1);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2, 0x00);
//set packet content
RFRegCon(REG_WRITE | TransmitPacketLength, 1);
//set data
RFRegCon(REG_WRITE | FIFOAccess, data);
//enable transmitter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9);
//enable the wanted ITs
RFRegCon(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04);        //发送完中断允许
RFRegCon(REG_WRITE |InterruptEnable2, 0x00);

}
  while(Read_NIRQ==1)
  {

;
  }

ledO1_UP;
delay_nms(500);
ledO1_DOWN;
delay_nms(500);

}

/*+++++++++++++++++++++++++++++++++++++++++++++++++++++++++++++++++++++++++
  +
  + FUNCTION NAME:  void  RFReceiveReady(void)
  +
  + DESCRIPTION:
  +
  +        INPUT:
  +
  + RETURN:         none
  +
  + NOTES:
  +
  +++++++++++++++++++++++++++++++++++++++++++++++++++++++++++++++++++++++++*/
uint8 RFReceiveReady()
{
uint8 index,yyy,ttt,data;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2);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00);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5);

while(1)
{
yyy = RFRegCon((REG_READ | InterruptStatus1),0x00);
if(yyy&0x02) break;
     ledO1_UP;
delay_nms(500);
}

ledO1_DOWN;

delay_nms(500);

RFRegCon((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1);
RFRegCon((REG_WRITE | ReceivedPacketLength),1 );

data=RFRegCon((REG_READ | FIFOAccess),0x00);
return data;

}

楼主:
两个模块不能互相通信,因为没有频谱仪,用示波器测了下TX有信号出来!

网友:
www.moreway.net。下一个4432的应用手册看看吧。比较详细

网友:
呃 想问下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是什么意思 是在哪预定义的?